触摸滑轮中间再加一个触摸按键,有没有成功量产的,做了两个都不太好

楼主(2009-07-30):
昆腾的QT1106,做了两版了,滑轮总有一段不太好用,灵敏度不平均,一段不灵敏,其余很灵敏,感觉没法调试了。
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滑轮中间再加一个键成功的案例,谢谢

网友:
昆腾的是专用芯片,灵敏度不好调。

选个灵敏度是可以软件调整的吧。Microchip的方案就是可以通过软件调整灵敏度的。Atmel不清楚能不能用软件调整灵敏度。

楼主:
这个灵敏度也是可以调的,但只是滑轮整体调,现在滑轮灵敏度不平均,其中一部分灵敏度低,软件降低灵敏度的话,其余部分还没碰到就有反应了。

楼主:
Microchip有没有滑轮加按键的组合呢

网友:
Microchip 的是每个按键都能单独调整灵敏度。

其实滑条就是由多个按键组成的。

由于Microchip是用单片机实现触摸,所以滑条的功能可以随意定义。

网友:
我也有几颗QT1106,因没PCB,lz可否也给个空的PCB,我也来玩玩

楼主:
谢谢 4楼 eagle2006 :
改天了解下Microchip

【5楼】 mickey:
对不起,都是公司的板子,有记录,送不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