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电容的ESR要求在什么范围?

楼主(2009-07-30):
LM2596的手册上只写了Low ESR,但没写在什么范围内,这个有什么要求吗?ESR太低了会不会引起自激?

网友:
兄弟诶,用2596?

网友:
用一般的电解电容(市面上容易买到的)就行,ESR值的大小影响电源的输出纹波,至于ESR太小会不会引起震荡,从频谱图上分析,输出电容的ESR引入了一个极点,ESR减小只会把频率点往前移,并不会引起自激。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LM公司的电源类文档,说到这类稳压电源的用的滤波电容ESR值并不是越小越好,所谓物极必反……

芯片的文档资料里面都有提及滤波电容的牌子类别,参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2596的频率要比较高一些(针对2576),所以对电容的ESR要求就要一些,当然需要的电容值就小一些了。

一般平常的104独石电容或瓷片电容就可以,电解电容如果用电脑主板上常用的高频电容更好些,钽电容是好但似乎挺贵的。

网友(2016-12-13):
2596一般就用电解电容就行了

抓到什么用什么?

千万不要用钽电容,分分钟爆炸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