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与snail mk2 demo如何连接?请教

楼主(2009-07-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18004&bbs_page_no=1&bbs_id=3039

网友:
这个错误表明STK500正常工作,需要检查芯片的时钟设置。比如,你的芯片是不是使用了外部时钟阿,外部时钟是不是起震阿……
当然,我相信你肯定已经按照2楼给出贴子的内容对SEK进行了跳线设置。不过我很好奇,你手上的是Snail Emulator Kit还是Snail mkII DEMO?如果是后者,你需要制作一个转接线。

网友:
[使用说明]

SNAIL MK2 DEMO默认只支持AVR32 JTAG接口,用于AVR32的下载与调试,

实际因为与SNAIL Emulator Kit电路兼容,通过小小的改造,即可支持

AVR下载的STK500协议,也就是说DIY一下,用120元的代价,即可换来

AVR下载 与 AVR32的下载调试工具~

按照这张图的信号定义通过转接线DIY一个ISP接口即可实现STK500。当

然啦,在使用之前,我们需要使用SNAIL Studio的PC更新软件通过串口

将固件更换成STK500的固件!

当然,如果想恢复AVR32的下载功能,只需要从网站上下载Snail mkII

DEMO的固件,通过AVR Snail进行更新即可。

网友:
不要用mkII来连接,要用STK500模式来连接……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08-09,17:06:54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39]ATmel蜗牛触摸演示板Snail Touch

网友:
http://blog.ednchina.com/user_default.aspx?u=zhuwu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