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8628搭建的电压跟随器问题??

楼主(2009-07-31):
最近在搞AD前面的调理电路,刚开始在Multisim中模拟就出现了困惑,
找了一个符合自己设计要求的放大器AD8628,按照AD8628的数据手册上说可以单电源供电,也可双电源供电,电压的输入范围是0-5V,
但是在multisim中模拟的时候却与数据手册上说的不符。看下下面模拟出来的两张图:

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是单电源供电模拟出来的,能放大正电压,不能放大负电压;第三张图和第四张图是双电源供电,为什么能放大负电压呢?
按照数据手册上说电压的输入范围是0~5V的话应该不能放大负电压。
??????

网友:
你一个电路负电源都没有,对负电压放什么大啊。单电源供电时加偏置,数据手册上有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数据手册明明说输入电压的范围是0~5V,但为什么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的情况却不一样,单电源不能放大负电压,而双电源可以,照说双电源应该也不能放大负电压。

网友(2012-07-29):
Multisim的工程师看到你这样糟蹋他们的软件会气死!

网友:
我看了下AD8628的手册,输入电压0-5v是在单电源供电(Vs = 5V)时的情况。

而且从学过模电来说,也不太可能一个双电源运放只允许正向电压信号输入。

网友A:
单电源供电,输出电压范围: 0V~Vcc(理想),双电源供电 最大范围: -Vss ~ Vc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数据手册明明说输入电压的范围是0~5V,但为什么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的情况却不一样,单电源不 ...

可能是国内教材对“电源轨”强调得不太够
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datasheet上往往会用V ICR, Voh/Vol做说明的,可以发现,它们都在“正/负电源轨”之内
所谓的“轨到轨”运放,也只是说,该运放的min/max 输入/输出电压,很接近两个电源轨
通俗点说就是,运放的输入/输出均不能出轨(太多)!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6746-1-1.html第9篇  OP Topologies and DC Specifications里描述得更为简洁些
Input Voltage Range (VIN or VCM)
Voltage Output Swing (VOUT, VOH, or VOL)

单电源不能放大负电压,而双电源可以,照说双电源应该也不能放大负电压。
------------------------------------------------------------------------------------------------------------------
单电源供电能放大负电压,那就没必要双电源供电了,输入负电压已经超过单电源供电的负轨(GND)了
双电源应该也不能放大负电压,不晓得你这个“应该”是咋推论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供电,输出电压范围: 0V~Vcc(理想),双电源供电 最大范围: -Vss ~ Vcc。

盗用我头像是不好滴~
要知道这个小狗是我自己在家用相机拍的,不是网络上随便找的照片,独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盗用我头像是不好滴~
要知道这个小狗是我自己在家用相机拍的,不是网络上随便找的照片,独家的…… ...

哇咔咔~ 这新人还是很有眼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盗用我头像是不好滴~
要知道这个小狗是我自己在家用相机拍的,不是网络上随便找的照片,独家的…… ...

没细看,还以为6#是咕大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盗用我头像是不好滴~
要知道这个小狗是我自己在家用相机拍的,不是网络上随便找的照片,独家的…… ...

很抱歉盗用了你的头像,不过头像我更换了,但是发帖,回帖还是显示之前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