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美声蜂鸣器的驱动方法

楼主(2009-07-31):
与普通的蜂鸣器相比更好听了, 就算演奏一首歌的话,不会像普通BUZZER那样很单调,现在像空调里面都应用美声蜂鸣器,控制的方法是遇到音符中的拖音则关闭电容充电部分,利用电容放电来供电 蜂鸣器。这时就能听到蜂鸣器的拖音了, 而传统的 一个I/O驱动普通的蜂鸣器则没有这个拖音了。大家不妨可以参照此原理图试试。

网友:
哈哈! 我刚毕业时在院里做过一个模拟钟声的20W的铁路道口报警器,一个555做发声,一个555做撞钟触发,用的思路和你的一样,但在单片机中用软件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2010-03-04):
请问一下就是Fc和Fk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图给的不全,r115,r116在哪里

楼主:
晕!只有少数人能看懂。没办法,不懂的还要多修炼

网友:
不是很明白,好像村长的一个蜂鸣器驱动电路也是用电容器放电驱动蜂鸣器的。

网友:
好东东,我曾发表过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回答,只能是单一的声音,晕倒。。。

网友:
晕!只有少数人能看懂。没办法,不懂的还要多修炼
---这电路也叫复杂,就多加一个电容。

网友:
记号,美声喇叭,比民族的好听。

网友:
Fc控制充电, Fk放电, 如果发声的间隔比较长,应该可以用一个比较大的电阻对470uF电容直接充电,然后Fk发声,但RC充电时间要控制好,不然就不响或者拖音没个完了

网友:
老话题了,这种方法效果更好。

  PWM--------[buzzer]--------SIGNAL(声音)

PWM>=8K

midi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请教LZ,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

楼主(2011-02-14):
蜂鸣器可定选他激的哦,不要搞错

网友:
蜂鸣器经常用,到没用过这方法

网友(2013-01-08):
mark,新的控制 方法,比较实用

网友:
还是MARK下。没用过这种驱动方法。

网友(2013-12-29):
好,正需要

网友:
PWM调制一个声音就行啦~ 还搞个电容?

网友:
有意思。。。。学习一下

网友:
有没有民歌的和通俗的?

网友(2015-01-16):
必须用无缘

网友:
蜂鸣器用压电的才能实现

网友(2017-07-07):
太美了,没看懂

网友:
蜂鸣器能出美声?

网友:
Fk和Fc是怎样控制的?
怎样判别“拖音”的?

网友(2019-03-22):
请问美音蜂鸣器和普通蜂鸣器是两种不同的物理元件吗?是指两种不同硬件吗?您图中右下角写的 美音蜂鸣器: 普通蜂鸣器: 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0-04-03):
mark,蜂鸣器和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