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用作试验电源是否安全?

楼主(2009-07-31):
手头有两个淘汰的atx电源,12v,5v,3.3v都可以输出很大的电流,想改装成试验用的电源,后面加个317可调。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安全?会不会触电?

网友:
不会触电

楼主:
没接触过高压ac-dc的电路,只做过低压dc-dc。
但pc如果接地不好的话有时摸上去会麻一下,不知道这样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网友:
增加脆弱器件被击穿的可能性

楼主:
可是pc里的都没事啊,主要是不想浪费这两个电源:)

网友:
妥善接地没有问题,
以前曾经没注意,焊台和计算机共用一个插排,插排无接地,导致一批差分运放(40/PCS)和精密运放损坏(12/PCS),损失1000银子,教训惨重......

楼主:
妥善接地没有问题,
以前曾经没注意,焊台和计算机共用一个插排,插排无接地,导致一批差分运放(40/PCS)和精密运放损坏(12/PCS),损失1000银子,教训惨重......

-------------------------------------

默哀......
如果没接地,线性电源会不会也有此问题啊。相当于浮地,人一摸也会有放电。
看到网上好多人用atx电源做试验,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吧?

网友:
注意设备公地。
我拆的这个ATX电源短路还有自保护,挺好,要求不高用用还是不错的。
我们实验室单片机板子12V电源都是从ATX电源引得,目前没有出事。

网友:
台式机的电源输入端有 X Y电容,如果不接地,外壳容易因为Y电容的影响而带电,手摸会有发涩的感觉。

如果要用这种电源调试电路板,电路板也会带上电,可能用手一碰哪里,就把芯片烧了

如果用3座插排,可靠接地,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台式机的电源输入端有 X Y电容,如果不接地,外壳容易因为Y电容的影响而带电,手摸会有发涩的感觉。

如果要用这种电源调试电路板,电路板也会带上电,可能用手一碰哪里,就把芯片烧了

如果用3座插排,可靠接地,是没有问题的。

---------------------------------------------

哦,谢谢啦,这样一解释我就心里有底了。看来只要接地可靠,这个方法还是可行的。等做成后给大家上图。

另转贴一片网上查到的XY电容的解释:

找一块电源仔细看一下,在电源部分中,跨接L-N之间的小方块(单位是μF)电容就是X电容,通常在是电源入口的第一个;
同样,在电源部分的跨接L-PE和N-PE之间的蓝色的安规电容(单位pF)就是Y电容,通常是成对出现的。

或者你可以形象的看,X电容具有2个输入端,2个输出端,很象X;Y电容具有一个输入端,一个输出端以及一个公共的大地,很象一个Y

没有什么概念的,一个在差模回路上,一个在共模回路上,X、Y的名称纯粹是一个称呼,就象是X和Y轴一样

X电容主要用于流电源线路中,此时当电容失时不致产生线间放电。X电容器的测试条件是:在交流电压的有效值*1.5的电压下工作100Hour;再加上1KV的高压测试。
Y电容器在一旦失效会导致放电危险(尤其是对外壳)时是强制使用的。Y类型电容器的测试条件是:在交流电压的有效值*1.7的电压下工作100Hour,加上2KV高压测试。如果电容器用于不接地的II类产品中,则要增加至4KV。

要想详细的知道什么是X电容,什么是Y电容最好的办法打个电话给你的电容供应商就可以了解的很详细清楚. X,Y电容主要是安规要求具体请可以查IEC60950有说明.

X–capacitors are suitable to use in situations where failure of the capacitors would not lead to the danger of an electrical shock. They are typically connected across the AC lines for differential mode suppression.

According to EN 132400, X–capacitors are divided into 3 sub classes, depending on the peak impulse voltage to which they are exposed during operation. This kind of impulse can be caused by lightning in overhead cable, switching surges in neighboring equipment or in the device in which the capacitor is being used to suppress interference.

Typically, X2–capacitors are use for MC3337X based SMPS, X3–capacitors are seldom used. X1–capacitor can be used but come at a higher cost.

Y–Capacitor

Y–capacitors are intended for use where the failure of the capacitor could result in a dangerous electrical shock. They have a higher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reliability intended to eliminate the possibility of short circuits in the capacitor. The value of Y–capacitor is limited by safety regulations.

Y–capacitors are usually connected from the AC lines or bridge rectifier output to the secondary, chassis, shield, or earth ground.

According to EN 132400, Y–capacitors ar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sub classes:

Sub-Class                        Peak Pulse Voltage  Vp  in Operation                    Application

X1                               2.5kv<Vp≤4kv                                           For high peak voltage

X2                               Vp≤2.5kv                                               General purpose

X3                               Vp≤1.2kv                                               General purpose

Sub-class                Type of bridge insulation           Rated AC voltage           Peak value of surge voltage Vp

Y1                       Double or reinforced insulation     Vr≤250V                   8KV

Y2                       Basic or supplementary insulation   150v≤Vr≤250V             5KV

Y3                       Basic or supplementary insulation   150v≤Vr≤250V             No test

Y4                       Basic or supplementary insulation   Vr≤250V                   2.5KV

楼主:
还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就是上文中说“Y电容器在一旦失效会导致放电危险(尤其是对外壳)时是强制使用的。”
这个是为什么啊?

网友:
Y电容器在一旦失效会导致放电危险(尤其是对外壳)时是强制使用的

指的是在电容失效会导致放电危险的场合必须强制使用Y电容而不能使用普通电容

网友:
我也正打算用这个电源呢,谢谢高手提供了这么多资料。

网友(2012-04-24):
同有此种想法,想改成24V输出的,做工业控制经常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