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Builder怎样让ComboBox不让编辑?

楼主(2009-07-31):
请问:C++Builder怎样让ComboBox不让编辑?

如果把Enable设置为false,那么ComboBox不能被选择了。
怎么能做到既让ComboBox可以选择,但有不能直接输入字符改变ComboBox显示的内容。

网友:
style选:
csDropDownList
csOwnerDrawFixed
csOwnerDrawVariable
中的任意一个

网友:
我曾经想让一个文本框,是白色的,但又不能输入,不能有光标
最后用了个BT的方法,一得到焦点就让它失去焦点...

网友:
LS,设置Edit控件的Enabled = false就行了。

网友:
【3楼】 shark

Enabled = false后颜色会不对的,不是我要的...

网友:
用个label,可以造出edit的效果

网友:
label可以有edit一样的外框吗?如何设置?

网友:
【5楼】 snoopyzz

可以直接设置颜色,不用默认就可以了。

网友:
把label放在Edit上(放在Shape或bevel或panel上是不是更好?),然后disable Edit,呵

网友:
【8楼】 mdwct 可以直接设置颜色,不用默认就可以了。
---
不行的,一但disable,字体的颜色就是灰的了,这个改不了,除非自己写一个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