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如何单独测试

楼主(2009-07-31):
按德国人的资料做了板,首先是将电调调好,但是烧好程序后,上电,绿灯常亮,红灯循环闪五下;加PPM信号,电机没反应。不知是何缘故。大家有什么方法调试电调呀。电调搞不定,后面的都不敢下手了!

网友:
用调试板+Mktools 看信息

另Mktools也可以测试电调的 应该是走i2c这条线的

网友:
用Mk—tools 的马达测试选项卡可以测试,具体看下图示

网友:
电调测试示意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楼主:
能否详细一点,我拖拉按钮,电调和电机都没什么变化呀,电机始终是隔一秒抖一下,不给信号,不接电脑,也是隔一秒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