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44 bootloader 下载和启动 ???

楼主(2009-07-31):
大家都怎么把bootloader下载到boot区的?
为什么我的bootrst位配置后,芯片没反应?(不管bootrst怎么配置,芯片都是从00开始运行)

网友:
bootrst位配置后  是从bootload addr的地址开始运行的

直接用 MK——tools 对mega644进行编程

1.烧boot,需要注意的是sercon的rest跳线帽要插上
2.烧app,rest跳线帽要拔掉。

建议lz不要用别的工具烧录,这样会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