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对接问题!急急

楼主(2009-07-31):
两直线导轨对接,已经把对接面磨平,对接也已校正多次,但滑块滑过去就是要卡一下,能感觉的出是滚珠过不去!请问哪位有经验的老师傅提一下解决方案,或是注意事项!

就是这种导轨 (原文件名:u=1334186441,1459411324&fm=0&gp=26.jpg)

网友:
安装板上加工一条槽,把两导轨都装槽里怎么样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幼稚,直线导轨能随便拼起来用的么?

楼上的回答更幼稚,你明显缺乏基本的机械常识

正确的答案,是换一跟足够长的导轨,你非要拼的话,我建议你改用抽屉滑轨,别糟蹋了这两条

楼主:
1楼说的方法是正规的导轨安装方法,是要开槽的,但现在问题不是这个,是对接好了但是滑块卡,有人劝我用线切割从新割!

2楼的!你觉得导轨不可以拼起来用吗?正规的导轨是有编号的,一个接一个有顺序的,我用的导轨是我们厂去年买的,搬迁的时候丢了很多,所以现在有一个接头对不整齐,一根4米,明天上图!

网友:
这种导轨要想拼接的话
最好是向厂家说明
通常厂家会专门制作,并在导轨上标明记号,哪个位置和哪个位置对准
当然,有些厂家也有支持互换性的导轨和滑块,不过一般的应该是不行
这要看厂家的手册

网友:
说实话  以前还真不知道导轨可以这么使用~~

楼主:
今天下午校正了一下午也没搞定!觉得很平了,滑过去就是卡!

已经决定了!明天拿磨光机,把接口处向里磨一个凹坑,应当就不会碰到连接痕!

网友:
可不可以灌上树脂再抛光呢

楼主:
7楼的类似方法我也想到过。本来打算用焊锡去灌得还没试呢,觉得万一以后掉了卡在滚珠里就麻烦了!

网友:
接口首先得平齐,最好能线切割坐下。然后基准侧面最好有阶梯靠山,另外一头用螺丝钉死,这样应该会好点,成品导轨确实能接的。

网友:
这种使用方法应该是特殊规格需要定做的。因为做的再精密的导轨都会有形状误差。再加上导轨都有不同程度的预压(就是滚子直径加大)要想及其平稳过渡2条导轨是需要非常高的精度配合的。楼主需要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如何测量2条导轨的误差及如何安装和调整这样的安装形式。判断了问题的所在就好解决了。

楼主:
【10楼】 ctmawei 马威
说的对!我今天去试了,把接触处磨凹坑也不行,关键问题是两跟直线导轨有错位,而且是极小的错位也不行,我今天想尽了办法也没对好,最后对了个差不多,但还是卡,只有将就着用了。

网友:
除非天衣无缝

网友:
磨光机,把接口处向里磨一个凹坑?

这样连接起来的导轨和抽屉轨精度差不多了哦。

楼主:
导轨对接问题终于解决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其实主要原因是没有对齐,要求很严格的,左右时对其了的,但是上下,由于安装平面的平面度不是很高,肉眼是感觉不出来的,今天无意间用平面尺靠了一下才发现有很小的波动!才意识到原来上下不平!

于是就在地下垫了铜皮!调了半天,终于可以了,划过去没有任何的动静,平稳过渡!

上个烂图!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66883.jpg(文件大小:423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90801287.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66884.jpg(文件大小:461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90801289.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66885.jpg(文件大小:613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90801290.jpg)

网友(2010-10-25):
回复 网友A:

其实是二楼比较幼稚,明显没有大型机械设备的经验
首先,直线导轨可以无限长么?这是基本的常识。
台湾上银,银泰,ABBA一般最大的长度是4米,部分型号可以做到5米6
日本THK一般只做到3米。
当所需长度大于一根导轨的最大长度时,可以由多根对接使用
1,最好是由导轨生产厂家将对接处磨好,配好,然后按对接记号对接
2,如果是一轴使用两根或以上导轨,建议将接缝错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