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路过的朋友,帮忙看一下这个是什么电机,应该如何驱动?谢谢。

楼主(2009-07-31):
(无正文)

网友:
BLDC,星型连接,光驱主轴。

楼主:
to: gzhuli 咕唧霖

谢谢你的回答。是否可以再具体些?

楼主:
根据gzhuli 咕唧霖 的提示,
刚刚去google搜索了,找到了一些资料。

再次谢谢gzhuli 咕唧霖。

网友:
要注意电机是星型连接的,和航模用的BLDC不一样,航模BLDC是三角连接的,只有3根线,驱动方式稍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