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源代码_转hex文件

楼主(2009-07-31):
大家好,能否推荐一个可以将论坛里无刷源码转换成hex文件的工具软件,我用了iccavr,winavr等都提示编译错误,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楼主:
使用winavr已经解决编译问题,版本不同makefile有所不同

网友(2009-09-08):
控制板与电调的C分别是用哪种AVR编译软件编译的?各用什么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