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车H桥调速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7-31):
用mos管搭成的H桥调速电路,上桥臂是p-mos管9530,下桥臂是n-mos管,直接用PWM波控制G极,小电机调速,制动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加到稍微大一点的电机上桥臂的9530就烧坏,不知是否是电流变化率太快的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
H桥的输出电流有多大啊?

网友:
烧坏有没有冒烟呢?

应该是GS击穿吧,IRF9530已经淘汰了,不过datasheet上电流最大是12A。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啊,问题解决了,上桥换了更大电流的9540,又外加了二极管,之前以为大功率的MOS管不用外加二极管,再加上光耦隔离就都好用了。

网友:
楼主能把你的电路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