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的USART的同步方式

楼主(2009-08-01):
有谁知道MEGA16的USART的同步方式与74HC595怎么用?

网友:
avr的USART的同步方式不要使用,它的输出帧结构还是与异步方式的相同,有启始位和结束位的,不同的只是同时输出了一个同步的时钟信号。

你串出一个字节8位,同步USART打出10个同步信号,输出10位(最少了),无法与595匹配的。

建议使用SPI口与595配合。在我编写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一书中的15章中,有一个使用SPI口与164连接例子,可以参考。595类似,但需要加一个锁存输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