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4 使用NE555主动升压 可以实现PWM 100%

楼主(2009-08-01):
IR2104 使用NE555主动升压 可以实现PWM 100%

分析了一下IR21XX 系列芯片,感觉IR2104使用起来最方便,他有DEADTIME,驱动起来不用考虑太多问题

然而,IR2104和同系列的很多都只用自举电路来提供上路NMOS的驱动电压,自举电容的大小跟频率等因素有关,频率越高,自举越小。

以前用过IR2104如果自举电压不够,上路NMOS很容易导通不完全,发热厉害,甚至烧掉。一烧一个H桥基本就报废了,IR2104也可能一起损坏。

最好的办法感觉就是把被动的自举电路变成主动的升压电路。

升压方案有两种,一种是用电荷泵,一种是隔离电源

电荷泵可以用NE555产生方波,利用该信号完成自举升压。

隔离电源可以使用NE555或MC34063,采用磁环进行耦合。

因为刚邮购的IR2104还没到,所以还没有实验,不过电荷泵和隔离电源已经做过,还不错。

感觉不过采用主动升压,那么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样驱动器驱动起来也比较容易,也不会因为PWM受限制,或驱动不足而烧毁。

大家有人做过的么,这样似乎麻烦点,但是绝对好使啊。

有需要的话等以后把图贴上来,现在还没拿到片子,有些电路还要改改。这里先说一下思路,看行不行。

网友:
沙发

vv版主发过类似的图是分立驱动的,2104估计也是可以的,等楼主结果

楼主:
分立驱动  我研究过,感觉电荷泵没有隔离电源好。

假设 12V的控制电压  48V的H桥电压

按照他的电路,电容上的电压可以达到 12V+48V=60V   然而 这个电压只要12V就足够了

虽然用主动自举是可以的,但电压相差的太大。

用隔离电源就可以使输出一直在12V,桥不管怎么导通都没有关系

网友:
顶一下表示支持,关注你的劳动过程。

楼主:
现在正在测试NE555   在12V下就有10mA的电流  有点大,想想办法

IR2104已经到手   这几天弄弄试试

楼主:
买的第一批IR2104竟没有一个好使的,被骗了。

又到另一个人处买了些,这次的好用。

电路调了下,可用了,但是没有用NE555,采用的是MC34063

等过会发电路发上来了

楼主:
【F.H.】利用MC34063制作隔离电源,为IR2104上桥供电实现100%PWM电路  调试成功(频率能到500KHZ以上)

分析了一下IR21XX 系列芯片,感觉IR2104使用起来最方便,他有DEADTIME,驱动起来不用考虑太多问题

然而,IR2104和同系列的很多都只用自举电路来提供上路NMOS的驱动电压,自举电容的大小跟频率等因素有关,频率越高,自举越小。

以前用过IR2104如果自举电压不够,上路NMOS很容易导通不完全,发热厉害,甚至烧掉。一烧一个H桥基本就报废了,IR2104也可能一起损坏。

最好的办法感觉就是把被动的自举电路变成主动的升压电路或隔离电源。

但是 主动升压 和 隔离电源相比,还有很多问题,如,电压高。隔离电源可以很稳定。

电路有很多冗余,大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筛检。

电路调试成功,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隔离用的变压器使用一个日光灯用的小磁环绕制的,初级次级乍数一样即可,电感能达到1mH以上。

网友:
多谢楼主。请问电路中R9和R10这两个电阻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
原来想减小MOS的输入阻抗,抗干扰

实际中可能是多余的

网友:
还有个问题,如果用两个2104构成全桥,是需要两组MC34063电路呢还是可以共用一个?

网友:
可以弄多路隔离输出啦吧,用一个34063

楼主:
可以 一个34063  多路输出的

网友(2010-01-05):
是不是将V版的555主动升压后的电路连接到vb,vs还是连相?

网友:
回复 楼主:

IR2104S  用在什么产品,我想去买一个来测试

网友(2010-08-03):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2010-11-19):
可以和你交流吗?QQ252508900,注明虚拟仪器论坛

网友(2012-12-23):
IR2104全桥电路用NE555充电泵给上桥驱动供电。偶尔有上桥不工作的情况。

网友(2013-05-09):
mark一下,感觉主动方式自举比较安全

网友(2017-08-29):
MARK一下,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2017-09-30):
mark,好想法,可以借鉴!

网友A(2020-04-11):
楼主 在吗 请问下ir2104 隔离电源怎么加到自举电容上面  有偿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在吗 请问下ir2104 隔离电源怎么加到自举电容上面  有偿给你

很容易啊,就是把那个自举电容上面,保证比总线大于MOS 开启电压

网友:
我能联系下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容易啊,就是把那个自举电容上面,保证比总线大于MOS 开启电压

“就是把那个自举电容上面  ”   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有理解

网友:
呼吸机里面用的就是555,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那个自举电容上面  ”   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有理解

7楼图的VB就是

网友A:
是我画的那部分就是主动升压电路是吗? 这个是常输出还是有频率的输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画的那部分就是主动升压电路是吗? 这个是常输出还是有频率的输出呀? ...

你画的部分确切的说不是主动升压,是DCDC隔离电源,替代自举过程中给Cboost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画的那部分就是主动升压电路是吗? 这个是常输出还是有频率的输出呀? ...

给你个私信,可以给你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