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评评开发这么一个软件需要多少时间及费用

楼主(2009-08-01):
纺织行业染色机仪表上位机软件:
1、通过485与计算机通信,管理监控近百台仪表;
2、下载加工工艺、上传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等,并作处理;
3、每台仪表运行实时曲线实时状态;
4、各种统计报表;
===================================================
(参考成熟产品的软件)
代码量大概两万行左右
数据库表大概20个左右
开发人数:1人(熟悉某种语言的应用)
------------------------------------------
描述得不是很合理,大家看看这么一个软件需要多少时间及费用

网友:
20个表的程序啊,如果我做最起码要半年,不过我是业余的,抛砖引玉一下

我想如果是专业人事做的话,前期项目需求沟通、中期编程、后期现场调试,如果半年能搞下来也很不错了

网友:
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吧 ?

网友:
要是能满足客户需求需要半年,甚至更长,因为客户需求总是变化,所以不要着急编码,和客户沟通好了,明白需求了再搞
我们就是吃了亏,客户整天改需求,最好开始搞个合同

网友:
快点半个月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两个月。

网友:
如果是LABVIEW或组态开发时间可能会短些,要不有点审美观的估计都会被界面搞死。

网友:
调试协议加上除bug+升级,一个本科毕业3年的程序员3个月感觉是比较合理的时间(全职).

楼主:
呵呵,这么多回复,没有一个涉及费用的。
---------------------------------------
4楼的有点夸张了吧,半个月弄个需求分析和建数据库都不够呀!呵呵~~~
一个月,半个月,那都快成了写代码的机器人了!!!

网友:
还有很多细节没说清,最重要是数据流量,流量大处理就比较烦,其它是用不了多少时间的

楼主:
to 8楼:
数据流量比较大,几乎是不间断收送数据。上百台机器同时要监控,正常情况下,每秒钟要刷新所有机器的当前状态。每台机器的当前状态数据有几十个字节。期间可能会有工艺数据、历史数据等,数据量会达到K级字节)。
这些都要保证能够正常通信,互不干扰。
数据不断更新,处理,保存等。

网友:
费用嘛,这个项目,个人觉得低于2.5w就别干了,呵呵

网友:
我同事做过类似的纺织软件,否则我不会说这种话。这种程序主要就是对实时数据进行统计输出[整体实时数据显示或是某一锭进行图表显示]、处理、历史查询……

网友:
这种系统是体力活,没啥特别的技术难点的
费用大约1.5~2W吧,1~2个月

网友:
485能实时到什么程度

网友:
确实需要和客户多勾通一下,否则中,途不停的改动,没法按时完成的,改动经常要涉及到全局,最好详细列出需求明细,越具体越好,减少重复修改,起码2W--2w5

网友:
都是牛人,只是如此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项目要求,就能算出开发时间和开发费用.
自叹不如.......

网友:
数据流量比较大,几乎是不间断收送数据。上百台机器同时要监控,正常情况下,每秒钟要刷新所有机器的当前状态。每台机器的当前状态数据有几十个字节。期间可能会有工艺数据、历史数据等,数据量会达到K级字节)。
这些都要保证能够正常通信,互不干扰。
数据不断更新,处理,保存等。
你想想485的特点,就知道你的想法:每秒钟要刷新所有机器的当前状态,这个是很难实现的

楼主:
很感谢这么多位的回答。
这个软件开发费用大概就是2W,时间呢,看情况,一般不会超过半年。
比较麻烦的是客户可能会时不时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改起来,牵一发而动全身啊!呵呵~~~
再有就是实时监控做起来很麻烦,要监控的机器太多,数据流量也不小!必须得合理安排控制程序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