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机通讯

楼主(2009-08-01):
马潮老师你好,多机通讯中如果置位MPCM时 ,如果第九位为0(即为数据帧)时,将被过滤掉,等到下一个地质帧的到来,我想问的是,这个工作是CPU硬件完成,还是利用标志位RXC自己通过判断完成呢?  忘回复,谢谢!!

楼主:
还有问题就是,我设置了九位数据模式,且写UDR前置位了TXB8 , 为什么接受机的RXB8却没有置位呢??

楼主:
数据手册看不懂,不过用另一个方法也可以实现多机通讯同样的功能,利用8位数据和9位数据传输切换实现数据和地址的分离,忘马老师指教我的方法是否正确呢?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解答一下呢?

网友:
楼主问题都没交代清楚,谁来回答都要猜

就连MCU都没交代清楚
要别人能回答你的问题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是ATmega16的。

网友:
还是买本我写的书吧,我想值的你仔细读的。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发送机初始化后,位加延时,接收机来不急接收出现的错误。

网友:
还是不愿意参考我写的书。

通信协议制定的不完善,没有应答机制,不能进行数据流控制。

就是目前通了,将来也是设计不出稳定的通信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