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让Form不允许用鼠标拉伸窗口大小?

楼主(2009-08-01):
//请问:C++Builder怎么让Form不允许最大化?

怎么让Form不允许用鼠标拉伸窗口大小

网友:
LZ,建议你去CSDN问这类问题吧,CCRUN版主会给你答案的,呵呵

网友:
窗体的属性BorderIcons中的那个biMaximize设为FALSE

楼主:
继续问:

怎么让Form不允许用鼠标拉伸窗口大小?

网友:
bsDialog就为固定大小,bsSingle可直接最大化,但不能用鼠标拉伸,你可以试一下BorderStyle的几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