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一书中的一个频率计的问题

楼主(2009-08-01):
第十一章中的。频率测量和简单频率计的设计。频率不是固定的吗。我做出来是一直向上加的。成了计数器。分析程序,应该是TCNT0没有清0的问题吗?
书中的例子是GCAVR,我用的是ICCAVR。我改过如下。不知道在哪里清TCNT0.高手给分析一下。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2ok:4
#pragma data:code
const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const uchar tab[]={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pragma data:data
char buffer[8];
char posit;
uchar timeok,disok;
char timeold,timenew,freqtime;
uint freq;
void display(void)      // 8 位 LED 数码管动态扫描
{
   PORTC = 0xff;
   PORTA = table[buffer[posit]];
   if (posit==5) PORTA = PORTA | 0x80;
   PORTC = tab[posit];
   if (++posit >=8 ) posit = 0;
}
void t2ok()
{
         timenew=TCNT0;
         timeok=1;
         disok=~disok;
         if(disok) display();
}
void freq_to_buffer()
{

char i,j=7;

for(i=0;i<=4;i++)
{
  buffer[j-i]=freq%10;
  freq=freq/10;
}
buffer[2]=freq;
}
void init()
{
DDRA=0XFF;//out
DDRC=0XFF;//out
//T0初始化
TCCR0=0X06;//外部T0下降沿触发,普通模式
TCNT0=0X00;
OCR0=0X00;
//T2初始化
TCCR2=0X0B;
TCNT2=0X00;
OCR2=0X7C;//7C=124,124+1/125=1ms

TIMSK=0X80;//允许T2比较匹配中断
}
void main()
{
char i;
init();
for(i=0;i<8;i++)
buffer=0x00;
timeold=0;
SREG|=0X80;

while(1)
{
  if(timeok)
  {
                            if(timenew>=timeold) freq=freq+(timenew-timeold);
                else freq=freq+(256-timenew-timeold);
                timenew=timeold;

                if(++freqtime>=100)
                {

                 freqtime==0;//100ms到
                 freq_to_buffer();
                 freq=0;

                }

                timeok=0;

  }
};
}

学AVR 断断续续的一年了。但一直没有好的教材。知道AVR是从郭天详的十天学会avr的视频教程。不得不说,入门的都爱看视频教程。到后来,做点实际的东西时,发现视频教程上的内容太太少了。特别是avr中的定时器的内容。由于视频教程的先入为主,便学M16.工具用ICCAVR。
图书馆的avr书原来只有3本。是90s的。老师提供M8和M16.

楼主:
自己顶个先

网友(2009-11-03):
主程序里 while(1)
{
  if(timeok)
  {
      if(timenew>=timeold) freq=freq+(timenew-timeold);
else freq=freq+(256-timenew-timeold);
timenew=timeold; //这里有问题

if(++freqtime>=100)
{

freqtime==0;//100ms到
freq_to_buffer();
freq=0;

}

timeok=0;

  }
};

timenew=timeold;有问题,应该是timeold=timenew;

频率变化应该是正常的,可以通过求平均值解决。

网友(2010-04-17):
我还想问个问题,当我把if(++freqtime>=100)  的100改成1000的时候,为什么会导致频率计的示数会错误呢?比如我本来显示的是50,也就是真正的频率为500,但当我改成1000时,就变成116

网友:
单纯的拷贝代码是学不到东西的。本例子在书中后面有明确的解释,希望能真正理解实现的方法。

没有那个代码是万能的,这个代码的测试精度和最高频率已经给出了(小于255K),如果你真正懂和理解了,应该能够根据实际的需要做相应的修改。

1。LZ位的问题没有说明白,他测试的频率是多少?本代码中不需要对T0做清另的。另外程序中的代码移植有问题(2楼已经给出),原代码是time0_old=time0_new,而lz却写成timenew=timeold。此外上一句中的运算符号也不对(这样原文的移植都错了,还问正确性?!)

2。2楼找出了LZ移植代码中的一个问题,但解释是不正确的,这段关键的代码(已经对LZ移植代码中的错误做了修改,原书中是没有错误的!)
if(timenew>=timeold)
  freq = freq + (timenew - timeold);
else
  freq=freq+(256 - timenew + timeold);    //《===移植代码错误1,后面应该是+!
timeold = timenew;                        // <===移植代码错误2,两个变量反了!

    不是为了求平均,它是累加了100ms中T0的中断的总次数!!!这个次数乘上10就是频率了,代码中没有做乘10的计算,只是在显示时,把小数点向右移了一位,这就相当乘10了。

3。3楼的朋友也根本没有读懂代码,不知道是如何测量和计算的。你把100改成1000,那么假定T0在1ms中中断的次数为100,那么1000ms就是100000。这个数据已经大于65536了,而变量freg定义的为INT型,能正确记录保存100000这个数吗?

===============================================================
楼上的3位,谢谢你们能参考我编写的教材。但我还是要拜托你们,以及那些想真正学习和掌握这个专业知识和技术本领的各位,不要采用应试教育的学习方法参考我的书,不要盲目的拷贝或修改例程代码。没有任何的代码是万能的,最重要的是方法和思路。

网友:
啊?不是1ms中断一次吗?

网友:
楼上的,再次拜托,请仔细看书,里面说的够明白了。里面没有用到高等数学,都是加减乘除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