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龙的LAP-C16032逻辑分析仪拆了给大家看看

楼主(2009-08-01):
看到有人把周立功的LA1016拆了给大家观摩,我也奉献下,将台湾孕龙的LA16032拆了。

孕龙LAP-C16032逻辑分析仪 (原文件名:孕龙LAP-C16032逻辑分析仪.jpg)

孕龙LAP-C16032逻辑分析仪主板 (原文件名:孕龙LAP-C16032逻辑分析仪主板A.jpg)

汉泰DSO-2150 USB示波器 (原文件名:汉泰DSO-2150 USB示波器.jpg)

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配合工作 (原文件名: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配合工作.JPG)

最后晒晒家底儿,呵呵

凉席上晒家底儿 (原文件名:凉席上晒家底儿.jpg)

楼主:
莫老大文中提到固纬是由孕龙代工的硬件,然后自己做的软件。看看两家的软件升级对比,我倒是觉得固纬干脆就是个贴牌,软件都是人家孕龙做的。孕龙是做IC起家的,所以板上的IC应该是自己设计的。至于你贴中有网友提到无法设置电压,不如ZLG,这个试一下就知道了。孕龙的逻辑分析仪可使从最低端的型号就具备-6V到+6V之间随意设置的功能。这点不像ZLG那么小气。

网友:
前端使用245,不可能设置门限电压的

楼主:
孕龙LAP-C16032 USB1.1总线分析封包 (原文件名:孕龙LAP-C16032 USB1.1总线分析封包.jpg)

自己DIY的 孕龙LAP-C16032 USB分析洽具 (原文件名:孕龙LAP-C16032 USB分析洽具.jpg)

我就是因为喜欢孕龙这些插件功能才选择买的,呵呵,而且还比ZLG便宜。不是误导大家,正常是没有这么多插件的,只有SPI、UART、IIS和七段数码管这四个插件可以用。还有,LAP-C322000型号以下产品是不带插件串行触发的。不过这些都可以………………呵呵。

楼主:
按照四楼同学说的,孕龙这个对话框中的设置是糊弄人的?

孕龙LAP-C16032电压设置 (原文件名:孕龙LAP-C16032电压设置.jpg)

网友:
245的总线电压可以设为3V,也可以设为5V,调整给245供电的电压就相当于是调整了电平规范,不过没什么用

网友:
PixyDraw, 请问一下如何把插件强行.......?  呵呵.
因为我也打算买一台孕龙LAP-C16032. Thanks!

网友:
PixyDraw 没来上网? 你的799的在哪里买的,介绍下,有购买意向啊。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a6713d687cf9e33a08610d7e5941d86d&x_id=0db2
我是在这家买的,799包快递。估计那个PixyDraw也是吧。

网友(2010-02-12):
那位对孕龙的16032升级过?

网友:
这个型号的能分析miler码吗? 周立功的LA1016,看软件带miler分析,LA1016似乎已经停产

网友:
TO:楼主, PixyDraw

   看了6楼的提示,应该是可以PoJie,最近也再考虑买逻辑分析仪,想问楼主,破解是对协议的dll文件进行PoJie还是对主程序进行Pojie,主要关注Miller码分析

网友(2011-11-22):
回复 楼主:

我很想一下楼主,要测I2C要怎么设置才好,我怎么测的不对啊!谢谢啦!我现在是实在是困惑!

网友A(2012-01-11):
已经成功帮网友升级了几十台LA16032,效果很理想

网友(2012-07-18):
引用 网友A:
已经成功帮网友升级了几十台LA16032,效果很理想

能讲讲怎么和谐升级呢? 小弟也有一个LAP-C(16128)。

网友:
麻烦问下楼主,他前端的两个芯片是什么芯片,实现-6V到+6V的阈值电压,还有正负30V的输入电压范围。最近正在考虑开发逻辑分析仪,如果能添加上这个功能,算是不错的。

网友(2012-09-04):
能和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