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遥控器电路

楼主(2009-08-01):
求一个遥控器电路。我们想自己焊一个遥控人形机器人的遥控器,机器人共有18个舵机,使用PIC16F877A单片机,无线模块是nRF24L01.求高手给一个完整的无线模块与单片机的连接电路,希望完整。包括外围电路和按钮与单片机的连接方式。主要是按钮与单片机连接的方式。

网友:
你的这个工程,应该不算很难,至少有地方可以入手————遥控一个机器人难度不算太大。
————问题是:你的“人型机器人”有18个舵机,自主平衡及动作都已经正常了吗???
————你在这里只需要一个遥控方案而已,那就不算太难。。。

换句话说:只要把事先做好的“动作数据流”,用数据链路发送给机器人,就完成“遥控”任务。

做这个“数据链路”根本不需要了解你用什么单片机,只需要恰当的数据接口就OK。自己再想想。
————相信你完全能自己想出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