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C SIM_RST信号时钟复位脉冲

楼主(2009-08-01):
现在给模块发送命令没有问题

但是sim卡的一直有复位”脉冲“信号

SIM卡的VCC电压也是在0~3v之间跳动。

不插上SIM卡用示波器可以看到。

请指教。

楼主:
插上SIM卡也是这个样子!!!!!!!!

楼主:
SIM_CD这个信号我是直接与SIM_VCC相连。

楼主:
还是没有搞定,请问大家的难道一上电,simvcc电压就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咋那么肯定一定就是SIM卡电路的问题呢?

楼主:
终于把你等来了 呵呵

我用的开关电源供电   模块的电源用了2200uf电容

现在LPG灯一直再  周期1s,高电平输出0.1s 闪烁

但是SIM的电压用示波器看看不正常啊    我的sim卡电路是借鉴你 呵呵

楼主:
查信号的质量是
AT+CSQ
+CSQ: 99,99

AT%TSIM
%TSIM 0 NOTE:SIM卡不在位
OK

楼主:
电压是5v经过in5408   后4.3v  波纹大概再40MV左右。

网友:
上完整的原理图

网友:
先排除电源问题,确认电源供电能力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