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R(INT0_vect,ISR_BLOCK)中的ISR_BLOCK是什么参数?

楼主(2009-08-01):
如题,中断程序如下。
ISR(INT6_vect, ISR_BLOCK){
        unsigned char key;

        key = CPLD_read(CPLD_CMD_KEY);
        CPLD_write(CPLD_CMD_LED, key);
        PORTB ^= (1<<PB4);//??????????????????????????????????
}
这参数列表中的ISR_BLOCK是什么参数??

网友:
ISR_ALIAS(INT1_vect, INT0_vect);当INT1 中断发生时就会执行INT0 的中断程序。参考一下。。

楼主:
1楼说的我已经知道了,可是这个和我的问题不符合。

网友:
ISR_BLOCK是中断属性,即中断中不允许嵌套中断,
ISR(vect, ISR_BLOCK) 当于SIGNAL(vect)。

相应地,还有ISR_NOBLOCK,中断中允许嵌套中断,
ISR(vect, ISR_NOBLOCK) 当于INTERRUPT(vect)。

还有ISR_NAKED,裸中断,
ISR(vect, ISR_NAKED) 中断不保护寄存器。

楼主:
谢谢楼上,恍然大悟。

网友(2010-11-02):
回复 网友A:

言简意赅啊,呵呵

网友(2013-05-30):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