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温漂,希望大家发言

楼主(2009-08-01):
传感器在0摄氏度以下时,温漂很明显
如何解决温漂?

网友: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换个温漂小的传感器.或者加个温敏元件作补偿.或者单片机测温后程序里处理一下.

楼主:
单片机测温后,进行软件处理可以解决
但这要增加单片机的工作量

所以最好有硬件解决的方法

网友:
换温漂小的传感器.或者对传感器进行温度补偿

网友:
首先搞清楚是什么元件的温漂影响最大,电阻可以换成低温漂的,运放也是,还不行的话就利用PN结的温度特性进行硬件补偿,或者软件处理

楼主:
PN结的温度特性进行硬件补偿???
没有做过。
能否告诉?

我是做称重仪器的,传感器是无法换的,因为已经定型了

另外对传感器进行温度补偿,何种方法?谢谢

网友:
那就是计测绘出温漂曲线,用软件补偿。

楼主:
占单片机时间啊

网友:
换个速度高的单片机~

网友:
我也一直在找MEMS压力传感器,温补的方法,大部分论文的方法都试过了基本上假的比较多,效果不怎么好,

楼主:
是啊
所以大家有什么良策,希望给出来,参考参考
一起进步啊!

网友:
用PN结的压降测温.
然后用软件去补偿.

首先你要先搞清楚是你的传感器真的漂吗?

我们做过电子称.开始发现温漂真的很厉害.
后来直接测试传感器输出,并没有漂移,是显示部分漂移了.
剩下的就好办了

楼主:
是的
是传感器那边漂的
所以一直想解决
但是解决不了

楼主:
看来,大家不太积极发言啊。

网友:
解决温漂的方法有很多,各有针对性。LZ这里即没说什么传感器,也没说电路结构、又没说误差情况,更没说目标如何。

这。。。实在是不好说啊~~~

网友:
先测出相应的漂移曲线,如果近似于直线则使用PN结补偿,如果是个曲线,没办法,软件建表代换

网友:
模拟补偿就只有不停地来回测量温度特性,修改补偿电阻了,好传感器是补出来的的,呵呵,大家都知道。

数字补偿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如果这个怕麻烦,估计没好招了。这点运算量对AVR来说,小CASE了。

网友:
传感器有温飘只能扔掉,要是调理电路温飘才需要慎重处理。

网友:
最近也被温漂搞死了,温度上升到55度,电压就漂了10mv。

网友:
【17楼】 makesoft
传感器有温飘只能扔掉

那倒不用。至少还可以拿来检测温度的,

开个玩笑!
其实只要是确定的漂移就好办。
据说最早的8位半表就是数字补偿的。

最怕的是漂移是不确定,没规律的。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太笼统了。大家只好空对空了

我们用的测力模块是应变计的,桥式的,温差四个桥臂自己就补偿了,
所以输出温漂很小

楼主:
如果采用温度补偿法,最好采用什么方式呢?比如热敏电阻或者别的?

楼主:
呵呵。还是试试用热敏电阻吧

网友:
AD7730的交流驱动模式可以消除电路的温飘和不同材料连接的热电势

楼主:
价格好像贵了哦

网友:
AD7730只能达到抵消电路部分的温漂,而对于传感器的温漂,一点用都没有啊。方波驱动,实际和斩波型运放是一个方式。

楼主:
我现在只能用采集温度,然后进行软件处理方法进行实验
效果不错

楼主:
用PN结的压降测温.

此PN结,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好呢?

还有它的侦测方法是什么呢?

望回答哦。

网友:
冷端补偿

网友:
加热恒温

网友:
只要是PN结,都有这个特性吧,忘了在哪见过用1n4148做的温度计

楼主:
用IN4148做PN结???

网友:
估计LZ是刚进入称重行业

温度零点补偿 运算 很简单的 占CPU不多的
既然是做仪表,资源和空间肯定够的,加个温敏电阻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是啊

我刚刚进入

好多东西需要理解啊

楼主:
希望多多交流

楼主:
终于知道搞仪表特别累了

网友(2012-08-09):
MARK如何解决温漂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知道搞仪表特别累了

握抓~~ 我们机器做了三年了,现在还没到能卖的程度

网友:
1、用热敏电阻补偿,效果一般
2、使用专用IC进行温度补偿
3、使用单片机对信号进行处理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传感器了。有传感器自带补偿的,比如传感器就做成电桥。有测温软件补偿的,这个应用也比较多。还有专用芯片进行补偿的,比如热电偶测温。

网友(2013-03-18):
温漂比较头疼,主要传感器的温度变化没有温度变化快,会有个时间差,长时间无法保证传感器补偿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