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T-Thread的内存管理!

楼主(2009-08-01):
RTT的堆初始化是这样实现的:
rt_system_heap_init((void*)&Image$$RW_IRAM1$$ZI$$Limit, (void*)0x40010000);

比较费解的是
Image$$RW_IRAM1$$ZI$$Limit 这个是编译期间确定的吧?

网友:
是的,这个是armcc编译器自动生成的,指向的是RAM中ZI的结束地址,即从这个地址开始到最后的RAM地址空间可用于动态内存堆。

楼主:
不知道 ffxz 你们也是用JLINK的仿真器做的测试吗? 感觉可能还是JLINK的兼容性问题,后面我再做做实验看看。

楼主:
换了一个ULINK2来测试,ok,现在看来基本上是JLINK的问题了,从JLINK的提示,好像是JTAG抓不到CPU内部的运行情况,所以前面出现的一堆的奇奇怪怪问题都是和JLINK有关。

我从V6 V7 V8(v7的硬件,v8的软件)测试了下,都是有问题,如果选用RDI模式的话,有时正常,基本上可以肯定是JLINK的兼容性的问题。
ULINK2 一切正常。

ffxz ,可否方便留一个mail地址?

网友:
bernard.xiong # gmail.com

这个也是我的GTalk地址,虽然现在也开始在用QQ,不过还是GTalk多些。

网友(2011-04-08):
mark我的邮件地址?呵呵,官网一直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