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定时器中pwm的占空比调节精度问题

楼主(2009-08-01):
我对下面的说法不是很明白:
    快速PWM可以得到比较高频率的PWM输出,但占空比的调节精度稍微差一些。此时计数器仅工作在单程正向计数方式,计数器的上限值决定PWM的频率,而比较匹配寄存器的值决定了占空比的大小。
    快速PWM模式适合要求输出PWM频率较高,但频率固定,占空比调节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
    频率(相位)调整PWM模式的占空比调节精度高,但输出频率比较低,因为此时计数器仅工作在双向计数方式。同样计数器的上限值决定了PWM的频率,比较匹配寄存器的值决定了占空比的大小。
   为什么快速PWM和频率(相位)调整PWM模式的占空比调节精度会不一样呢?

网友:
这个说法有点问题,不会是我在什么地方说的吧?如果是到要脸红了。我查过我编写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一书教程,好象没有这样说过。

正确的应该是:

占空比的调节精度取决与定时器的长度(或上限值)。对于8位,上限为255的话,精度都是1/255。
如果是频率(相位)调整PWM模式,尽管计数器工作在双向计数方式,但占空比的调节精度并没有提高,因为比较匹配寄存器的值变化1时,占空比变化2,如果上限为255,精度为2/510,还小与1/255。如果上限小于255,调节精度还要差。

要得到占空比调节精度高的PWM,要使用更长的定时器,如16位定时器。

对于AVR讲:

快速PWM可以得到比较高频率的PWM输出,占空比的调节精度是固定的,相位也是固定的,PWM频率也是固定的(系统时钟和分频系数不变时)。

频率(相位)调整PWM模式得到的PWM频率比较低,但在不改变系统时钟和分频系数情况下,通过改变计数上限值,可以改变PWM的频率、同时相位也变化,并且占空比的调节精度也随之变化。计数上限值越小,PWM频率越高,占空比的调节精度越差。

楼主:
老师您好!我是从这个专栏的“使用AVR定时/计数器的PWM功能设计要点”中看到的。不过现在我基本上明白了,谢谢!那么设置计数器的上限值是通过改变ICRn来实现的吗?

网友:
看你使用哪个PWM模式了,具体看手册。

楼主:
马老师,您好!我在datasheet中没有找到,在您编写的书中也没有看到,只是提到可以有用户自己来设置,那么决定上限值的寄存器是那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