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SR 芯片的 usb蓝牙适配器可以改成串口或者SPI接口的吗?

楼主(2009-08-01):
这个CSR 芯片的 usb蓝牙适配器可以改成串口或者SPI接口的吗?

楼主:
自己写协议栈
有同志拆过吗?

楼主:
串口的透明蓝牙太贵了,因为还要有厂家的协议栈支持,反正也有开源的,不如。。。

网友:
简单地说,不能,因为USB接口的蓝牙棒内部没有flash芯片,没法存程序。但是加了驱动可以配合一个或多个的蓝牙串口透传模块使用。串口的透传模块从几十元到200元以上的都有,看是进口的还是国货,国货便宜,但一般焊接质量较差,震动环境下故障率高些。

楼主:
我见到的最低是40元左右,还是贵呀。。比2.4g的nrf2401,cc2500 的十元左右价位贵很多。
唯一的优势就是很多手机都内置了蓝牙。 蓝牙棒内没有程序,在单片机里写不好吗?对于只需要很少部分协议栈的情况,AVR够用了吧?

网友:
蓝牙协议很复杂,即使串口透传也不简单,怎么能拿nrf2401和他比呢,在单片机里写蓝牙协议基本不可能,蓝牙协议太大太复杂了,单片机里跑zigbee协议还勉强。

楼主:
有开源的协议栈呀。。。根据需要裁剪就行了。

网友:
如果楼主有时间折腾自当别论,由于8位机先天的不足,跑复杂的蓝牙协议栈是很困难的,如果裁剪到不兼容蓝牙标准的地步,用蓝牙硬件也没啥意义。事实上蓝牙模块一般集成的都是32位处理器,外接一片flash就可以了,自己再外接一个8位AVR看不出有啥优点,何况AVR的RAM也太小,能否够跑即使精简版的蓝牙协议都是个问题。这样纯粹硬件成本上考虑,还不如想法买蓝牙透传模块,再把自己的程序写进蓝牙模块,省掉自己板上的单片机呢,反正这种模块一般接口也很多。

楼主:
看来蓝牙还真有点鸡肋呀。。。

网友(2010-10-11):
回复 网友A:

可以改的,需要从协议栈入手,我做过 QQ 562756230

网友(2012-02-23):
回复 网友A:

共同关注~楼主三年前就想这么干了!我也想啊,不知道前辈现在进展如何?

回复 网友B:

您的方案是 直接改蓝牙适配器吗?我拆开过,里面是csr的一个芯片加一块flash,现在7块钱以下。蓝牙2.0+EDR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求7块钱链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淘宝搜索 蓝牙模块 价格由低向高排,我的在北京某店买的

网友:
7块钱的只有一个CSR芯片没有Flash的,内部固化USB HCI接口的ROM,不带上层协议栈的,没法接单片机。
26块的那种串口透传模块才是带Flash的,有CSR的SDK的话可以自己写应用程序刷到Flash里面,实现一些附加功能,不过SDK要签NDA才给,小量或DIY的一般拿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E:

7块钱那种有人用PIC24的usb host+ btstack Open-Source Project 做出来了
https://github.com/ytai/ioio/wiki/IOIO-Over-Bluetooth
PIC官方也有协议栈,但有授权金.如果是开放试用的话,如果能接到7块钱模块的串口(如果有)还是有可玩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