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电子称, 发几个图来大家一起研究下,看怎么用AVR来实现

楼主(2009-08-01):
手头有个电子称, 近天想看它里面是怎么弄的,就把它给拆掉了, 先上几张图

这个是传感器部分的, 一个金属块, 上下两边用胶封住了一些电线, 不知道电线和金属块是怎么接的.  电线是四根,连到PCB板上, 板上标的是:
红   E+
绿   S+
白   S-
黑   E-
黑色线接地了, 其他线不知道接到哪里去了

这个是PCB板图1
那个8脚IC是24c01, 估计拿来存什么东西的, 三极管是8050, 估计是用来控制背光的.
那个绑定芯片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是PCB板图2
三个按键,控制电源开关,清零和单位.

如果是用avr来测量重量的话, 是不是接上传感器的那四根线就可以了?  有没有关于这个传感器的资料什么的
看他的这个PCB,似乎也没有用什么放大什么的, 是不是可以不用放大器直接有AD采集

网友:
测量一下看看,估计可以找到入手点

网友:
传感器就是应变片,四根线是全桥测量吧

网友:
外围电路不多可能是振弦式的传感器

看那么小应变片的可能很大

24c01应该是存校正数据的,一般是分段线性插值数据吧

网友:
黑胶下面是带AD及LCD驱动的台系单片机

网友:
应该是全桥的传感器,以前做过,用自己搭的双积分,用手压传感器后数据不回零。后来改用模块的了

楼主:
量了一下电路, 如下

接电后的电压标在图上了, 不明白为什么会有3.51v这个电压,
称是用CR2032供电的, 电源电压是2.8v

问一下 Doding,  你说的那个模块是什么模块?

网友:
不用猜了,这是应变桥(应变电阻)传感器,MCU是用很便宜的台系MCU,MCU的价格可以不超过2元。。。
这样的产品,我公司在01~03年出过2KK,包括厨房秤、体重秤。属于消费类的电路,没什么搞头的。

网友:
是别人做好的测量模块,输出电压和压力呈线性关系,而且自动校准。以前刚毕业时做的,后来再没接触过。一直就没弄明白这种传感器不回零怎么处理的

网友:
里面是个全桥,我刚买了个,输出的信号要过运放放大~

楼主:
to coody :

请教一下, 那个3.51v的电压是怎么来的?  MCU的IO电压吗?  连到MCU的那6根线全是AD吗? 感觉不像啊
想用M8控制一下这个东西玩玩

to ppa2001
外围电路上我没看到有运放, 难道是集成到MCU内部了吗? 而且资料上说的供桥电压为10v, 我在这个板上并没有量到有10v的电压,最高也就是那个3.51v

网友: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楼主:
to ppa2001 :

   你那种传感器要多少钱一个?

网友:
这个AVR做不了,要做起来只有两种可能:1.当个玩具,对最小称重无要求   2.外接高分辨率AD.
以前公司想要做这个,已经弄好了方案,后来没做了.电路图是这样子的,见下面这个贴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6150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tomhe666&bbs_id=9999

楼主:
同意楼上的, 我在网上查到个IC,  FS511, 18位AD转换精度, 专门拿来接这个传感器

网友:
to 【13楼】 ldqmoon
老师买的,好像100远多吧

网友:
呵呵,邦定的IC,精度可达到哪个级别?

网友:
最近正在研究这个,严重关注。

网友:
这个一般用的是富晶的MCU,电子秤专用芯片的,内置20位分辨率带放大差分输入AD,价格楼上有位说了,不超过两元吧,楼上有位说邦定的能达什么级别,下面这个芯片就有邦定的,发个资料看看吧

网友:
压力应变片吧?大学时用这东西做过实验.电桥原理.

楼主:
to  ppa2001
100多?? 不太可能, 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报价是5块,  而且一个电子称才60块, 传感器不可能那么贵的.

电子称用的IC很多是富晶的, 包括FS511那颗.  不过 tomhe666 天煞孤星 说的达到20位AD的, 我觉得不是.
我问过富晶的人, 说是最高可以达到15位, 规格书上说的是14位.
价格也很便宜, 提供裸片.

看来这个压变片不太可能直接用AVR来搞定啊, AD精度上竟然差了那么多.

网友:
淘宝买25元一台

网友:
是11楼那种吗?

网友:
to  ppa2001
100多?? 不太可能, 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报价是5块,  而且一个电子称才60块, 传感器不可能那么贵的.

电子称用的IC很多是富晶的, 包括FS511那颗.  不过 tomhe666 天煞孤星 说的达到20位AD的, 我觉得不是.
我问过富晶的人, 说是最高可以达到15位, 规格书上说的是14位.
价格也很便宜, 提供裸片.

看来这个压变片不太可能直接用AVR来搞定啊, AD精度上竟然差了那么多.
//======================================================================================================
我以前的公司做这个秤(0-20KG,精确到几克,记不清楚了)的时候是选的FS98021的,20位的AD真的用起来估计前四位都是飘的.
电子秤的价格,手提秤,淘宝上一个才卖20多,用的也是这种传感器,只不过量程不一样

网友:
傻滴,用AVR实现。。。就凭AVR的AD精度和抗干扰性能,能做出来也是个废物,肯定会漂得厉害

网友:
折过两个找我修的电子称,注意了一下里面的MCU,一台用的是STC89C52,DIP封装的,另一个是也是STC的,是贴片的。其它芯片没怎么注意

网友:
楼上修的应该是计价秤,51+AD的设计

楼主:
AVR肯定是不行了的, 今天拿到FS511的芯片, 试了下, 效果确实还算不错, 至少精度上会比AVR强很多.

网友:
32楼:你是在哪里买的?我今天上淘宝找了,没有这个东西都,我之前用的是AT89S51+AD7705,可是数据波动比较大,无法达到要求,还请各位兄弟姐妹给支支招。小弟新来,还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找 富晶代理申请的, 市面上好象买不到, 我也找了很久的

网友:
像楼上发的图片,那里面用的是什么专用ic,我一直没搞懂,如果是mcu,怎么连晶振都没有?我拆过一个看了,什么都没有,就一个非常小的芯片,是什么就不知道了。你用富晶的可以达到什么精度,我用ad7705可以达到0.05g,可是波动太大,最后也只能达到0.2了,现在要做个精确到0.1g的称。

网友:
对了,能把富晶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不?谢谢啦

网友:
有专用的IC:FS9932 是掩膜式的,在EEPROM(24C02)上设定相关的参数,电流一般在7-8MA,关机电流在几UA左右.压力传感器测量是电桥原理,IC内有放大的,6楼的图为其电压网络.看得出红黑线接背光板的.我上个月刚做了样品出来,只是使用IC罢了,精度可以达到+-0.1G

网友(2009-10-10):
太奢侈了,059+511是富晶专门用来做200.01g  300.01g高精度的,059做100.01g还凑合,058能覆盖1Kg0.1以下的 不过松翰的不用加511都比富晶的稳定

网友:
不清楚这里面的原理,不过我曾经从里面的液晶信号线上抓数据,分析对应的值,用普通的单片机就行。

网友:
上量的电子称都是用专用芯片的,当然也可以用MCU+ADC的方式来做,不过成本就高多了,当然自由度也大大提升,精度和量程也有发挥的空间。
TI就有24bit的称重用ADC,精度高,采样慢,国产的也很多厂家有做24bit称重传感器,再配合一个AVR可以做出不错的方案,就是成本是控制不下来的。

网友:
马克下,以后用的到

网友(2010-08-01):
回复 楼主:
电子称的ic都是很便宜的,以前公司mcu松翰推荐过很多次,带20多bit ADC的mcu+lcd控制的才1元多。。。

网友:
mark,以后也许有用!

网友:
如果想自己做着玩可以用C8051F350,MSP430F427,ADuc7060这样的带有24bitADC,差分输入,PGA的芯片做

网友:
看看这个~~~
     18位A/D加LCD驱动~~可替代51+A/D方案~~
张生15882109279  邮件:jackzgy@163.com

网友:
以前准备用AVR做,但发现AVR的AD精度确实达不到.搁下来了,先记一下,有空再学习.

网友:
我也上一个我做的电子秤,用PIC 16F886+AD 最大10g 显示分辨率0.001g。

网友:
各行有各行的道啊

网友:
赞一个,MARK一下。

网友(2011-03-16):
回复 楼主:

这IC一般都有内部放大,或者外接一些电阻与IC配合放大,这类方案对成本要求都较高,现在搞这类IC的好像有几家吧,像楼下一些朋友提高的富晶,还有深圳芯海,松瀚什么之类的吧

这个没搞过,细节的就不大清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to coody :
请教一下, 那个3.51v的电压是怎么来的?  mcu的io电压吗?  连到mcu的那6根线全是ad吗? 感觉不像啊
想用m8控制一下这个东西玩玩
to ppa2001
外围电路上我没看到有运放, 难道是集成到mcu内部了吗? 而且资料上说的供桥电压为10v, 我在这个板上并没有量到有10v的电压,最高也就是那个3.51v

那纸上不是写着只是“建议使用”10V,10V的话,信号量大些,应该精度可以做得高些,其实只要满足要求就可以了。并且10V的话,功耗得多大啊...10V/1K = 10mA...这类产品对功耗的要求应该很严格。

网友(2013-11-03):
有点意思,收藏

网友(2015-08-16):
我也收藏一下,待用。

网友:
收藏一下,以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