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证据: 台湾固纬与孕龙, 无论是硬件或软件,均几乎是相同,看来选择任何一家都没有

楼主(2009-08-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昨天固纬的销售来我们公司 我问“听说你们的逻辑分析仪是孕龙代工的,是不是啊”
他说没有 怎么可能啊 根本没这回事
呵呵 从阿莫发的几张图来看 应该就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了

网友:
首先谢谢莫老大。
固纬的软件和孕龙的软件在他们的官方网站可以下载,即使没有硬件设备也可以在Demo模式下试用。我在买之前对比过的。
仔细对比还是有些不同之处,固纬好像比孕龙的软件版本低些。我这样猜想的。
当初没有考虑周立功的LA1016,就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价格要贵一百多元,二是软件写的太好,我没法DIY。找了几天没找到下手的地方。呵呵,无奈。
最终选择孕龙的原因,是因为比较容易DIY,下面是DIY的结果,仅供参考。(DIY好像是在美化自己的某些行为,呵呵)

自己加入插件触发功能 (原文件名:孕龙LAP-C16032自己加入插件触发功能.jpg)

能用的全部插件 (原文件名:孕龙LAP-C16032能用的全部插件.jpg)

网友:
固纬似乎没有提供这么多插件吧?没用过所以不了解。

网友:
孕龙LAP-C16032程序文件 (原文件名:孕龙LAP-C16032程序文件.jpg)

看来孕龙是不会笨到软件与固纬兼容的,那样固纬就可以直接使用孕龙的50多种插件了。文件结构完全不一样,爱莫能助了。呵呵。
固纬的要想DIY,看来还是要下翻苦工的。至少孕龙我研究了三天才找到的。

网友:
好像莫老大的版本不是最新的。但是经过尝试固纬的软件由于比孕龙版本低些,所以无法实现插件触发功能了。
不过大概看了一下,用点儿心思,触发功能和孕龙的收费插件应该都能用上。毕竟是同一个内核。
手头没有固纬的盒子,所以没有办法验证了。总体来看,买孕龙还是比固纬的好些,呵呵。

网友:
对周立功程序中的插件进行反汇编,大概看了下,费点心思也能实现上述功能。毕竟低端只是屏蔽了高端的某些功能。
但是正如莫老大批评的,咱没用过,不敢妄言。我是不可能花钱每样买一个来收藏了,所以对手里没有设备的软件就没有兴趣搞DIY了。
还是专心将手里这台机器物尽其用才是正事儿。明天再DIY些不同接口的专用洽具,方便使用。
也考虑利用那台汉泰示波器的SDK自己做个双踪模拟信号捕获插件,加入到孕龙的程序里,
这样就可以完全使用一个软件来控制两个设备了。应该会方便许多。

网友:
如果是为了学习和体验DIY乐趣,当然首选是开源的逻辑分析仪了。
不过我想多数人买逻辑分析仪是为了协助调试电路,如果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完善工具上面,感觉有点本末倒置了。
买某个厂家的设备,主要看中经济、技术成熟稳定、有可扩展性。而不是DIY乐趣。
毕竟不是打算研究制造分析仪器的。只是想用而已。

网友:
没听说,呵呵,在固纬网站也没找到。假如他们能开源,那等于孕龙的也是
不过孕龙最大限度只是提供插件开发包,并没有其他开源信息。
作为用户,这样基本就够用了。

网友:
2楼的willdraw

那些协议分析模块你都有吗?
能给我1份不?

网友:
这个willdraw和pixydraw有何关联?两个人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那个pixydraw似乎蒸发了。
模块我可以在孕龙网站下载到,但是破解能否提供出来?

网友(2009-09-15):
会不会是采用公版的?

网友:
【2楼】 willdraw
当初没有考虑周立功的LA1016,就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价格要贵一百多元,二是软件写的太好,我没法DIY。找了几天没找到下手的地方。呵呵,无奈。
最终选择孕龙的原因,是因为比较容易DIY,下面是DIY的结果,仅供参考。(DIY好像是在美化自己的某些行为,呵呵)
-------------------------------------------------------------------
ZLG的插件修改好像更简单一些,不像*龙的需要注册

网友:
【16楼】 interface
模块我可以在孕龙网站下载到,但是破解能否提供出来?
-------------------------------------------------------------------
我也准备买个LA,所以也先大概看了一下
贴出下面的信息我帮你试试?
因为我没有,所以不保证能用,呵呵

1.型号
2.机器序列号
3.需要的模块

网友(2010-02-23):
正在选型孕龙的还是周立功的,好的价格都比较高,想买个入门的,楼上的兄弟似乎可以xxLAP-C16032的分析模块?

网友A(2012-07-18):
麻烦问下莫老大,他的前端的芯片是两个电压转换芯片么,型号我这里看不清楚,如果能实现最高30V的输入也算是个亮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下莫老大,他的前端的芯片是两个电压转换芯片么,型号我这里看不清楚,如果能实现最高30V的输入也算 ...

前端IC是PI74LPT1624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端IC是PI74LPT16245~~~~~~~~~~~~~

谢谢。
他的文档说支持30V的电压输入,阈值正负6V,还没弄明白这块,再研究一下,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
他的文档说支持30V的电压输入,阈值正负6V,还没弄明白这块,再研究一下,呵呵 ...

重点分析画出来的那两个IC及前边的阻容网络。只要搞懂一根线。其它31根也就搞定了。PI74LPT16245基本不用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点分析画出来的那两个IC及前边的阻容网络。只要搞懂一根线。其它31根也就搞定了。PI74LPT16245基本不 ...

兄台有着两个IC的具体型号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台有着两个IC的具体型号么。

那个小点的是LM348.大点的那个是打了ZP自己的LOGO,不知干嘛用的。
兄台你如果要研究的话。建议你买一台整整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小点的是LM348.大点的那个是打了ZP自己的LOGO,不知干嘛用的。
兄台你如果要研究的话。建议你买一台 ...

感谢兄台,准备搞一台研究下。

网友(2012-09-23):
我以前在孕龙的国内工厂上过班,那个标志的确是孕龙的,但是固纬为什么和孕龙一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2-11-04):
也想研究研究阈值设置实现的方法。

网友(2013-07-24):
把孕龙的插件复制到固纬的插件目录,一样会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