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为什么我们的雕刻机,精度会比市场上的其它同类机型要高?

楼主(2009-08-01):
先说出结论:以下三个原因,决定了我们的雕刻机,比市场上同类机型精度要高。

1. 我们的工作台面的平整度比较高。
2. 我们的铝合金部件全部是使用加工中心加工,零件的精度更高。
3.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的光轴垂直与水平的精度可以调整。而市场上的同类机型不能调整。

第1点,第2点之前我们已经探讨过。这里不再重复。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参考以前的资料:
我们的0.01mm平整度(刚加工好)的工作平台,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装配好后台面部件的平整部是0.05mm)
工作平台的平整精度,是整台雕刻机的精度调校的基准点。我们的雕刻机是如何调校平整精度的?
雕刻机L边板的加工录像。15分钟完成了人工8小时的工作量.我们只需要154分钟就能生产一台雕刻机,每月产能280部

现在我们重点来分析第3点。

雕刻机精度调校方法与步骤:按下图的编号顺序进行精度调校。

1. 工作台面的表面与底面,均经过加工中心的精密铣面处理,精度可高达0.01mm.
   由于内应力,加工好的工作台会向T槽方向弯曲, 所以要尽快(建议一个星期内)把它安装到立板上,把它拉住而不变形。

2. 两块立板的上部(与工作台面接合处)经过精密铣面处理。
   每块通过4个六角螺丝与工作台面固定。这样,就能将工作台面的变形锁住。
  (立板与T槽方向垂直,所以能产生防止台面变形的作用)
  考虑到铝合金的变形,及其它的综合因素,我们公布的指标是:雕刻机工作台面的精度是0.05mm。

3. 将两根Y轴光轴调整至与工作台面水平。
   我们在设计时,光轴的固定螺丝上下各允许有0.05mm的活动范围。
   先将光轴调整到与工作台面的侧边平行,再将光轴调整到与工作台面的底面平行。

4. 将两跟X轴调整至与工作台面水平。方法同上。

5. 将Z轴调整到与工作台面垂直。

我们的雕刻机的光轴可调设计:

(我们的雕刻机的光轴可调设计:01s.jpg)

(我们的雕刻机的光轴可调设计:02s.jpg)

为了方便讲解与对比,仍是以鹿原的机型为对比。

结论:

  我们的机型的光轴固定设计,每一根光轴都能调到理想的水平与垂直位置。我们使用加工中心加工,定位精度很高。可调的光轴设计,能有效的消除因加工及铝合金变形带来的累积误差。 所以,我们的机器精度可以做得较高。

  鹿原的机型光轴不可调。鹿原的机型的零件上有明显的铅笔画划与手工打孔定位的印记,所以,鹿原的零件的精度不会高。再将铝合金的变形累加上去, 我可以下结论:鹿原的机型不会有精度可言。

附录资料:  为何这款机型,不使用以下的光轴固定座,甚至是使用标准的法兰部件?

楼主:
我手上还有其它品牌的雕刻机,也是光轴固定不可调的。为了避免引起误会,其它品牌的资料就不上传了。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国内市场上,有光轴位置可调的同类机型。 如果有发现的网友,不妨告诉我。

注:迟些我们网站推出的1260与1980机型,为减化设计,也属于光轴位置固定不可调。

网友:
光轴的这种固定方法不是很可靠,全部靠螺丝拉紧产生的端面压力来防止光轴移位,结果是需要很大的拉力,容易使机架变形,加工中撞刀时的冲击很容易使光轴移位而丢失精度增大运动阻力。鹿原的方式应该是2个支撑板叠在一起钻孔,这种配作的机械加工方式,可以保证2个板的孔径和孔距完全一样,光轴安装不需要很大的拉力,安装好后也不可能移位,光轴的平行调节在侧板的固定螺丝留有调节余量即可,他这种做法其实是把光轴的定位调节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更好的方式,可以用这种光轴座,这种结构的支撑能力和鹿原的类似,调节方式和你的类似,现有加工好的侧板只需要做多几个孔即可,这些新做的孔甚至不需要很高的精度,因为光轴座位置可调

当然,如果你的目的是通过不同的结构,来拉开和你将来机器的性能档次,现在这个设计就可以接受的了。

楼主:
【6楼】 t3aa
鹿原的方式应该是2个支撑板叠在一起钻孔
更好的方式,可以用这种光轴座,
----------------------------------------
先修改正你一个概念: 鹿原的光轴是不可调的。 侧板与底部滑块的螺丝,是无法调整光轴的位置。

我从鹿原的机型的零件上有明显的铅笔画划与手工打孔定位的印记上看,是单块单块生产的。就算它是两块一起加工,也很难产生两块侧板的定位位置一样, 因为两块侧板是对称,而不是一模一样的。再加上铝合金是会变形的,靠这种方式要达到光轴的固定精度我觉得是天文夜谭。

另,你提到的:加工中撞刀时的冲击很容易使光轴移位,你的这种光轴座也同样会发生的。你推荐的光轴固定座的两个固定螺丝,也同样会是脆弱的地方。详细解释如下:

总结是:我们目前使用的,是结构比较简单,但有一定的灵活性的方法。它占用的位置比较节省,除了可以减化设计,也能让机器更加美观。

如果要更可靠的固定方法,可以留意我们的球墨铸铁专业机型,会使用工业级的法兰方案。但这种方案需要的安装位置较大,如果硬要用在目前的机型上,侧板的宽度就要增加近2倍, 整台机器就会很怪,活动部分的重量也会增加, 性能不一定能有预想中的提升。

网友:
调侧板和台面的固定螺丝一样可以调整光轴的位置.

这就是为何我说你的机器是多个地方调整精度的.重装后恢复精度很困难.

楼主:
【8楼】 yanjian
-------------------
我上面已经解释得很清楚:

鹿原的光轴是不可调的。 侧板与底部滑块的螺丝,是无法调整光轴的位置。

我从鹿原的机型的零件上有明显的铅笔画划与手工打孔定位的印记上看,是单块单块生产的。就算它是两块一起加工,也很难产生两块侧板的定位位置一样, 因为两块侧板是对称,而不是一模一样的。再加上铝合金是会变形的,靠这种方式要达到光轴的固定精度我觉得是天文夜谭。

我们的这个设计,也不是可调的位置过多,而是:这是唯一能调整的方法。

网友:
应该没人买回去之后调整光轴吧

楼主:
【13楼】 dingdangCat
应该没人买回去之后调整光轴吧
--------------------------------
喜欢调的人可以调,不喜欢的人可以不调。

网友:
有个可调更便于DIY

楼主:
可调的光轴设计,能有效的消除因加工及铝合金变形带来的累积误差。 所以,我们的机器精度可以做得较高。

网友:
靠螺丝产生端面压力来紧固光轴,虽然可以提高精确度, 但固定效果是否减弱?

楼主:
【17楼】 myf333 :
靠螺丝产生端面压力来紧固光轴并不可靠,虽然可以提高精确度但这个精度非常的脆弱,用不着撞机也会很快失调。
--------------------------------
1. 我们有半年多的测试数据,表明这种固定方式很可靠。
2. 螺丝丝产生的端面压力,会让光轴产生“嵌”入铝合金侧板的效果。光轴的硬度比较高。这种“嵌”入的方式是很可靠的。
3. 没有100%完美的方案。 这种方案是我们做过充分评估后决定的。

网友:
提个小问题
2. 两块立板的上部(与工作台面接合处)经过精密铣面处理。
   每块通过4个六角螺丝与工作台面固定。这样,就能将工作台面的变形锁住。

第二步中 是不是在工作台面上打过孔  在两块立板上打螺纹孔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假如用M4的内六角   过孔的直径肯定要比M4直径大不少,有很大的活动余量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种变形锁定 主要是靠内六角螺钉头对工作台面的压力(摩擦力)来实现的啊~~

楼主:
【19楼】 wahaha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种变形锁定 主要是靠内六角螺钉头对工作台面的压力(摩擦力)来实现的啊~~
-------------------------------
留意一下: “ 两块立板的上部(与工作台面接合处)经过精密铣面处理”。
螺丝是起固定作用,并且让工作台面与两块立板的上部产生压紧与摩擦。两块铝合金的表面会可靠的连结在一起。不是单靠六角螺钉头对工作台面的压力(摩擦力)来实现。

另: 你有更好的想法吗?

网友:
在沉孔里用螺丝固定光轴,应力是不是大了点?
龙门在长时间工作时的周期性的启停的冲击力导致的形变可能导致摩擦力不够,建议阿莫做下实验

楼主:
【21楼】 dingdangCat
在沉孔里用螺丝固定光轴,应力是不是大了点?
龙门在长时间工作时的周期性的启停的冲击力导致的形变可能导致摩擦力不够,建议阿莫做下实验
---------------------------
你的顾虑就算是使用上面提到的光轴固定座,或标准法兰,一样是无法消除的。

另:所有用螺丝固定的地方,也不能消除你的顾虑。

大家分析问题,不要陷入“吹毛求疵”的怪圈里。认真严谨是一回事,过份的“吹毛求疵”就可能是不正常的了。 过份的“吹毛求疵”,永远做不好一件事。

另: 我们的机型有2台机已经连续通电与测试了半年以上。 我们的第一批雕刻机,也均会连续通电240小时后,再检查精度才出货的。

网友:
看开阿莫对技术问题很有探讨精神,先赞一下。就这些问题,我可以继续和你探讨,但先声明,以下讨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明现在的设计有严重问题,现在的设计要求不高的时候已经适用,请各位不要误解

一个简单的推理,既然你用一个螺丝都可以,那么2个螺丝强度自然更大。

网友:
ls想叫阿莫怎样呢?

还是该考虑下在现在的结构上怎样固定螺丝,这个问题阿莫已经说过几次了。

网友:
LS的,帖子一开头就说明,现在的结构也可以用,目的是讨论如何改进,可以在以后的机器里改进

网友:
可以用,那不就好了。

可调,这正是阿莫机器的优点,也是唯一的,这是特色、卖点之一。

楼主:
【23楼】 t3aa
看开阿莫对技术问题很有探讨精神,先赞一下。就这些问题,我可以继续和你探讨,但先声明,以下讨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明现在的设计有严重问题,现在的设计要求不高的时候已经适用,请各位不要误解
既然你用一个螺丝都可以,那么2个螺丝强度自然更大
-------------------------------------
1. 我们的机器的发行量比较大,并且,使用者大都是技术人员。所以,将有些设计要点讨论清楚,对我们的项目很重要。

2. 用一个螺丝都可以,那么2个螺丝强度自然更大这点我同意。事实上,我们有高端机使用的法兰,会使用四个甚至是六个螺丝固定的。

3. 之所以目前的机型不使用法兰式结构,上面已经解释得很清楚。而且,你可以查看半年前的帖子,我也是主动提出过这款机不会使用法兰。

4.  台机的设计是 kaif_w. 但他的所有技术细节,及可选方案都会交给我决定。目前这台机能达到较高的程度,与我的正确决定是分不开的。

5.  这台机的龙门架定位只是3000元左右。不可能以10000元的价格去要求这台机的。小巧、灵活、适合电子工程师使用、不生锈,才是我们的重点。

6. t3aa 重申了两次,我们目前的结构是满足这台机的使用要求。在这个讨论里,已经足够。而反复的涉及一个我们已经早就计划在高端机型里使用的结构,并且力图强逼我们这台机改用这种结构, 已经属于恶意行为。很多人希望置我们的雕刻机项目于死地, t3aa 的行为无异给这些人一个兴奋点。

【24楼】 wxyuwei
ls想叫阿莫怎样呢?
还是该考虑下在现在的结构上怎样固定螺丝,这个问题阿莫已经说过几次了。
---------------------------------
是的,这点我已经重申了许多次:仅在目前的结构上,讨论如何更好的固定这个螺丝。

感谢t3aa的意见。但一次又一次的执着这个问题不放,并且将它的缺点放大。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26楼】 wxyuwei
可以用,那不就好了。
可调,这正是阿莫机器的优点,也是唯一的,这是特色、卖点之一。
----------------------------------------
是的,同类档次的机型中,我目前没有发现有其它机型可调光轴的。我们是唯一的。

网友:
这个东东就是几个金属块而已,各位不用争论了,反正大轮廓是不会再改了,只要雕出的东西ok,我才不管具体的设计细节

这个大家收到机器后自然就会得出测试结果,吵架伤和气

楼主:
【28楼】 ggg12345
这个大家收到机器后自然就会得出测试结果
--------------------------------------
哈哈,同意。当我们几百个网友同时测试这台机器,并且上传作品时,大家就知道这台机好或不好了。

网友(2011-03-16):
门外汉 说一句 :真的要考虑应力之类的积累形变 那就要参考 瓦楞纸这种结构结构了 像很多机器上都不会是平滑化四四方方的都会有凸骨来增加机械强度 但是现在 都是雕刻小件东西 可能没必要那样做吧 但是铝才分好多种有的很韧有的很软有的又很硬......乱说一通 请包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