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采用115200的波特率,出现较大的误码!

楼主(2009-08-02):
采用115200来通信,发现误码相当严重,差不多有20%到的数据帧出错了
115200的波特率是11k bytes/s的速度,数据量差不多是6k bytes/s,采用了中断方式,采用16字节FIFO,还是出现这样的结果
上位机采用的串口助手!
各位大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直接用7.3728Mhz或与这个频率有倍数关系的晶体。

网友:
做个调试,让AVR什么也不做就专收串口数据,如果不出错则是程序问题,如果还出错则是硬件或线路问题

网友:
同意3楼,单片机一直发送数据,开串口助手,用两位停止位,用最简单的程序首先排除最底层的问题。

网友(2013-04-27):
我也出现了这个情况
很容易出错,一出错就全是乱码

网友:
使用STC12C5410AD,晶振11.0592,在115200时没有问题,可以和PLC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