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臂绘图机械手问题

楼主(2009-08-02):
最近在学习电机的控制,研究了下“两臂绘图机械手”这个项目,项目就是两个步进电机控制两个臂,要求能绘制方形和圆形。都弄了大半个月了,图形绘制依然不理想,图形绘制杂乱。其他任意角度设定,角度测试,C点坐标显示都以解决。现在就是绘图这一块突破不了,卡在这块。一下附项目模型图。
   请哪位高手指教,提点思路,谢谢!

两臂绘图机械手模型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png)

绘制图形的算法流程图 (原文件名:QQ截图.png)

  附:项目详细要求ourdev_466749.pdf(文件大小:917K) (原文件名:B题 两臂绘图机械手(专科).pdf)

网友:
这个是一个平面机械手的运动学的逆解得问题,先确定作业空间,然后建立逆解得方程,可能解不一。
控制上首先确定位置闭环,然后根据方程,给出每个电机的转角。

网友:
线性代数。

网友:
感觉这种设计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运动太复杂了,应该做成横纵坐标式的就好控制了。

网友:
关节式机械手,算法是难点!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意见。
   我之前求取坐标时,就是利用几何线性算法加上已知的两个夹角得出。后来我采用一楼那位朋友的意见,建立逆解得方程由坐标和轨迹方程求角度,然后根据所求两电机需转角度,再控制电机依次转动,可是就是达不到理论的运动轨迹,要么电机停不下来要么乱走。我也觉认为是求解方程过程中多解造成的紊乱,可是真不知道采取什么方法去限定多解。

网友:
去抄这个啦 http://www.lotusinvention.cn/

网友:
用舵机来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