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设备驱动第3版的hello word!程序!

楼主(2009-08-02):
  我现在用红帽子的企业版4.0来做驱动开发!我按照书上的方法来建立了内核树,我的操作系统的内核是2.6.9.xx(xx代表是红帽子修改后的内核)
我重新下载了新的2.6.9纯净的内核,但是最后挂载的时候老是出问题,大致的信息就是说内核版本的问题!如果修改用被机系统的内核,又可以!
  我现在想用模块的方法做驱动开发,但是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不想用操作系统自带的内核版本!我想用纯净的版本,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方法一:
更新你的系统内核跟你开发版本内核一致 ,需要自己编译X86内核,安装新的内核,修改LILO的脚本活着其他Bootlaod的配置。
方法二:
修改Makefile的一些参数,指向你开发版本的内核的目录,而不是用命令行生成的当年版本内核的头文件目录来编译。

具体怎么操作 你可以自己慢慢揣摩。
其实版本相差不是很大的话,基本上驱动编译没有什么影响的。

楼主:
谢谢了!看来不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呵呵!

网友:
如果不用系统内核需要下载需要的内核源码,重新编译源码,相应的就可以更改下你的驱动,在不同内核中编译的驱动是不能通用的,我也试过ARM的2.6.22的驱动下到2.6.20内核不能执行的情况。

楼主:
喔!谢谢了!我现在内核是2.6.9-xx操作系统自带的,现在用下载的源码2.6.9来做驱动,!

楼主:
请问【1楼】 zm2002
方法二:
修改Makefile的一些参数,指向你开发版本的内核的目录,而不是用命令行生成的当年版本内核的头文件目录来编译。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些解决方法,但是就是最后insmod的时候说是无用的模块!
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