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邱关源 第五版”电子书

楼主(2009-08-02):
我是今天新注册菜鸟,在论坛上下载了几本电子书,刚好前几天也下载了一本“电路 邱关源 第五版”电子书,特分享给大家。

网友:
不明真相的群众下载了一下
清晰度有待提高,要求高的可以去书店买,看起来有点伤眼睛(可以用看YELLOW书的精神来克服)

网友(2009-09-28):
太好了,比较难找啊

网友(2010-01-23):
太好了,比较难找,谢谢!

网友(2015-02-01):
下载看看,其他网站资源难搞。

网友:
顺便贴目录上来,这样方便

网友:
谢谢,上学时学的就是邱老师的教材

网友(2020-08-17):
以前学校老师推荐他自己编的,但我还是自己买了邱关源的自己学,效果不错。

网友:
确实真的不清楚:

绪论
第一章 电路模型和电路定律
§1-1 电路和电路模型
§1-2 电流和电压的参考方向
§1-3 电功率和能量
§1-4 电路元件
§1-5 电阻元件
§1-6 电压源和电流源
§1-7 受控电源
§1-8 基尔霍夫定律
习题
第二章 电阻电路的等效变换
§2-1 引言
§2-2 电路的等效变换
§2-3 电阻的串联和并联
§2-4 电阻的Y形联结和△形联结的等效变换
§2-5 电压源、电流源的串联和并联
§2-6 实际电源的两种模型及其等效变换
§2-7 输入电阻
习题
第三章 电阻电路的一般分析
§3-1 电路的图
§3-2 KCL和KVL的独立方程数
§3-3 支路电流法
§3-4 网孔电流法
§3-5 回路电流法
§3-6 结点电压法
习题
第四章 电路定理
§4-1 叠加定理
§4-2 替代定理
§4-3 戴维宁定理和诺顿定理
§4-4 *大功率传输定理
§4-5 特勒根定理
§4-6 易定理
§4-7 对偶原理
习题
第五章 含有运算放大器的电阻电路
§5-1 运算放大器的电路模型
§5-2 比例电路的分析
§5-3 含有理想运算放大器的电路的分析
习题
第六章 储能元件
§6-1 电容元件
§6-2 电感元件
§6-3 电容、电感元件的串联与并联
习题
第七章 一阶电路和二阶电路的时域分析
§7-1 动态电路的方程及其初始条件
§7-2 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
§7-3 一阶电路的零状态响应
§7-4 一阶电路的全响应
§7-5 二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
§7-6 二阶电路的零状态响应和全响应
§7-7 一阶电路和二阶电路的阶跃响应
§7-8 一阶电路和二阶电路的冲激响应
§7-9 卷积积分
§7-10 状态方程
§7-11 动态电路时域分析中的几个问题
习题
第八章 相量法
§8-1 复数
§8-2 正弦量
§8-3 相量法的基础
§8-4 电路定律的相量形式
习题
第九章 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
§9-1 阻抗和导纳
§9-2 电路的相量图
§9-3 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
§9-4 正弦稳态电路的功率
§9-5 复功率
§9-6 *大功率传输
习题
第十章 含有耦合电感的电路
§10-1 互感
§10-2 含有耦合电感电路的计算
§10-3 耦合电感的功率
§10-4 变压器原理
§10-5 理想变压器
习题
第十一章 电路的频率响应
§11-1 网络函数
§11-2 RLC串联电路的谐振
§11-3 RLC串联电路的频率响应
§11-4 RLC并联谐振电路
§11-5 波特图
§11-6 滤波器简介
习题
第十二章 三相电路
§12-1 三相电路
§12-2 线电压(电流)与相电压(电流)的关系
§12-3 对称三相电路的计算
§12-4 不对称三相电路的概念
§12-5 三相电路的功率
习题
第十三章 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和信号的频谱
§13-1 非正弦周期信号
§13-2 非正弦周期函数分解为傅里叶级数
§13-3 有效值、平均值和平均功率
§13-4 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的计算
§13-5 对称三相电路中的高次谐波
§13-6 傅里叶级数的指数形式
§13-7 傅里叶积分简介
习题
第十四章 线性动态电路的复频域分析
§14-1 拉普拉斯变换的定义
§14-2 拉普拉斯变换的基本性质
§14-3 拉普拉斯反变换的部分分式展开
§14-4 运算电路
§14-5 应用拉普拉斯变换法分析线性电路
§14-6 网络函数的定义
§14-7 网络函数的极点和零点
§14-8 极点、零点与冲激响应
§14-9 极点、零点与频率响应
习题
第十五章 电路方程的矩阵形式
§15-1 割集
§15-2 关联矩阵、回路矩阵、割集矩阵
§15-3 矩阵A、Bf、Qf之间的关系
§15-4 回路电流方程的矩阵形式
§15-5 结点电压方程的矩阵形式
§15-6 割集电压方程的矩阵形式
§15-7 列表法
习题
第十六章 二端口网络
§16-1二端口网络
§16-2二端口的方程和参数
§16-3二端口的等效电路
……
第十七章 非线性电路
第十八章 均匀传输线
附录A 磁路和铁心线圈
附录B PSpice简介
附录C MATLAB简介
部分习题答案

网友:
以前的菜鸟,现在的高手了

网友:
这坟挖得够深的~
以我坛分享之精神,竟然没有打补丁的高清版本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