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C MAR40电阻获得低温漂的方法

楼主(2009-08-02):
这种电阻的温漂可低至2PPM。算的上低温漂电阻了,但构造很奇特,今天把它剖开,发现是由两个电阻串联而成的!为什么要两个串联呢?我怀疑是否两个电阻一个是正温度系数,另一个是负温度系数,两个串联就可以相互抵消,获得低温漂。把它解剖掉一个测量,果然跟我的猜测相吻合。这种方法比较巧妙,低温度系数的材料不容易得到,用这种方法可以用普通的材料获得相同的性能。

另外,发现这种电阻外面有防护材料涂履,应该有较好的长期稳定性。

网友:
能不能是接近100K的电阻,再加上个小的电阻串起来到100K的吧,可能是低温漂电阻不好变测边加工呢。
不过假电阻也这么干啊,因为误差大,就得串起来测好了再封装。

网友:
这应该是很常用的方法吧,两个电阻的比值与其温漂系数成反比。

网友:
模拟电路设计常用的一招.

楼主:
能不能是接近100K的电阻,再加上个小的电阻串起来到100K的吧,可能是低温漂电阻不好变测边加工呢。
不过假电阻也这么干啊,因为误差大,就得串起来测好了再封装。
***********************8

两个电阻都是50K的,而且我测过了,温度系数确实是相反的,而且大小差不多,这应该不是“假电阻”

网友:
另外,发现这种电阻外面有防护材料涂履,应该有较好的长期稳定性。
================================================================
有具体的关于老化的参数吗?

网友:
NTC是负温度系数的,不过线性不好,只能正负20度之内还行。
我试过补偿0.1/2W金属膜+50ppm,不太好弄,能做到10ppm就得花半天调整。

网友:
这电阻是真电阻,但属于“假塑料块”,因为外形做成塑封金属箔电阻的方式。
塑料块的老化是有保证的,<25ppm/年,但这种没有老化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