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87电压基准的制作

楼主(2009-08-02):
AD587相比AD588性能稍差,但价格低廉,货源充足,非常适合业余DIY。

AD587性能:

AD587的应用电路:10K电位器用于对输出进行微调,可以省略不用。

AD587的资料: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66638.pdf(文件大小:167K) (原文件名:AD587JCHIPS.pdf)

以下电路经过了一周的冷冻试验:

楼主:
以上实验电路的5片AD587LN,冷冻实验数据:冷冻温度零下18度。
9.99891V
9.99951V
10.00035V
9.99972V
10,00006V(该片通过电位器微调输出)

冷冻12小时后在解冻测量:
9.99904V
9.99966V
10.00045V
9.99983V
9.99982V

冷冻12小时后再解冻测量:

9.99903V
9.99964V
10.00046V
9.99983V
9.99980V

冷冻12小时后再解冻测量:
9.99895V
9.99958V
10.00048V
9.99986V
9.99973V

冷冻12小时后再解冻测量:   不冷冻,过12小时测量:
9.99909V                     9.99907V
9.99959V                     9.99958V
10.00051V                    10.00051V
9.99973V                     9.99973V
9.99978V                     9.99978V

冷冻12小时后再解冻测量:
9.99910V
9.99958V
10.00051V
9.99974V
9.99982V

从测量数据发现,微调电路的电位器经不起高低温测试,漂移很大,但经过一段时间老化后趋于稳定,但仍有漂移。可见,微调电路对电位器要求较高

高低温对器件影响很大,一年四季的气温变化会加速器件老化。但多次老化后又趋于稳定。

LN尽管只能在0-80度范围内工作,但经过高低温老化后性能更加稳定

个别器件性能不佳,比如第一片。

网友:
刚刚找TB看见JJ3055买了5片,怎么样,应该是真的吧~~~~~~

楼主:
是真的,有一个卖家热心,帮我找到了JQ,SQ,LQ,KQ。还有TQ和UQ他自己只有一片,不卖!

网友:
我看的手册上这么没有AD587LN这个型号?

楼主:
你看看我放在第一贴里的手册,AD587的型号很多的

楼主:
这个东西的PCB也准备去做了:
试验了一个月,总算找出个还过得去的微调电路。

网友:
咦,和max6350管脚一样哦

网友:
这个AD587电路还要双面板啊,单面板布一下可以了

楼主:
双面板焊盘牢靠点,而且双面板两面都阻焊阴雨天绝缘电阻大些

楼主:
100片PCB明天会到了

网友:
LTZ1000的板子到了,这个也一起到了吧,一起要套件,节省运费!

网友:
老大什么时候可以做好发货啊!

网友:
微调电位器的温漂一般都是几百个PPM,在这个地方使用不是不太恰当?

楼主:
微调电位器的温漂一般都是几百个PPM,在这个地方使用不是不太恰当?

**********************************

电位器的影响被弱化很多倍了,问题不大,但我还是不提倡微调,大家尽可能使用原汁原味的输出,微调只是选择功能,拔掉短路片就脱离微调了。

等我统计下多少人要,这东西做做很快的,另外我做了100片PCB ,多着呢

楼主:
第一块板诞生了,以后会奖两个VISHAY电阻换成DALE电阻

网友(2009-09-01):
jj3055 我想订两片PCB! XIEXIE :)

楼主:
好啊,这东西PCB多着呢

网友:
我记得我也有点pcb,改日翻翻.送点出去

网友:
不错,想订一块成品板标定一下我的万用表。价钱是多少?

楼主:
没具体算过,不超过30元

网友:
呵呵,就等楼主的好消息了。

网友:
买了两头ad587kr,jr(so8)
ad589kh,jh,lh,mh,sh,th各两头,
lm399h一头,

网友:
请问LZ:什么时候开始卖?价格多少?怎么个操作法?

每一块板子是否都标定好了?既然有微调我想应该有两个标准电压值,一个是原始基准电压值,另一个是微调好的标准10V电压值.是吗?

楼主:
是的,确实是提供两个标定电压,这个东西的发行我有点为难,大批量的制作我腾不出时间,每天只能搞定一两个而已,如果让我制作一批,肯定要等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急切需要的话,可以电话联系我.

楼主:
另,这个东西的PCB是4元一片,标定好的LN成品要30元左右

网友:
我想要LN成品1个,PCB要4块,连LTZ的D餐一起寄 :)

楼主:
这个套件估计要迟些推出,做起来不慢,老化标定却要花很长时间的

网友:
想要一套,不知这个的精度比AD588的差多少?价钱差多少?

网友:
我要一套

网友(2009-12-16):
jj3055,还是请教电容问题,17楼中dale电阻和C2电容,哪里可以买到,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c062f2925430c148a6e5f7724ac56357&x_id=0db1

以上是DALE蓝精灵电阻连接

C2  1UF 电容没有了,卖家卖完了。

网友:
非常感谢JJ

网友(2010-01-26):
AD587 为什么要在 8脚 加电容C2
一般基准不就是输入 输出 微调 三个脚吗、??

楼主:
降低噪音

网友:
在运放的输出端加电容,这是新手都会犯的毛病。

楼主:
运放输出加电容有什么不妥吗?

网友:
理论上,运放带容性会增加噪音,容易自激。

网友:
运放输出加电容会迟滞相位,容易自激,即使不自激也会导致不稳定。

网友:
运放输出加电容会迟滞相位,容易自激,即使不自激也会导致不稳定。

==================================================
楼上的大哥说的是电容C3  运放输出端不能接电容吗 ?

网友:
是的,C3不能接。

网友: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想请教下,为什么有的比如 MAX63xx,或者 78xx 又可以接这个电容呢?78xx 好像还要求必须接?

而且这个问题有的时候用软件仿真还仿真不出来 :(

网友:
一切都要看电路的频率响应。

NS的LM78xx系列在datasheet里有讲到输出电容可以省略,山寨的就不清楚了,但大多数NPN输出结构的稳压电路不需要输出电容也没问题的,只是LM78xx系列的反应太迟钝,所以一般都要在输出加电容来改善一下瞬态响应。
相反,PNP输出结构的LDO则一般是要接的,而且有规定电容的ESR范围,通常是不能单独接低ESR的瓷片电容的,否则……

建议看看这两篇应用笔记:
Linear and Switching Voltage Regulator Fundamentals
ESR, Stability, and the LDO Regulator

楼主:
AD588,AD587的输出端都得接电容,接了电容抗干扰能力明显增强,用HP3456测量,未发现10微伏以上的的振荡和不稳定存在。LTZ1000典型应用电路输出不得接电容,接上就导致强烈振荡,正是因为LTZ1000的典型应用电路输出不能接电容,导致它更容易受干扰,在测量是往往发现测LTZ1000的跳动要超过AD588。所以,在直流电路里,输出的电容还是能接则接。

78XX系列我一直都接电容,不接电容还真不敢用。

网友:
AD588的Datasheet上面明确指出,如果输出端接超过1000pF以上的电容,会导致振铃或者振荡,并且提供了解决方案。
AD587的虽然没指出,但是给出了1000pF负载电容的动态响应示波器图像,比无负载电容的时候糟糕了很多,这一点AD588上面也有。

网友:
请问是下面这两个内容吗?

此外我想了一下,如果(之前我那个)电源需要带容性负载,不就是等于在运放输出加电容了吗?那么也是会导致振荡吧,那么可否也是用 Figure 30 来解决呢?

网友:
对,我说的就是这部分内容。

网友:
那么按照 Figure 30 的解决方案,会增大电源的内阻...?

网友:
对你的电流源来说,是会降低动态范围,负载特性要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楼主:
AD588输出加0.1uF电容和不加情况下的抗干扰能力对比,干扰源为我的超声波清洗机,先测试半分钟左右开超声波清洗机产生电源干扰,半分钟后关闭,

网友:
jj 居然做了这个测试,我倒是没有做呢,不过 jj 有没有用示波器看看?我正在想做一个有源探头看看基准的噪声呢 :)

最近做的实验电源的噪声,不知道算什么水平 :(

网友:
你测了半天测的是引线的干扰吸收能力。
看看人家专业的基准源吧,都是没电容的。
http://www.38hot.net/bbs/read.php?tid=177&page=1

楼主:
楼上的,在这里专家也多得是,不要挂上“专业”两个字来鄙视他人。LTFLU-1我可能懂的比你还多。

*************************************************************
【58楼】 lilith
基准的噪音很多部分是由外部带入的,用差的开关电源或其它会带来强烈电网干扰的东西(超声清洗机之类)可以测试抗电源噪音的能力。用手机和电台可以模拟空间电磁波干扰,空间电磁波干扰我还没有做,我有小八一电台,有空会去做的。

LTZ1000电路怎样加进电容我这几天一直在思考,LTZ1000的抗干扰能力差是出了名的,就是因为少了个电容。这个你也应该深有体会。

有些交流噪音用直流电压表测不出,应该用高灵敏度示波器,以前我看到过但没买,现在什么型号也记不得了,用运放放大也一直想做但就是没动手,我准备了LT1028,OP27,OP37,OPA627这些低噪音运放,有空一定去搞一下。最近想去进一台超慢扫描示波器,我的YB4242慢扫描示波器余辉还是不够长。

网友:
不过在运放输出接电容的也只能冠以“业余”两个字。不要以为买了仪器和器件就“专业”了。

网友(2010-10-30):
仔细学习 准备diy一个

网友(2011-11-29):
牛逼啦~~~这又是一个学习贴!

网友:
电压基准能用示波器直接接上就能得出噪波,这个非常瞎掰。

不要说电压基准就是三端稳压空载或者低稳定负载能测出噪音都很瞎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