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Z1000电压基准开始试验

楼主(2009-08-02):
LTZ1000资料: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66655.pdf(文件大小:429K) (原文件名:LTZ1000.pdf)

LTZ1000典型应用电路:

元件已经准备就绪:
LTZ1000ACH              4片
LTZ1000CH               1片
LT1013 运放             3片(一片为陶封)
R1 120R(两片250R并联) 10片
R2 R3 70K               20片
R4 12K(11K和1K串联)   12片
R5 1K                   20片
其它电阻(DALE电阻)    30个
电容                    邮购途中,明天到

网友:
典型应用,照做就可用了,关键是稳定性如何,做出来高高温度实验吧,起码常温0~40度要OK
要是做成10V基准就有难度了

网友:
我的”金钵“电阻在路上,要买齐真麻烦,要是能一次买齐最好。

楼主:
同感,邮费冤枉啊,还有漫长的等待,很痛苦

楼主:
典型应用,照做就可用了,关键是稳定性如何,做出来高高温度实验吧,起码常温0~40度要OK
要是做成10V基准就有难度了

*******************
0`40度不够,要零下20度

10V,这个酝酿中,以后给这个基准加个7V转10V配件

网友:
高精度的东东,其连接线都有讲究,引线出来接7V转10V配件?肯定指标差了
-20?
PDF说了,影响很大,典型都是0度以上的

楼主:
我早就在规划特氟龙基板了,就是价格贵了点。先做普通基板的,再做特氟龙基板

引线没那么多讲究的,你做下就知道了。

网友:
没做过,俺不清楚
但稳定度这个没一年以上时期,根本没法验证,这要时间的考验,长期通电观察才能发现,靠几天,不成的
还有噪声,uV级别下,肯定不少的
万能表测量不出噪声,不代表基准的质量就很好
即便高位万能表,也只是平均处理了噪声吧?

网友:
这个用特氟龙基板有什么意义?又不是高频的...

布线就是想办法增大热阻吧?

网友:
支持!
DIY LTZ基准,其实最难的就是各种取舍。由于来源和成本的原因,不可能任何一个元器件都选好的、最好的,实际上也用不到。
到底那个应该选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哪个元件可以随便,这个就需要试验。
因此,第一个LTZ用万能板很合适。

楼主:
以下图片由网上转载(部分为LYMEX的作品):

3458的基准板:

爱德万8位半表基准板:

福禄克8位半表基准板:

这是某基准源的电路,里面的基准源件不是LTZ1000,是SAZ263,它的设计也值得参考,福禄克的怪用伎俩,电路都滚了层锡

从以上电路来看,LTZ1000的电路板用料确实是有一定的取舍的,而且各家有点不一样。

网友:
观望呢,价格说下啊

楼主:
今晚搭好了实验电路,纪念一下,今晚就一直通电了,明早再去看。

用的是LTZ1000CH,所以加了个保温罩,实际发现加与不加没有变化,说明LTZ1000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以伺候。

电压输出7。03674V,最后一位偶尔跳到3

楼主:
观望呢,价格说下啊

*******************************8

200元左右

网友:
呵呵,LZ的洞洞板在阿莫那买的呀……

楼主:
是的,感觉电路板影响较大,到时有可能用特氟龙板基

网友:
干脆在线路板中掏个洞,LTZ1000飞线焊接,然后上下夹保温海绵?

楼主:
干脆在线路板中掏个洞,LTZ1000飞线焊接,然后上下夹保温海绵?

***************
恩,这个方法好,以后可以试试看

网友:
麻烦回答下9楼的问题,那个只是个问题哦

楼主:
普通电路基板的绝缘电阻较小,微小的漏电流就可能会给基准源带来明显的影响,这我最近在做基准的时候深有体会,甚至于莫些电路引脚碰到桌子的油漆就会带来10PPM左右的漂移,油漆的绝缘电阻也够大了吧?但仍有可观的影响,解决的办法是选用绝缘电阻高的材料,特氟龙是首选。

相关的应用你可以看我的另一个帖子,HP3456A万用表的解剖。可见,在直流电路里面也可以大量应用特氟龙材料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60774&bbs_page_no=1&bbs_id=3054

楼主:
今天早上去看了,输出电压仍然保持在7。03674V

顺便测量了下LTZ1000CH的表面温度,大约是50度左右。拿下海绵罩,输出电压没变,甚至用手去碰也不会导致末一位数字变化,可见LTZ1000CH的恒温做的很好,LTZ1000ACH应该更好。

过会去弄些冰,测下温漂。

网友:
罩子个人认为还是需要的,引脚碰到桌子都会带来明显的漂移,如果空气的湿度较大漂移肯定也会很明显。湿度变大即便用特富龙基板也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室温28度测得电压为7。03674V

塑料袋裹好放入10度水中,起初电压为7。03675V,但过一会又变成7。03674V,起初电压为7。03675V估计是突然遇冷导致的电路表面凝露所致。后来稳定7。03674V,可见LTZ1000的温漂性能确实不凡。

网友:
我准备用普通PCB板“掏空”做

网友:
上午在某坛上看了LTZ1000的内部结构图,里面有很多圈圈,是加热恒温用的,外部环境的突变应该是会造成影响的。

楼主:
因为它的加热部分在芯片上,所以反应速度应该是是很快的,我今天的实验进行的有点粗糙,这几天要外出,这个东西要停止几天,回来后好好设计个实验检测它的温漂,绝对不能在电路上凝露

楼主:
我准备用普通PCB板“掏空”做
*********************************
作好之后要贴出来共享啊!呵呵

网友:
【24楼】 tangfree
湿度变大即便用特富龙基板也就没有意义了。
------------------------------
Teflon的特性是不吸潮,且表面能小,即使轻微结露也会由于水的表面张力形成一个个小水珠而不会影响绝缘。

如果掏空PCB飞线焊接,Teflon外皮的镀银线也是首选。

网友:
已经成功的搭起了电路?

简单说,LTZ1000就是个陡峭的稳压管,对外界环境不太敏感,楼主可以改变一些参数测试电压的变化。

防对流罩,在6位半下还真看不出影响,要到7位半才明显。LTZ1000做好了可以认为相当于9位半的。

楼主:
已经成功的搭起了电路?

简单说,LTZ1000就是个陡峭的稳压管,对外界环境不太敏感,楼主可以改变一些参数测试电压的变化。

防对流罩,在6位半下还真看不出影响,要到7位半才明显。LTZ1000做好了可以认为相当于9位半的。

**********************88
是啊,电路搭好了,为了方便测试用了LTZ1000CH,感觉LTZ1000CH热稳定好慢!到时改变外围电阻测试下它的性能。

等板子出来了,还要请你来测试一下呢,呵呵。

网友:
CH的的确不如ACH的好做。能稳定是最重要的。

网友:
看到很多熟悉的图片。

网友:
没有标明出处。

楼主:
电路板今天去做了,先做50块。电路板考虑到CH的应用,故设计成骚包的纳粹符号样

网友:
jj3055 ,板做好后能否焊上或配上相关的主要元件(ltz1000ach),发一套我测试用,我有台6位半的表,也想玩玩。要是可以的话diannaoza@163.com,记得有买过你的东西,一直没空做那个真空管。he...

楼主:
当然可以,大约一周后板可以做好,到时先发你一套。这一套里用了7个金属箔电阻,3个DALE电阻,一个三洋有机半导体电容,两个发烧薄膜电容,还有一个超级发烧电容,就那个0。022UF的!

买了6位半了?你是不是开始败家了,嘿嘿嘿。

楼主:
我卖给你那几个荧光管记得做好闹钟啊,我以前用7407驱动的

网友:
一套完整的荧光管,包装及标签都很齐,实在不忍心把它焊起来使用,收着。回头去买几个散的驱动起来。这样也对得起这个荧光屏的“媚力”!
上面的费用请回到我邮箱中,我从淘宝中打你钱。

网友:
jj3055 ,能不能给俺也发一套?俺也帮你测测,顺便也学学。我在北京,我这有吉时利的七位半 2010,还有TEK 5000系列DPO,当然了不是我自己的,公司的。国企就是有钱哪。。。

网友:
套件我也要买。我的6 1/2昨天刚到手!

网友:
LS的你好,我的HP34401A也是昨天到手的!

TO 【38楼】 jj3055
不知道你的这个PCB板能提供吗?我元件都齐了,原来准备焊洞洞板的,
如果能有你的板子就太好了!

网友:
LS的你好,我买的台湾PICOTEST 六位半万用表M3500A:)

网友:
喔,我刚入门,本了解,就听说34401A不错就买了。我是HP二手的,
生产年代久远了,应该是96年产的,版本06-04-02的。

网友:
不错,等我有空了DIY一个解解毒

楼主:
能提供空板 电路板我定了50块,不够我可以再做的。

网友:
我们的板图还在设计中,还得下周才能搞完
10V版本的,带低噪线性稳压电源,使用更方便
整机恒温部分也计划加上去

楼主:
期待你的版本早日完成,我的是山寨型的,多数元件为拆机货,好处是价格便宜。元件易购。我已筹备好了50套的外围元件,LTZ1000也已定好

10V的电阻不好弄,电阻对输出影响是1:1的,不象LTZ1000可以把电阻漂移弱化几十倍上百倍,如果用上塑封电阻的话,塑封20PPM的老化将完全体现在输出上!福禄克金封和VISHAY金封又很难买,你打算怎么解决呢?要不试试PWM。

网友:
10V问题上,确实难度很大,金封非常难购买,已经联系VISHAY HK的代理,看看能否搞到
10V版本无法保证一板成功,目前仅做测试,待评估后再行改善

拆机货价格便宜,都买全新的塑封电阻,漂移在15PPM左右,价钱是40元一个的零售价格,比较贵

运放放大处理,在国外论文库可以检索到,10V可以做到10uV的稳定性,但对方使用的是1PPM稳定性的电阻阵列
显然即使使用塑封统计法,依然无法达到<10PPM的指标

要另寻它路?假如采用PWM的,具体情况会如何呢?噪声能低否?
是否有理论和实例的支持?

网友:
jj3055版主,做好了出成品套件,这种原件要单独配齐,邮费成本都不低,而且很容易原件配不齐而太监,既然你原件都买齐了,就辛苦一下吧!谢谢!套件成品我先预定一套!

楼主:
我把东西焊好,用我的HP3456A标定好再出吧,如果要更好的标定,得找LYMEX了

我的HP3456A先由LYMEX标定的基准来校准后再标定套件,这样误差就小了。

网友:
谢谢!有表没基准也是个麻烦事啊

楼主:
明天早上PCB就会到了,但愿PCB一切正常,否则又得等一个星期

网友:
终于有好消息了!

网友:
板子回来了出套件吧!第一个预订!

网友:
板子漂亮!NO.后面拖一个白框就好了,写序号醒目。

网友:
不错,板子作的很清秀的,*符号很拉风,怎么才能定到这个空板子呀?
另外问问有没有合适的金属外壳推荐?

楼主:
夜里灯光不好,打闪光拍的,留念一下!

目前未发现自激振荡和燥声干扰问题,电压稳定在7.07422V纹丝不动。到明天再观察电压变化情况。

楼主:
板子回来了出套件吧!第一个预订!

*********************************
谢谢你的支持,送你一个AD588AD和AD587陶封!到时跟我打声招呼!

楼主:
不错,板子作的很清秀的,*符号很拉风,怎么才能定到这个空板子呀?
另外问问有没有合适的金属外壳推荐?
**********************************************************

这批PCB才定了50片,暂时不考虑出空PCB,等有多余再说,或者过段时间PCB再做一次

金属外壳我8月初到杭州电子市场去找了个遍,很多,但没有一个合我要求,太粗糙了。等我有空去宁波看看, 有个老板有点熟,看他是否能搞到好点的。

网友:
恭喜板板出来了

偶的板板还在研究阶段,还要相当时间才能搞好
PWM实现方法已经评估过,难点在DC转换,所以对多阶有源滤波的设计还得深入研究

楼主:
恭喜板板出来了

偶的板板还在研究阶段,还要相当时间才能搞好
PWM实现方法已经评估过,难点在DC转换,所以对多阶有源滤波的设计还得深入研究

**************************

我还是那句老话,PWM 的难点在于滤波,滤波搞定了,东西就成了。

网友:
LZ的电路预热多长时间稳定的呢?我的要40分钟以上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和我选的9013型号的原因.
还有34401A的末尾总是有点跳的,慢六位就没问题,但是满六位要4秒才刷一次数据,你的3456A是要
稳定的多,6.5位时的刷新频率怎么样。

推荐个铝壳,Lymex老大推荐的,你看看板子卡的住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486494746e1d93b4aaca2f1fb3f7ddf0.jhtml

做的是很漂亮,能配上铝的金属外壳的化,也准备搞一套,看看我的34401A到底差多少。

网友:
版主的板板出了订一个!

楼主:
经过了24小时的测试,它的电压一直稳定在7.07422V,偶尔跳到7.07421V。稳定性应该是可以的。

今晚争取做一个LTZ1000CH,实验一下该PCB对CH后缀的适应性,那个纳粹符号是否真的效果可以?

楼主:
CH电路已经搭载好,预热20分钟,现在电压是7.12484V.等24小时后观察电压变化。

如果CH电路能够稳定的话,就可以省很多钱了。

初步设想,推出两种档次的电路,ACH定位为高档,用料稍好,LT1013可能用陶封,CH定位低档,LT1013为塑封。

楼主:
目前观察,好象CH的电路更加稳定,ACH偶尔会跳一位,CH一直稳定,一点跳动都没有!!!!!!!!!!

楼主:
LZ的电路预热多长时间稳定的呢?我的要40分钟以上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和我选的9013型号的原因.
还有34401A的末尾总是有点跳的,慢六位就没问题,但是满六位要4秒才刷一次数据,你的3456A是要
稳定的多,6.5位时的刷新频率怎么样。

推荐个铝壳,Lymex老大推荐的,你看看板子卡的住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486494746e1d93b4aaca2f1fb3f7ddf0.jhtml

做的是很漂亮,能配上铝的金属外壳的化,也准备搞一套,看看我的34401A到底差多少。

****************************
预热很快的,其实不到一分钟已经基本稳定,接下来也就最多一位的变化。ACH比CH快很多,甚至一分钟不到已基本稳定,但完全稳定要几十分钟。

34401我从来没有用过不知道,但我的HP3456A是很稳定的,刷新频率一秒种两次左右。测LTZ基准的时候甚至24小时都保持稳定。测LTZ1000ACH偶尔跳一位,LTZ1000CH没有观察到读数变化。

铝壳目前我没有时间去搞,没有推出铝壳的打算,。这板子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壳,它对外界环境干扰很不敏感,加不加金属壳一个样。加个壳只是携带保存比较方便,用塑料壳完全可以。随便去超市买个保鲜盒装一下得了,又漂亮又便宜

你的实验板不稳定,是不是布线的问题?尤其是电压输出,要专线从LTZ引脚处引出。

网友:
LTZ1000CH的稳定性这么高,出乎意料,加什么保温措施了吗?

网友:
板子回来了出套件吧!俺预订一套,谢谢!

网友:
什么时间出套件的。

楼主:
我抓紧在明天为止做出10套(4套ACH,6套CH),等测试出没有问题的话,马上可以出了,争取在一周内出

网友:
扳子画的很有意思

网友:
俺只想要板子和电阻就行了。

楼主:
板子可以再做一批,电阻我才收集到一点点------50套!用来做成品板都不够,所以不考虑出电阻.

网友:
电阻可以看看这家的:http://www.thunder-resistor.com/pdf/UPR.pdf 没用过他们的精密电阻,不知道质量如何。

网友:
另外,电阻建议选功率大的更好,更稳定

网友(2011-12-09):
看到了,原来是这个的

网友(2017-05-11):
MARK LTZ1000 以后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