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袖珍示波器DS0201V1.1版硬件中的全套源程序

楼主(2009-08-03):
终于实现了我之前说过的开源许诺,在这里我衷心希望凡是下载了这个程序的朋友,能多多给我意见,好坏不拘,只言片语也好,让我能从中汲取
经验,技术上更加完善。千万千万,拜托大家了!

该程序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DFU(Device Firmware Upgrade)程序,也就是一个用USB的Boot Loader程序。安装上它以后,就可以不用JTAG
等专用编程工具,直接通过USB从PC下载更新目标程序。第二部分才APP是示波器的控制程序。这些程序都是在iar4.42环境下编译的,全套的工程
文件一并附上。

如果不想通过DFU程序,直接用专用编程工具将目标程序写入,则APP部分的程序相关起始地址需要修改,具体操作可以参考我以前发的帖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1638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ood88&bbs_id=9999

网友:
不错。有套件时考虑支持一套。

网友:
如此袖珍

网友:
俺定一份您的套件,与您共同学习.出套件时一定要留一份给我.做得太棒了!

网友:
多少钱??我也想要一套

网友:
终于在bure那给蹭到了一套

经过“改装”后,成为了我第一套有真正“手持”意义的示波器,哈哈、、

网友:
可以叫产品了,不仅仅是产品还开源“定购两套”支持!再次说声“牛”,发行时邮件通知diannaoza@163.com

网友:
强啊,不知道性能怎么样,好像第一次看到。

网友:
好东西啊,顶楼主。啥时发行套件啊?

网友:
一个小秘密!

网友:
我订一套,发行时邮件通知tgp6188@163.com

网友:
订购一套

网友:
很好很强!请问楼主,产品的带宽是多少?如果出售,价位大约是多少?

网友:
喜欢,想订购一套 goldrained@163.com

网友:
支持,做的太漂亮了。

网友:
做的非常漂亮!信号源做的很隐蔽啊,呵呵!

网友:
不说别的了,等套件

楼主:
经过【13楼】 yijian 大大的改进,看来这个袖珍示波器可以改名叫做“腕戴式”示波器了,看来这回爬上信号机架时不愁没地方放示波器了!对了,看看谁可以提供更小一点的外壳,我觉得有把握再做一个“手表式”示波器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市场?

网友:
你好,楼主!我要一个,想换成3.5”屏方便吗?

楼主:
【36楼】 njstarman :想换成3.5”屏方便吗?

复:不考虑外壳安装的话,只要是带控制器(9320、9325、7781等)的320×240TFT屏,不论大小,稍微修改一下驱动程序就可以用。
我会尽量帮你参谋参谋。

网友:
太漂亮了,佩服

网友:
学习了,感谢您的无私,期待套件,我的建伍说实话快不行了。。有了套件吐血支持,来两套,留下邮箱471661781@qq.com

网友:
出套件吧! 这么漂亮的东西,值得拥有!

网友:
做的简直是太漂亮了!!!!
真是厉害得恐怖!!!!

网友:
mark一下 太棒了

网友:
我看到taobao上面有,不知道是不是楼主出售的,http://favorite.taobao.com/collect_channel-1-hot----40-.htm;两家的价格相差的还真大,如果楼主有出售,那就更好了,预定一个。

楼主:
【53楼】 snow_person01:
本人未做过网上销售,这个“经济型袖珍示波器DIY套件”的销售工作全权委托给了两个网友开的淘宝小店:
http://shop36212219.taobao.com/
http://shop58663480.taobao.com/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此次配机的2G的SD卡不能读写文件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以前手上的各种SD卡都是512字节/扇区的,谁知道该批2G的SD卡不是。抱歉!

1. 该批2G的SD卡在SPI模式下的扇区映射与在并行模式下不同,因此要插在袖珍示波器上,用电脑通过USB对其进行格式化,格式化选择FAT格式,快速格式化即可。注:凡是用电脑读写这种卡上的波形文件时,必须插在袖珍示波器上,通过USB读写。

2. 格式化完成后,再拷入波形文件模板,此时在电脑上应该可以看到这些拷入的文件。

3. 修改固件程序中的Files.c文件“char FAT_Info(void)”函数中的内容:

  SecPerClus = SectorBuff[0x0D];
  RsvdSecCnt =(SectorBuff[0x0F]<<8)+(SectorBuff[0x0E]);//0x0001
  FAT_Size16 =(SectorBuff[0x17]<<8)+(SectorBuff[0x16]);//0x001F
  Hidden_Sec =(SectorBuff[0x1F]<<24)+(SectorBuff[0x1E]<<16)+(SectorBuff[0x1D]<<8)+(SectorBuff[0x1C]);
  FAT_Size32 =(SectorBuff[0x25]<<8)+(SectorBuff[0x24]);
  if(FAT_Size16==0)
    Root_Addr =(DiskStart + RsvdSecCnt + 2*FAT_Size32)*512;
  else
    Root_Addr =(DiskStart + RsvdSecCnt + 2*FAT_Size16)*512;
  return 0;

修改为:
  SecPerClus = SectorBuff[0x0D];
  SectorSize =(SectorBuff[0x0C]<<8)+(SectorBuff[0x0B]);
  RsvdSecCnt =(SectorBuff[0x0F]<<8)+(SectorBuff[0x0E]);//0x0001
  FAT_Size16 =(SectorBuff[0x17]<<8)+(SectorBuff[0x16]);//0x001F
  Hidden_Sec =(SectorBuff[0x1F]<<24)+(SectorBuff[0x1E]<<16)+(SectorBuff[0x1D]<<8)+(SectorBuff[0x1C]);
  FAT_Size32 =(SectorBuff[0x25]<<8)+(SectorBuff[0x24]);
  if(FAT_Size16==0)
    Root_Addr =(DiskStart + RsvdSecCnt + 2*FAT_Size32)*SectorSize;
  else
    Root_Addr =(DiskStart + RsvdSecCnt + 2*FAT_Size16)*SectorSize;
  return 0;

另外在该文件开始的变量定义部分增加:
  unsigned short SectorSize;

即将发布的V2.01版固件中,将包含这一修改。

lwy86 和 Paul :

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你们遇到的情况?(卡的规格、故障现象、电脑是是用XP吗?我用的是VISTA)

楼主:
补充:

修改固件程序中的Files.c文件“char FAT_Info(void)”函数中的内容,使该牌子2G的SD卡在FAT32模式下能用:

原:
  if(FAT_Size16==0)
    DirSecNum =0;
  else
    DirSecNum = 0x20;

修改为:
  if(FAT_Size16==0)
    DirSecNum = SecPerClus;
  else
    DirSecNum = 0x20;

原:
  for(SectorCnt=0;SectorCnt<DirSecNum;++SectorCnt){
    Rvalue=MSD_ReadBlock(SectorBuff, Root_Addr + SectorCnt*512, 512);

修改为:
  for(SectorCnt=0;SectorCnt<(DirSecNum*SectorSize/512);++SectorCnt){
    Rvalue=MSD_ReadBlock(SectorBuff, Root_Addr + SectorCnt*512, 512);

原:
            File_Addr = Root_Addr +(DirSecNum +(ClusterNum -2)*SecPerClus)*512;
            return 0;

修改为:
            if(FAT_Size16 ==0) File_Addr = Root_Addr +((ClusterNum -2)*SecPerClus)*SectorSize;
            else               File_Addr = Root_Addr +(DirSecNum +(ClusterNum -2)*SecPerClus)*512;
            return 0;

注:经试验发现,该SD卡插在袖珍示波器上,用电脑通过USB对其进行FAT32快速格式化时,有时完成后
不能自行退出格式化程序。但强行中断后,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Bure:
能不能传授一下怎样去掉高速率档边沿毛刺,你的1.1有,而2.0固件就没有了.
要是能贴一段代码就更好了。

网友:
外表很漂亮,佩服一下

LZ,此宝贝既然是示波器,那能否提供示波器的参数?

楼主:
【58楼】 Paul :能不能传授一下怎样去掉高速率档边沿毛刺,你的1.1有,而2.0固件就没有了.
要是能贴一段代码就更好了。

复:能不能将场景描述的更详细点,我还不大明白。能给个照片吗?

【59楼】 sunny1500 晨辉:那能否提供示波器的参数?

复:参考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92609&bbs_page_no=1&bbs_id=3053

网友:
同59L 想知道采样率 等参数

网友:
1MHz 偏低了点  希望有后续版本

网友:
回【60楼】 bure:
问题找到了,是我的问题
由于没搞懂各档采样缓冲区内数据与实际电压换算的系数,就用显示缓冲区内的数来算,又怕显示缓冲区精度不够,就放大了256倍,然后显示时再缩小256倍.导致小于256的数被256除全为0.

    Vr=Km[Item_Index[Y_SENSITIVITY]]*(Scan_Buffer[q+1]-Scan_Buffer[q])/16;
    Vs=(Km[Item_Index[Y_SENSITIVITY]]*(2048-Scan_Buffer[q]))/16+30720
         -(((i*1024*256)%Ks[Item_Index[X_SENSITIVITY]])*Vr)/Ks[Item_Index[X_SENSITIVITY]];//转换当前波形点的值

    if(Vs>MAX_Y*256)
        Vs=MAX_Y*256;
    else if(Vs<MIN_Y*256)
         Vs=MIN_Y*256;

    Signal_Buffer1=Vs;
    Signal_Buffer=Vs/256;

这便是那段代码。
现在正努力分析你的代码,争取搞懂各档采样缓冲区内数据与实际电压换算的系数,这样就可以直接计算电压而不用这个笨办法了。

楼主:
关于电池容量测量的BUG,修改如下:

HW_V1_Config.c文件中ADC_configuration函数:

原:
  ADC2_SQR3 =0x00000004;
  ADC1_SQR3 =0x00000000;/*ADC规则序列寄存器 3
               ||||||++---SQ1=00000:转换序列中的第1个转换通道的编号(0)
               +++++++----SQ2-6=00000:转换序列中第2-6个转换通道编号(5Bits*5)
               +----------保留*/
改为:
  ADC2_SQR3 =0x00000002;
  ADC1_SQR3 =0x00000000;/*ADC规则序列寄存器 3
               ||||||++---SQ1=00000:转换序列中的第1个转换通道的编号(0)
               +++++++----SQ2-6=00000:转换序列中第2-6个转换通道编号(5Bits*5)
               +----------保留*/

网友:
我的TF卡是2G KINGMAX的,试过3个读卡器,都显示2G,读写、FAT和FAT32格式化都没有问题。
但插到示波器上时却显示3.75G,格式化时只有FAT32可以选,格式化后可以通过示波器拷贝文件,但还是经常不能保存调用波形。
更奇怪的是明明已经用读卡器格式化了FAT格式的,插到示波器上却是FAT32,文件也没有了。
而且将示波器插_我公司的电脑一点反应也没有,起初怀疑USB线的问题,但后来换了3根线也不行,用同样的线插到我的笔记本上就可以。
所以我在“经济型袖珍示波器之-打造你的个性化界面 ”贴上说 怀疑是不是USB1.1与USB2.0的问题。

楼主:
【65楼】 lwy86:我的TF卡是2G KINGMAX的,试过3个读卡器,都显示2G,读写、FAT和FAT32格式化都没有问题。
但插到示波器上时却显示3.75G,格式化时只有FAT32可以选,格式化后可以通过示波器拷贝文件,但还是经常不能保存调用波形。
更奇怪的是明明已经用读卡器格式化了FAT格式的,插到示波器上却是FAT32,文件也没有了。
而且将示波器插_我公司的电脑一点反应也没有,起初怀疑USB线的问题,但后来换了3根线也不行,用同样的线插到我的笔记本上就可以。
所以我在“经济型袖珍示波器之-打造你的个性化界面 ”贴上说 怀疑是不是USB1.1与USB2.0的问题。
--------------------------------------------------

复:有些SD卡在SPI模式下的扇区映射与在并行模式下不同,看来你的卡也是这种情况,因此要插在袖珍示波器上,用电脑通过USB对其进行格式化,格式化选择FAT16或FAT32格式,快速格式化即可。注:凡是用电脑读写这种卡上的波形文件时,必须插在袖珍示波器上,通过USB读写。能否给个零扇区数据的截图来?参阅: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44471&bbs_page_no=1&bbs_id=3053 我想多收集一些案例,搞出个适应性好一些的程序来。

网友:
我通过示波器对TF卡格式化,但只有FAT32可以选,而且速度较慢(快速格式化),但格式化后仍然是3.75G。情况一样。
零扇区数据的截图,我今晚试试。

网友:
楼上的那个腕带试的创意不错就是用久了后机盖散热不好而且测高电压的时候USB口容易电到人。准备弄个底托架带(腕带的)顺便在外面留一个装大容量电池的空间弄个4500mA的锂电池外出带出去维修方便多了呵呵

网友:
应该配大电池 2000以上          在外面留一个装大容量电池的空间弄个4500mA的锂电池外出带出去维修方便多了

网友:
这是我的TF卡的0扇区图

网友:
【68楼】 joshuahorn
准备弄个底托架带(腕带的)顺便在外面留一个装大容量电池。。。4500mA的锂电池外出。。。

--------------------------------
4500mA电池应很难带在手上吧。

楼主:
【70楼】 lwy86 :

从你发上来的0扇区图上看,该盘扇区字节长度1024,每簇8个扇区,保留扇区数为32,FAT表的长度为0x0780个扇区,感觉还挺正常。能把根目录Root Directory的数据图发一份上来吗?

网友:
经济型袖珍示波器小工具软件:
DAT2BMP 也就是将储存卡上的波形文件在电脑转换成BMP文件。
注意:在1.xx0版生成的file***。DAT图片是没有携带参数,但在2.xx的版本是带参数的。

网友(2009-09-02):
按照bure 老大的意思将开放--经济型袖珍示波器小工具软件d 原程序,原始文档在整理中,请宽限的几天(得先去挣盒饭钱)。

网友:
楼上说的2.xx的版本是bure的,还是Paul 的山寨版?bure的2.xx的版本出来了吗?

网友:
回【75楼】 liweiliang

上面提到的2.xx版本是bure(官方固件),应该很快就发表。
--应该编号为DS0201xx(这有点乱,建议bure规划一下)

  请参考---经济型袖珍示波器---整理贴 【11楼】

网友:
下载DAT2BMP,可以将储存卡上的波形文件在电脑上显示了!挺好!但正如在yijian 所说1.xx0版生成的图片是没有携带参数,所以期待bure 的第二版出台!
    我这也有2G卡存储不灵和引起死机的问题,新版是否都能解决?

网友:
有套件不?

网友:
【79楼】 deepin

官方联系:cxg@sunneo.com.cn
销售联系:http://shop36212219.taobao.com/
          http://shop58663480.taobao.com/

网友:
代官方发布Ver 2.01版固件
---------------------------------------------------------------
Ver 2.01 版本修改说明
1.修改了SCAN模式中在低速时显示花屏的BUG
2.增加了保存现场配置参数的功能,参数保存在CONFIG.DAT文件中
3.增加了触发点标识显示
4.修改了Vp-p读数出错的BUG
5.修改了电池容量测量及显示出错的BUG
6.修改了2G的SD卡读写出错的BUG

Ver 2.01 版本固件新功能使用说明:
1. 触发点标识显示,触发点定在屏幕中部,方便观察触发前后的波形变化。在“T0”档时,按“M”键可以显示/消隐触发点标识线。
2. 预先在SD卡上存放好“CONFIG.DAT”文件模板。
3. 任何情况下,只要按住“P”键后,再按下“M”键,就可以保存当前的设定参数到SD卡上的“CONFIG.DAT”文件中。
4. 每次开机时自动读取“CONFIG.DAT”文件中的参数。

网友:
下载后2版后解压出现打不开的文件,菜鸟这下蒙了!如何拷?需要些什么东西?51单片机还没入门,对此一窍不通!请bure 和yijian 尽可能详细指教!
再问一下楼主:这个示波器的是否测过耗电电流?是多少?

网友:
我的SD卡问题依旧,看来我要换卡了。

网友:
我也想要,到时候有,就联系我csudb@qq.com

网友:
yijian 老师, “CONFIG.DAT”文件找不到,

这个示波器的是否测过耗电电流?  是150mA     最大153mA

网友:
【85楼】 n527527 这个示波器的是否测过耗电电流?  是150mA     最大153mA
------------------------------------------------

网友:
回:【82楼】 liweiliang
1.如果下载后2版后解压出现打不开文件
  ---请重新下载,
2.如果下载后2版后解压后,不知道如何操作
---解压后出现两文件
    a:“CONFIG.DAT”--这是一个存放示波器参数设置的文件模板,把它预先copy到SD卡上,示波器开机时就会读入文件模板;
    b:“DS0201_2.01_bure_Osc.dfu”是示波器的固件,可以通过USB端口下载,方法请参考 经济型袖珍示波器之-打造你的个性化界面--【11楼】

网友:
【87楼】 yijian :多谢!不过实在摸不着头绪,不敢乱动,怕拷不好还会把以前的弄没了,所以有不少顾虑:
1,除了电脑和袖珍示波器,SD卡及USB连接线,还要其他的东西吗?
2,下载拷2.01版还需要不需要其他的软件作支撑?我的电脑里没有单片机的那些开发之类的程序。
      别见笑,单片机老外,多多见谅!

网友:
LS的,下载新版到示波器还需要用“DfuSe_Demo_V3.0”这个软件,通过USB连接,软件googel找,具体步骤请仔细阅读 “经济型袖珍示波器之-打造你的个性化界面--【11楼】”

网友:
试了2.01版,卡的问题解决了.但操作实在是不太适应.希望Bure提供文件操作部分源码。

楼主:
【90楼】 Paul:我给你发过邮件,可就是等不到你的回复。

网友:
我收到了你的邮件,也回过了.不会是被拦截了吧.我再发一次试试.

楼主:
【92楼】 Paul:看了你的帖子后,赶紧找了找,终于在垃圾箱里把它捡了回来。可能是你的标题太...了,被我的邮件过滤器给自动“和谐”了。

网友:
找到了就好,等你的邮件.

网友:
如果出售,就订购,支持电工DIY

网友:
有原理图吗?测量最高频率是?

网友:
[bure]:
    请楼主提供V2。0更新后的源码,谢谢!

网友:
回【95楼】 lovely-teddy
  【96楼】 zqy517
--------------------
产品出售和原理图请查看--经济型袖珍示波器---整理贴

楼主:
【95楼】 lovely-teddy :如果出售,就订购,支持电工DIY

-----------------------------------
恕我愚鲁,电工DIY是什么?

楼主:
【97楼】 eddia2000:请楼主提供V2。0更新后的源码,谢谢!

-------------------------------------

复:十分抱歉!由于包含了第三方程序,V2.0以上版本是不开源的。

网友:
回【97楼】 eddia2000
---------------------
按bure的回复:由于V2.0的源码内含有第三的源码不方便公开,对于1.0的源码的各项修正,可以查阅有关的帖子,如果修正了,就跟2.0原码差不多了。

注:如果你对1.0的应用有所表现(包括修改、测试、应用等并开源)应该可以索取到V2.0的源码.

网友:
bure 你好,昨天刚拿到手,这真是个好东西。谢谢你的开源分享。

我利用ds0101v1.1的源程序,产生了 hex档,也利用 DFU File Manager 产生了dfu 档,但是用DfuSe Demo却发现没有任何动作。
查了一下我所产生的dfu档和原来的DS0201APPV1.1.dfu 内容 ,开头就不一样了。
请问有那需要设定的吗? (用的是iar 5.03)

固件已改成V2.01,我的卡和lwy86 一样的问题,无法存档。(有依所说方法format和 copy CONFIG.DAT 了)

楼主:
【102楼】 albert_lu:
复:抱歉!iar 5.03我没有用过,估计应该是设置问题吧。SD卡有问题的能否提供WINHEX下看到的0扇区和目录扇区数据来看看?

网友:
bure 你好
我换了张256M的卡,依然无法存档,出现"File NoPlace"字样。
这张卡也在示波器中FORMAT了,并COPY 了CONFIG.DAT。
(固件是V2.01)
卡256M的WINHEX数据 :

Boot 区 (原文件名:Winhex_Boot.jpg)

Root 区 (原文件名:WinHEX_Root.jpg)

另外发现个小问题,在FS和FL功能中,当用key >>增加后,无法用key << 回到File001 ,只能回到File002。

谢谢!!!

网友:
bure 你好,
我发现到问题了,查到资料说的"TF卡上要预先建立好“FILExxx”文件模板"。
我只COPY 了CONFIG.DAT。所以在256M的卡上预先建立好“FILExxx”文件模板,就可以了。

謝謝!!!

再发现个小问题,FL 功能,选FILE003 按M 后,出现所存的资料后,会变成 Load FILE002。
但如果用FILE002 按M,则不会变。这样会造成所出现的资料无法确定是那个档。
(固件v2.01)

网友:
[bure]:有关--电池容量测量的BUG修改程式问题请教:
    在你的贴中有写:

    关于电池容量测量的BUG,修改如下
      HW_V1_Config.c文件中ADC_configuration函数:

      原:
       ADC2_SQR3 =0x00000004;
       ADC1_SQR3 =0x00000000;//ADC规则序列寄存器 3
                    ||||||++---SQ1=00000:转换序列中的第1个转换通道的编号(0)
                    +++++++----SQ2-6=00000:转换序列中第2-6个转换通道编号(5Bits*5)
                    +----------保留
    改为:
      ADC2_SQR3 =0x00000002;
      ADC1_SQR3 =0x00000000;//ADC规则序列寄存器 3
                   ||||||++---SQ1=00000:转换序列中的第1个转换通道的编号(0)
                   +++++++----SQ2-6=00000:转换序列中第2-6个转换通道编号(5Bits*5)
                   +----------保留
[问题]:
看上面你电池电压是用ADC2来完成的吗?
但看void Battery_Detect(void) 中的vb =(123*(*((vu16 *)(ADC1_DR_ADDR+2))))>>10;
又好象是用ADC1的第二个通道来读取的,不明白请指点,谢谢!

楼主:
【106楼】 eddia2000 :看上面你电池电压是用ADC2来完成的吗?
但看void Battery_Detect(void) 中的vb =(123*(*((vu16 *)(ADC1_DR_ADDR+2))))>>10;
又好象是用ADC1的第二个通道来读取的,不明白请指点,谢谢!

复:请仔细查看STM32的有关技术手册,ADC2的转换结果就是存放在ADC1_DR_ADDR+2的。

【105楼】 albert_lu:抱歉!这是我粗心造成的程序上的BUG,我想再多收集一点情况后再一起发布改正版好吗?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我的SD卡可以读取保存了,昨天换了朋友的1G F卡,插上可以用。

网友:
请问楼主有什么软件去产生图形代码呢?

楼主:
【109楼】 Offer:请问楼主有什么软件去产生图形代码呢?

------------------------

不明白你的意思。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请问楼主有什么软件去产生图形代码呢?

  0xFC000000,0x0000003F,0xFFC00000,0x000003FF,0xFFF00000,0x00000FFF,0xFFFE0000,0x00007FFF,
  0xFFFF8000,0x0000FFFF,0x1FFFC000,0x0003FFF8,0x00FFE000,0x0007FF80,0x003FF800,0x001FFC00,
/*Block 00*/
  0x0007FC00,0x003FE000,0xF803FE00,0x007FC007,0xFE00FF00,0x00FF007F,0xFFC07F80,0x01FE03FF,
  0xFFE03F80,0x01FC0FFF,0xFFF81FC0,0x03F81FFF,0x0FFC0FE0,0x07F03FF0,0x01FF07E0,0x0FE0FF80,
/*Block 01*/
  0x007F83F0,0x0FC1FE00,0x001F83F8,0x1FC1F800,0xF00FC1F8,0x1F83F00F,0xFC07E0F8,0x1F07E03F,
  0xFF03F0FC,0x3F07C0FF,0xFF81F0FC,0x3F0F81FF,0x1FC1F87E,0x7E1F83F8,0x07E0F87E,0x7E1F07FC,
/*Block 02*/
  0x01F0F87E,0x7E1F0FFC,0x00F07C3E,0x7E3E0FFE,0x00F87C3F,0xFC3E1FFF,0x00787C3F,0xFC7E1FFF,
  0x807C3C3F,0xFC7C3FFF,0xC03C3E1F,0xF87C3FFF,0xE03C3E1F,0xF87C3FFF,0xE03C3E1F,0xF87C3FFF,
/*Block 03*/

网友:
经济型袖珍示波器小工具软件原代码:  (DAT2BMP 也就是将储存卡上的波形文件在电脑转换成BMP文件)

1.把convert.rar解压到指定的目录../convert;
2.在VC下运行convert.vcproj,在../convert/Debug生成convert.dll
3.把convert.dll复制到../convert
4.运行displaywave.exe

另:可以在Delphi下运行修改displaywave

楼主:
【111楼】 Offer:请问楼主有什么软件去产生图形代码呢?

----------------------------------

我是用手工完成的。据说网上有许多字库图形生成软件,有兴趣不妨试试!

网友:
感觉不错,但带宽和其他指标怎么样啊?

网友:
你好LZ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套件了,如果有我也想要一套件,应该怎样和你联系了,等待中

楼主:
【115楼】 RScs: 你好LZ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套件了,如果有我也想要一套件,应该怎样和你联系了,等待中

-----------------------------------------------

销售联系:http://shop36212219.taobao.com/
          http://shop58663480.taobao.com/

网友(2009-10-05):
想自己升级到2.01版,但是在DFUSE下无法找到工作在DFU模式下的STM设备,请问如何才能使示波器工作在DFU模式下。(插入USB电缆后电脑显示示波器为U盘)

网友:
将USB线插入PC后,先按住M键不放,再开启电源,此时应该可以看到看到你的设备。试试~

网友:
还是没有,devices栏内一片空白!试了三件袖珍示波器都是如此!

网友:
终于找到了驱动程序升级了,但是有一个USB接口出了问题,可能断焊!

网友:
升级到了2.01版,没有2g卡死机问题了,但是显示存储波形时时总会回到“LOAD FILE002”,不能按顺序进行,会容易弄混了!
新版的最大特点就是测试信号速度大大地快!这实在让人深感意外!!与模拟机差不多!!!
    以前曾试过安泰信 ,利利普的,最近又试过普源50M和100M的,都有0.2-0.5秒的延迟,根本做不到实时显示,这也是我迟迟不肯就范于数字示波器的原因,看来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愿做?也许是不会做?

网友(2009-11-13):
玩了一阵yijian 和 Paul 的山寨版的,再重回楼主的1.1版,怎么扫描模式中不见了“SCAN”模式,奇怪?

网友:
原来程序下载错了!

网友:
如果取样率能达到10Msps,能应付90%的工作了!99%工程师够用了

网友:
在国外讨论[袖珍示波器]网站上最惬意的回复是:

You may get one here for lowest price and Free resources, if you can read chinese.

网友:
有些问题要求教大家一下;
一是 微型示波器中FAT16文件系统中OPEN FILE函数中簇号的计算
ClusterNum =((SectorBuff[i+0x15]<<24)+(SectorBuff[i+0x14]<<16)+(SectorBuff[i+0x1B]<<8)+(SectorBuff[i+0x1A]));
FAT16的簇号是和FAT文件表中的两个字节对应的,最多只能表示65535个簇。但是这里的簇号计算后是四个字节,这正是让我迷惑的地方。
二是 文件地址的计算方法?File_Addr = Root_Addr +(DirSecNum +(ClusterNum -2)*SecPerClus)*512;
三是 如果将这个文件系统移植到FAT12的存储器上是否还能应用?如果不能,要做哪些方面的修改呢?
望大家指教!

网友:
什么时候有得买呀?

网友:
已经在淘宝有得买了。

网友:
淘宝taobao之

网友(2009-12-14):
请教一下用的是那个取模软件,可以取16BIT的数据???谢谢。

网友:
Its best product i have ever seen, i will bring this product in mass production for international market so every engineer have this dream product.

网友:
can any one tellme which one is the latest firmware

网友:
支持开源,支持楼主
定购一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
请问是那个网站上的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hehe .Welcome to this website.Maybe it is the best technical website where discuss about avr in China.Where are you from ?Can you tell us some best website about technology in your country.discuss avr n 51 will be best.If you wish.i can translate chinese to english for you .Maybe chinlist(chinese style),but better than none.I have another best example discuss mega88 n mega16 ,have source too.my email is:wuqi0001@163.com.I ofen offline.So good to see you.Hope you have a good life

网友:
回复 网友B:

I just hover this example .when i know the all ,i will tell you .Maybe it will last such a long time it possible tow weeks or longest.The last firewall may be 2.0,after it is not full opensoure.but i think it is enough for us .do you know about alibaba or MaYun.You can login http://shop36212219.taobao.com/  or
http://shop58663480.taobao.com/  to know the last trend。

网友(2010-02-03):
多少钱啊!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回:winoga cy
----------------------
嘻嘻,你的楼上有地址,抬头一看就看见了。。。。

【143楼】

网友:
好的东西我也来套用用····

网友:
硬件是开源的吗

网友(2010-07-09):
多少一套 ?

网友:
都是些牛人啊!

网友:
记录,顺便顶一下!

网友(2010-11-15):
这个胜利已经做为商品出售了

网友:
楼上说白点,“这个”指哪个?

楼主:
复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38839&bbs_page_no=1&bbs_id=3053
【548楼】 Jerry88 :
想请教几个DSO201软件上的问题:
关于function.c中的Scan_PSC,Ks等一些常数的定义,
还有function.c中信号处理函数中的一些计算过程我不太清楚得来的依据。能否给些建议或者参考的资源?

---------------------------
1. Scan_PSC[n]: 指的是示波器采样速率第n档时对应的STM32定时器的PSC预分频器中的值。
2. Scan_ARR[n]: 指的是示波器采样速率第n档时对应的STM32定时器的ARR计数分频器中的值。
3. Ks[n]: 为采样速率与屏幕水平显示分辨率之间呈非整数倍关系时的插值系数,为了保证是整数运算,先预乘了1024

以上1、2请参考STM32有关数据手册,3请参考有关信号采样及线性插值的有关资料

网友:
bure先生,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您。
在function.c中V_Scale起什么作用?数组内的各项数值怎么的来的?能否再解释下两个校准数组Y_POSm,Y_POSn内的各项参数?
对下面的一段代码:

void      Sync_Trig(void)
{
   int   Vs;

      for (t0 = 150; t0 < (0x1000 - X_SIZE); ++t0) //150 ~ (4096-300);
    {

      if (t0 >= (0x1000 - DMA_CNDTR1))  //DMA通道1传输数量寄存器(1024*2 Bytes)
         break; // 跳空一个周期,等待A/D转换结束

      Vs = 120 + (Km[Item_Index[Y_SENSITIVITY]] * (2048 - Scan_Buffer[t0])) / 4096; // 转换当前波形点的值
}
为什么t0一定从150开始,是说触发位置一定要在显示屏的中间吗?
能否解释下Vs的计算公式?120指的是什么,为什么用2048减去当前点的电压值啊?
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复:【164楼】 Jerry88

1. function.c中V_Scale的含义是“在当前档位Y坐标单位增量(每一点)所代表的电压值(uV)”。
2. 两个校准数组Y_POSm,Y_POSn内的各项参数的含义是“在不同档位下的Y垂直位移偏差校正系数”
3. 为什么t0一定从150开始,是说触发位置一定要在显示屏的中间吗?--- 是为了方便使用者观察触发前的信号。
4. 能否解释下Vs的计算公式?120指的是什么,为什么用2048减去当前点的电压值啊?----
   120是垂直方向分辨率240的一半,Km/4096表示“垂直增益偏差校正(用整数运算取代浮点运算)”,
   因为输入的模拟电压是反相的,且A/D转换是4096位,所以“用2048减去当前点的电压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楼主真牛,这样一套要多少钱?

楼主:
复:【169楼】 diue 这样一套要多少钱?
---------------------------------------
不好意思,请到淘宝上去找吧,按规定我这里是不能销售的。抱歉!

网友:
再请教一个问题,请问示波器水平垂直方向上每个格要显示多少个点?

网友:
牛…想定一套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理论上是不是示波器的每个格子要显示25个采样点,不足的部分由插值来补齐?谢谢

网友:
很强,很实用。一直关注。

网友(2010-12-24):
bure,
请教个问题:我想把X1时10个V/DIV档位归并为"10mV/Div", "0.2V/Div", " 2V/Div ",这三个档位,相关系数对应关系已经调整到对应,main中处理也已经修改,但是显示出来的波形跟预期正确的波形不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能否给个建议?谢谢

#ifdef DEFAULT_MODE

extern unsigned const char  Item_V[20][11], Item_T[22][12];
extern unsigned const int   V_Scale[20],  T_Scale[22], Fout_ARR[16];
#else
extern unsigned const char  Item_V[13][11], Item_T[22][12];
extern unsigned const int   V_Scale[13],  T_Scale[22], Fout_ARR[16];
#endif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扰了,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2011-07-17):
买了一台,外观挺漂亮,界面也很漂亮,就是带宽不行,测试200K的方波变形已经很严重,用来学习还是不错的,生产线上测试挺合适

网友(2011-08-19):
还想要一台,还是学生没那么多钱,但看到DS0201好像100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外观挺好看的,唯一不足的就是带宽有点低了,不够用啊,做ARM带宽不够,51应该也不太够~做音响应该没问题,调试功放机的好帮手!

网友:
小到袖珍~

网友:
看到淘宝上好像有很多这款的卖,不止性能怎么样,
我是个人用,刚毕业估计弄个这个差不多够用了吧,
不是到魏坤的手持和这个比怎么样,先了解下

网友:
有没有套件出售啊,很小很经典撒

网友(2011-09-22):
回复 楼主:

牛人顶起~

网友:
老大 有原理图吗?  我也预定一套玩玩 FML927@gmail.com  如果不是很贵的话

网友(2012-12-30):
佩服佩服!

网友:
我想买个来玩玩

网友:
漂亮,想拥有一个

网友(2013-05-28):
很牛哦感谢您的无私,期待套件

网友:
学习了,支持!做的不错啊!性能如何?带宽(采样率)等参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