跷跷板,角度传感器,PID

楼主(2009-08-03):
用角度传感器,让小车在跷跷板上平衡,用到PID算法
谁做过,可以讨论讨论额

网友:
电子竞赛题目,偶做过没做成,呵呵

pid适合缓慢变化的量吧,当然可以让小车慢慢走,用履带式的小车最爽了,而且车重心要低,车体要长,可以做得很完美

网友:
买个大力神挖掘机就搞定了,线控那种。履带的,原地转都可以,行驶速度也不快,方便精确控制。

楼上,PID也可以做的很快啊,像电机调速之类的。如果要是想做的话,估计可以做到像跑赛道的小车那样,记忆或者说学习一下跷跷板,一步到位,不用回头的。呵呵。

网友:
这不是去年的题目么  网上找找文章还是蛮多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一些关于PID算法的书,这个题目也可以不用PID的!

网友:
我觉得如果用PID的话 建模是个困难的事情,参数很不好调的,最好还是通过实验找规律,用模糊控制算法,如果实验数据差不多的话,单片机通过查表的方式控制速度很快的。

楼主:
那些微分积分常数是怎末确定下来的呢?角度传感器用哪种效果会好点呢?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microchip的pid例子。是一个倒立摆,用电位器 A/D

网友:
俺当年玩的是P算法,不小心得了个省一等

网友:
建模,本科生太难做到了。

网友:
07年的题目 我大二时做的

楼主:
8楼和10楼的朋友,可以上传些你们当时用PID做过的东西的资料啊,分享一下么!

网友:
8楼和10楼的朋友,可以上传些你们当时用PID做过的东西的资料啊,分享一下么!
另外,你们整定PID参数的时候是不是观察输出的响应曲线的?能不能不用观察输出的响应曲线就可以整定PID参数

网友:
这个题目我做成了,平衡度极高,两端高度差为0.23,不过没用到PID调节,只是找到打破平衡点后,后退一小步,再微调.

网友:
补充一下,是0.23cm,因为时间问题,没做寻迹,所以那年只拿了全国二等奖.

网友:
ls,没循迹也可以拿奖?
楼主,你的问题太大了吧,pid是控制算法,目的虽然是让小车平衡,但你用这个算法的控制对象呢,电机?角度差?而且用这个算法是要建模的。

网友:
可不可以不用角度传感器?
用个铁珠这类的,让它滚来滚去,再检测?
我是这样做的,但效果不好!

楼主:
现在角度传感器都有,通过AD转换可以时时得知角度的变化,不知PID的程序怎么写好点,那些控制系数,控制积分和微分系数怎么算?

网友:
我也是学控制的,课都基本学完了,也没摸清PID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
呵呵!

网友:
上个电位器加重锤 ad ok

网友:
同意楼上,电位器+重锤+AD,AVR自带的AD足够。

网友:
确实,那次平衡是得分的重点.寻迹好像只给10分,有些人做了寻迹,但是平衡没做了.如果你要是调过跷跷板那个题目,你就知道为什么只有平衡,就要以得奖了,当是我们用的是一个轻角传感器300多元一个

网友:
我们学校当时用了个5000RMB的倾角传感器拿国一的~~直接出数字量进PID控制步进~~如果当时步进是闭环有细分的话就无敌了~~~

网友:
我们暑假培训的时候我做过这道题,可以找到平衡。用的步进电机。

网友:
................
太佩24楼的了
我们当时买了个180的倾角传感器模块  精度非常高  随便完成此功能...........5K RMB 啊.......
我们当时用的就是1/4细分    最后跑出来的那效果真是没得话说!!!
所谓的PID  其实我们论文里写了   不过没有在硬件上体现的很突出   只是传感器的反馈而已  然后用程序完成此过程.

题外话几句:虽然我们组做的精度很高(当时从跷跷板一端测量误差在1CM以内),不过最后由于一些因素影响成绩并不理想,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遗憾......

网友:
我们的伤心事啊,当年为了做这个平衡结果。。。。。还用的是滑轮,看错了题目。。。
平衡倒是做出来了,但是到最后由于精力有限,和前面寻迹,无线控制没拼起来,哎~~~
用的是角度传感器,pt2262,软件解码,PID控制!不过用的是直流电机

网友:
共勉!!!!

共勉!!!!

网友:
PID  PID  确实是个难题

要说运用,在这上面我们用的都是皮毛,甚至算不上是PID,只是冠名而已.

真正的PID 从硬件电路的设计 到软件程序的编写 都能体现出来.

当然组委会也认同这样的做法.因为,首先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这样的学历还不具备做PID理论的能力;其次论文中虽然必须加入PID算法,但是这是从一个"理念"的观点出发,让广大学生知道有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

所以说:PID必不可少!   大家可以通过网络上的一些资料了解一下什么是PID  然后怎么与你们的作品结合起来,是模糊PID  还是什么.

仅此而已!!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的PID虽然能出效果,但我还是云里雾里的。还怀疑是不是PID出来的效果。

网友:
搞不懂。怎么用PID。

网友(2009-10-04):
同意17楼的想法
我们已经做出来了,测试还可以,总共成本不到6元钱,我们的上一批花了600买的角度传感器。

效果不好
你可以吧钢珠的管道改良一下。

网友(2011-08-30):
有没有那位用过MM7455角度传感器

网友(2013-08-18):
可以用ADLX345来 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