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5位半电压表 02

楼主(2009-08-03):
20位AD采用多重积分,时长测量使用STC89C51计数器,提高采样率需要使用外部计数器
AD中的高速精密比较器使用LF356+LM311组合方式,NS的老技术。也许更快的运放和比较器可提高采样速率
只是基准还没搞定。

51晶振不用太精密,只要100ms内频率不变即可
自校准零漂
不使用精密比较器,太贵
积分电容不用要求太高

网友:
沙发没坐坐板凳顶你个。。。。。。。。。。。。。。。。。

网友:
http://blog.21ic.com/user1/2732/archives/2009/61112.html

用个玩玩先吧!

有人用第2种方法做到了5位半,199999.

楼主:
第2种方法是哪个?

网友:
二:利用ICL7135的“busy”输出信号与单片机MCS-51衔接
http://blog.21ic.com/user1/2732/archives/2009/61112.html

楼主:
似乎有以下问题
7135本身最高分辨率20000位,1位对应1个时钟周期,由7135内部时钟数字化。
如果测时长,最高分辨率应以7135本身时钟分辨率为准,四位半应该没问题。
如果使用更高频率计数,无论计数数值位数多高,都存在1个7135时钟周期的基本误差,因此20000位以下位数均在此基本误差之内,只能得到五位半读数,但无五位半实际分辨率。

如果7135位数高点就好了。其实原理差不多的,20位可能只能搭了。

网友(2010-11-20):
帮顶,支持
关键不是把位数做到多少,而在于实测的精度和噪声,期待

网友:
很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