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议,电阻基准。

楼主(2009-08-03):
可否搞一批电阻基准套件,之前lymex普及基准事业在广坛搞过一次,相当火爆,具体方法可以找广坛的帖子。
1R,10R,100R,1K,10K,100K,1M,10M,这些电阻规格零售渠道不好搞,借助网站来办一定能成功。
环氧线饶就好,不用太高档的,ARMOK负责用34401简单标定,大家用来校准或者比较一下手上的三位半四位半甚至五位半都是可以的。

楼主:
为活跃气氛的提议而已,因为我发现这个版冷清了,只有JJ3055一个人在扛。

楼主:
准备一下4W测试线,屏蔽盒,我的34401测试大于100K电阻的时候会乱跳,lymex告诉我是热电势,4W测试线需要屏蔽。
100R以下电阻建议用毫欧姆表测。

网友:
等有条件了,这东西应该搞一下

网友:
看过Fluke的2X4w表笔,是980RMB左右,没看过内部,不清楚是不是屏蔽的
从外表看和普通的表笔没区别哦,呵呵,都是外表看嘛~哈哈

网友:
电阻基准好像没必要吧,买个电阻箱不就行了,要不定制好了,高精度低温漂的15ppm的电阻7元一只,军工用的

网友:
1PPM温漂的电阻都嫌不够好呢,嘿嘿!

网友:
小的电阻箱只有0.1%,校准4位半肯定他是不行了。
很多线绕电阻买来就是0.01%,这样直接校准4位半基本够用了。
如果标定,那么在不长的时间内可以到0.003%=30ppm,那就更厉害了。

34401测试大于100K电阻的时候会乱跳,主要是干扰。另外就是万用表测试高阻的时候本身噪音/跳动也的确大。

网友:
lymex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网友:
需要电阻基准啊,现在做万用表,发现很难校准。。没有合适的电阻

网友:
真晕啊,不知道为了校准几位的表,用电阻箱先用7位半的表测量好,然后用来校准4位半,5位半的怎样。
基准源重要的是稳定性,1ppm的电阻基本没听说过,最多只用过7ppm的电阻,听说有人用过5ppm的电阻,不过好像是天价了

网友:
0.5ppm/a的电阻我有几个,价格的确不菲,校准6位半的,一般5ppm到10ppm的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