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传感器“XV-3500CB”和ENC-03陀螺仪哪个好

楼主(2009-08-03):
陀螺仪传感器“XV-3500CB”和ENC-03陀螺仪哪个好,从价格功能上对比哪个好........有用过的朋友吗

网友:
XV-3500CB:

操作電壓 2.7 至3.3V
穩態輸出 1.35V
檢測範圍 ±100 deg./sec.
靈敏度 0.67 mV/deg./sec.
線性度 ±5% FS
封裝尺寸 5.0 x 3.2 x 1.3mm

不知道价格好不好,感觉和enc一个档次的

网友(2010-05-13):
XV-3500CB是爱普生的,
ENC-03是村田的,

XV-3500CB 感觉批量性能不好,
ENC-03一致性要好些

网友:
都是音叉震動型的。看那個便宜用那個。

网友(2010-11-15):
回复 网友A:

XV-3500CB是晶体材质 抗温漂 体积小 但检测角度下(只有100 dps),且在机身震动时陀螺输出会跳动。
ENC-03是陶瓷材质 有温漂  但检测角度够用(300dps)输出稳定 不会有异常现象.

dps: degree/second   每秒旋转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