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8位数据能组成一个字节吗,送小姨子咯

楼主(2009-08-03):
还是用实例说明一下,
8段数码管,数据口分别是a,b,c,d,e,f,g,h  为了布线方便,并没有接在同一个IO口上
实际是这样对应的
a---p1.0
b---p1.1
c---p1.2
d---p1.7
e---p3.4
f---p3.5
g---p3.6
h---p3.7

请问送数据的时候该怎么送呢?
不能像以前接同一个IO口那样,直接 led_data = 0x80; 了

请赐教~

送上小姨子

__@~~ (原文件名:9000_1248748811W5D5.jpg)

楼主:
不能光看美女不回复啊~

网友:
可以.但麻烦一点..

楼主:
楼上两位都说说思路,亮亮代码呀,新手求教

网友:
led_data写成函数,可能慢点

网友:
楼主那么多小姨子啊
这个只是你建立字模的时候把字库表设置好了就可以啦

网友:
其实有一个软件,可以自定义io生成字模的。回家给你找找。小姨子我都收了~~

网友:
用上面的软件取模,然后写个函数就可以了,开头定义一下各段的接口
void sendled_data(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
        j=leddata;
        Led_a=j&0x01;
        Led_b=j&0x02;
        Led_c=j&0x04;
        Led_d=j&0x08;
        Led_e=j&0x10;
        Led_f=j&0x20;
        Led_g=j&0x40;
        Led_dp=j&0x80;
}
其中i为要显示的数在码表中的位置

网友:
楼上老许思路是对的但代码是错的

网友:
这样会比较慢,可以这样加快速度。

void led_data_out(unsigned char a)
{
  P3 ^= (P3 ^ a) & 0x0f;
  P1 ^= (P1 ^ a) & 0xf0;
}

网友:
51哦  可不是  AVR  呵呵  顶楼上

网友:
这种二次异或,没有中间过渡突变...
对P3和P1的赋值,各只有一次...

网友:
我..怎么没看出老许的错在哪里...

楼主:
看来小姨子送的值啊,谢谢各位大侠赐教,小弟明白啦~~

网友:
呵呵,光看小姨子,没细看要求给楼主设陷阱了,改过来:
void led_data_out(unsigned char a)
{
  P3 ^= (P3 ^ a) & 0xf0;
  a &= 0x0f;
  P1 ^= (P1 ^ (a<<4|a)) & 0x87;
}

每个口只写一次,应该不会产生过渡突变或尖峰。

网友:
许工所言甚是,是我考虑得不够严谨,当端口被取样到再输出这段时间内,如果端口状态被外界改变,就会出错。或者这段时间内刚好发生中断,中断程序改变断口状态,也会造成错误。
最要命的是这种BUG非常隐蔽,出错的概率极低,调试时几乎不可能发现。但一旦应用到实际上去,有那么巧合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幸好许工在这里指出,否则......

网友:
【19楼】 xuyiyi 许意义

p1.0 , p1.1 ...... 等端口命名应用大写,楼主用小写,我也用小写,本想让他自已修正的。

看来我已经忘得差不多啊..哈哈.

网友:
再次思考许工提及的问题,发现【18楼】的程序并不会出现错误。问题的关键聚集到这条指条,“XRL P3,A”,这是一个 读-修改-写 的过程,在执行这条指令时,首先读入P3,问题来了,这个“读”究竟是读入P3口的“输入状态”寄存器,还是读入P3口的“输出状态”寄存器呢?,如果是前者,那么程序就会引起错误,如果是后者,程序就能正常。我认为MCU内核中是以后者方式运作,即读入P3口的输出状态寄存器,为了验证这个观点,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证实了这个想法。同理,“ANL P3,A” “ORL P3,A”这两条指令也符合这种情况,否则,想用“ANL P3,#0FH”来保持低4位输出状态不变的方法也不成立。

楼主:
占座学习~~~IO果然很深奥啊

网友:
题不会,小姨子收下了。

网友:
不好意思,眼里只有美女了,没看到楼主提的问题

网友:
【26楼】 xuyiyi 许工大概看漏了回写前有一个低位清零的操作,如果先对A低四位清零,然后"读入-修改-回写",确实会出现上述的错误,但现在的次序是"读入-修改-清低位-回写",这样就避免了此过程中IO状态改变引起的错误。借用20楼的图说明一下,看看我的理解是否仍存在误区。如果仍是错误,那么到手的小姨子不敢再收了。

网友:
针对楼主的IO分配情况写的
void led_data_out(unsigned char a)
{
  P1 &= (a << 4) | 0x7F & (a | 0xF8);   // 先改变要变低的位
  P1 |= (a << 4) & 0x80 | (a & 0x07);   // 再改变要变高的位
  P3 &= a | 0x0F;               // 先改变要变低的位
  P3 |= a & 0xF0;               // 再改变要变高的位
}

网友:
楼主家中姨子怎么这么多呢?小心身体了

网友:
void LedDataOut(uchar dat)
{
  ..........  //关闭所有位显示
  P1 &= 0x78;
  P1 |= dat&0x87; //送数
  P3 &= 0x0f;
  P3 |= dat&0xf0;
  .........  //开启相关位显示
}

网友:
【33楼】 xuyiyi 许工言重了,讨论有益,你考虑问题的严谨性与周全性我们后辈得跟着慢慢学。

网友:
楼上这种方法是最稳妥的,直接写成C51函数即可
//引脚定义
sbit LED_A    =   P1^0;
sbit LED_B    =   P1^1;
sbit LED_C    =   P1^2;
sbit LED_D    =   P1^7;
sbit LED_E    =   P3^4;
sbit LED_F    =   P3^5;
sbit LED_G    =   P3^6;
sbit LED_H    =   P3^7;

void LedDataOut(uchar dat)
{
  uchar bdata temp;
  sbit a = temp^0;
  sbit b = temp^1;
  sbit c = temp^2;
  sbit d = temp^3;
  sbit e = temp^4;
  sbit f = temp^5;
  sbit g = temp^6;
  sbit h = temp^7;

  temp = data;

  LED_A = a;
  LED_B = b;
  LED_C = c;
  LED_D = d;
  LED_E = e;
  LED_F = f;
  LED_G = g;
  LED_H = h;

}

网友:
小姨不错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51还算简单,AVR就罗嗦了,这是我写的AVR解决办法。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8939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sztc&bbs_id=9999

网友:
36楼跟37楼的执行时间是一样的,所以37楼并没有优化运行速度,只是写法好写一点,不容易出错。

MOV  C,ACC.7   1T
MOV  LED_A,C   2T

共3T
-------------------
RLC  A         1T
MOV  LED_A,C   2T

共3T

网友:
最普通的51

AT89S51

楼主:
很有意思的讨论啊,谢谢各位的发言啊,尤其是许工和cowboy的讨论,很受益,OUR_AVR真是一个很好的坛子

网友(2009-11-26):
受益,正在找这个

网友(2010-01-01):
好贴,特别是许工和牛仔的分析,精辟啊

网友:
精辟
许工和牛仔的分析,精辟啊

网友:
uchar bdata LCD_DATA; // 液晶BD0~BD7
sbit  LCD_DATA_D0=  LCD_DATA^0;
sbit  LCD_DATA_D1=  LCD_DATA^1;
sbit  LCD_DATA_D2=  LCD_DATA^2;
sbit  LCD_DATA_D3=  LCD_DATA^3;
sbit  LCD_DATA_D4=  LCD_DATA^4;
sbit  LCD_DATA_D5=  LCD_DATA^5;
sbit  LCD_DATA_D6=  LCD_DATA^6;
sbit  LCD_DATA_D7=  LCD_DATA^7;

#define  LCD_DATA_D0 P0^3
#define  LCD_DATA_D1 P0^4
#define  LCD_DATA_D2 P0^5
#define  LCD_DATA_D3 P0^6
#define  LCD_DATA_D4 P0^7
#define  LCD_DATA_D5 P2^0
#define  LCD_DATA_D6 P2^1
#define  LCD_DATA_D7 P2^2

网友:
看到高人较量,顺便也看看别人的小姨子哦

网友:
void led_data_out(unsigned char a)
{
    if(a&0x01){P1.0=1;} else { P1.0=0;}  \
    if(a&0x02){P1.1=1;} else { P1.1=0;}    \
    if(a&0x04){P1.2=1;} else { P1.2=0;}    \
    if(a&0x08){P1.3=1;} else { P1.3=0;}    \
    if(a&0x10){P3.4=1;} else { P3.4=0;}    \
    if(a&0x20){P3.5=1;} else { P3.5=0;}    \
    if(a&0x40){P3.6=1;} else { P3.6=0;}    \
    if(a&0x80){P3.7=1;} else { P3.7=0;}    \
}
这样应该也能实现

网友:
新手记号

网友:
好帖,记号一下,

网友:
冲着老许他们的讨论,MARK下。

网友(2010-02-07):
暂时看不懂,还是支持一下高手的辩论.

网友:
在keil c51中试验了下38楼的程序,通不过,需要将temp及其下的位变量定义为全局变量才行。
其中有个笔误:
LedDataOut(uchar dat)
{

temp=data;

}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