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到的板子

楼主(2009-08-03):
硬件安装成功,开始学习软件啦!

网友:
反面左上角为什么要打那么多过孔呢?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没见过

楼主:
呵呵,这个也让版主看出来了,我把复位电路的时间常数变大点,所以把电容的位置调换了一下!

楼主:
问一下R1与R2的阻值为何不一样呀?

网友:
输入端都不喜欢用光耦隔离?如何抗干扰?

楼主:
其实我在几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把plc的程序移植到单片机上,自己重新按照要求设计电路板,但找了很久没有解决办法,现在有了版主的这板子我可以拿它做烧写器,把芯片放到我的板子上(因为简易PLC主要没考虑到干扰,现场的电磁干扰很大),实现控制功能,谢谢版主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