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专用工具,如何切割铝板(块)?

楼主(2009-08-03):
有什么办法能在业余条件下,花费小,同时任意指定大小切割铝板呢?

注:我家二百公里外是亚洲最大的铝生产基地,平果铝。但我没去参观过。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意思啦!
指定任意大小???
雕刻机应当是可以的,我们厂就是用的雕刻机铣很薄的铝板!

我洗过的最厚的是3mm,一刀走完,要是再厚就得一刀一刀的走了

有图!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66879.jpg(文件大小:627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90521099.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66880.jpg(文件大小:897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90521100.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66881.jpg(文件大小:737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9052110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66882.jpg(文件大小:920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90521104.jpg)

网友:
3楼的方法 最棒了!O(∩_∩)O哈哈~!

记得我刚刚毕业的时候,做空分,施压完了开仪表管,就用锯条钜!各种姿势我都摆过!

网友:
最小花费:钢锯条0.25元,高效一点的:角磨机+圆锯片。^_^

网友:
薄的直接用电工刀划,然后一掰就开,适用于1.5mm以下。

厚的直接在卖的地方找剪板机,你画上线,让工人给你剪,一张1m*2m的铝板一般就10-20元,我经常这样干。在嘱咐好工人的情况下,精度大概在1-2mm之内。

用锯子是很摧残人的,而且切口不好看,容易扎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