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100Mhz逻辑分析仪使用数据及评测二。

楼主(2009-08-03):
上图使用杜帮线到hp接口

上图为通过串口发送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9600bps)无,8位

网友:
等待继续的测试结果

网友:
楼主不妨测个10M的SPI总线信号看看,串口信号脉冲跳变太缓慢。

网友:
楼主吓坏我了,我还以为配的是HP的连接头呢,哈哈。

楼主:
正弦信号10Khz-50Mhz,本以为图剪的图中带参数,后来才看到没有将就看了。
1.软件3.0,当在usb1.0接口的机器上无法运行此软件,也就是说机子必须是usb2.0的。是否也让1.0,1.1的usb也支持。

网友:
【5楼】 McuPlayer
hp的探头比这台机器还贵呢

【6楼】 diannaoza 天比
只有保存为dat格式才是带参数的
PS:你也太狠了吧,用100MHz的机器测50MHz的波形

网友:
不懂,100MHz的机器能测到多少MHz的波形?

网友:
最多能测25Mhz吧?仪器采样率要高于被测信号4倍以上才能准确计算占空比。记得看到这样介绍的。

网友:
楼主,那些波形好像不是50%的,是用什么仪器产生出来的呢?

网友:
【6楼】 diannaoza 天比
软件3.0,当在usb1.0接口的机器上无法运行此软件,也就是说机子必须是usb2.0的。是否也让1.0,1.1的usb也支持。
------------------------------------------------------------------------------------------------------
让我去找台USB1.1的机器还真的不容易,这个要等我找到这样的机器才能测试

网友(2009-09-27):
上面那个探针看上去不错啊!

网友:
冰封的心,不用找1.1的机器,找1.1的usb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找1.1的USB先,直接把USB2.0的控制器禁用掉就行了

网友:
对,就用USB1.1的线试试,看速度能否跟随得上,28Mb/s,实际可能只有12MB

网友:
呃,前几天找了一台USB的机器了,的确是不行,可以确定是68013的程序问题。我这个程序是在官方程序的基础上改的,要兼容1.1恐怕改动比较大,所以,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解决。
至于速度,那不是问题,肯定能跟得上,只不过连续采样的话会慢些。

网友:
1.1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