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求助

楼主(2009-08-03):
驱动部分电路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自己搭的步进电机驱动,用C8051F314控制,电机只是抖动并转不起来。为什么呢?求助高手。

用定时器10ms定时,进一次中断开一路信号,第二次全部关掉,第三次进入中断开第二路,第四次全部关掉……

switch(T0Cont)
                        {
                            case 1:
                                    RW = 1;
                        BG = 0;
                        RS = 0;
                        EN = 0;
                                    break;
                                case 2:
                    RW = 0;
                        BG = 0;
                        RS = 0;
                        EN = 0;
                                    break;
                case 3:
                        RW = 0;
                        BG = 1;
                        RS = 0;
                        EN = 0;
                                    break;
                                case 4:
                    RW = 0;
                        BG = 0;
                        RS = 0;
                        EN = 0;
                                    break;
                                case 5:
                    RW = 0;
                        BG = 0;
                        RS = 1;
                        EN = 0;
                                    break;
                                case 6:
                    RW = 0;
                        BG = 0;
                        RS = 0;
                        EN = 0;
                                    break;
                                case 7:
                                    RW = 0;
                        BG = 0;
                        RS = 0;
                        EN = 1;
                                    break;
                                case 8:
                                    RW = 0;
                        BG = 0;
                        RS = 0;
                        EN = 0;
                    T0Cont = 0;
                                    break;
                                default:

                                    T0Cont = 0;
                                        break;
                        }

网友:
电机接线好像不大对。试试看,断开1-3 2-4 6-8 5-7,连接 2-3 6-7

网友:
断开1-3 2-4 6-8 5-7,连接 2-3 6-7

那人家的电机长那么多脚是干吗? 难道是好看的?

网友:
呃... 8线的这样接好像也可以的

网友:
桥有问题吧

网友:
这电路真“裤”呀,MOS 管这么大胆的驱动,还是头一次见到。

楼主:
5楼,详细点说

楼主:
6楼,暂时不考虑死区

先转起来,再换别的单片机

带PWM电机驱动的 单片机

网友:
你自己上传的MOS管资料你看过没?MOS管得Vgs是多少呀?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高人说透了好了。

原来PMOS用FQP47P06,不好买就换这个了。FQP50N06和FQP47P06的 Vgs都是正负25V,IRF4905的Vgs是正负20V。从变压器输出的24V电源也会到达30V左右,高人指教该怎么改正?

楼主:
?  高人?来一下吧

网友:
521光耦 响应频率够吗?

网友(2009-09-04):
你的图不全,看不出来,如果都在这了的话 那肯定是不对了

网友:
就我的经验,电机各绕组电压应是如下比较合理:
A+ A- B+ B-
1  0  0  0
1  0  1  0
0  0  1  0
0  1  1  0
0  1  0  0
0  1  0  1
0  0  0  1
1  0  0  1
另电机频率太低(50Hz),起码要1K以上

网友:
如果使用这种集成控制和驱动的芯片就不需要进行复杂的相序分配了.

网友:
步进电机控制要注意加速度的控制,特别是在启动时发的脉冲频率要小,慢慢地增大频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