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步进电机的电流衰减方式?

楼主(2009-08-03):
看到一些步进电机驱动控制IC上有电流衰减的选择:快速,慢速,混合

这些是什么意思?对电机运行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现在的步进电机细分的方式基本上都是电流细分法,将相电流按正弦波相切得到的电流点作为细分点。在相电流达到细分点时就要控制电流进行控制衰减,否则得话就会出现角度过冲也就无法准确的停留在细分角度上。电机的速度不同选择的衰减模式不同。高速时快衰减、低速时慢衰减。高速时慢衰减就会出现震动大、噪音高等问题。低速时选择快衰减就会导致电机无力严重时会出现定位不准。电机控制IC上的电流衰减所针对的是H桥开关管的控制模式。慢衰减时高侧管关闭,快衰减时高低侧管都关闭。混合衰减是先是以快速衰减然后以慢速衰减,混合衰减的时间比例因芯片和功率也个不相同。

网友(2011-08-04):
因为给电机线圈充电过程是线性的,当线圈的电流大于一定值的时候,单片机输入衰减时钟让电流达到稳定。
快慢衰减是指在H桥中的选择场效应管的导通截至来控制电流放电速度的快慢,放电快则为快衰减,慢则为慢衰减

网友:
电流衰减模式(左为快速衰减,右为慢速衰减)

网友(2013-12-05):
2楼讲的不错,mark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帖子

网友(2018-04-21):
谢楼上解惑

网友:
高人不少

网友(2018-07-01):
声音不一样,哪个噪音小就选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