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马潮老师的书上,抄了个串口通讯程序,可是不成功,大家帮看一下呀

楼主(2009-08-03):
《基于AVR的单片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14章里的程序

注解自己加的,用GCC写的,可没成功,郁闷

/**********************************************************
自已定义通信协议:
功能:串口正确收到PC机的命令,进入正确的通道切换,用LED灯表示

PC机下发送命令包为:命令起始字(BB)+命令字+参数字+校验码(命令字和参数字异或)+结束字(EE)

命令字描述:A0 切换查询命令,后加0x00
                        A1 通道切换命令;参数为00--07 代表8个灯

应答命令包:也是五字节长  命令起始字(BB)+命令接收字+当前通道号+校验码(命令字和通道号异或)+结束字(EE)
命令接收字:00 正确接收到命令,并执行
                        01        下发命令字错
                        02 下发通道号错

通信时序:切换卡正确收到PC机命令包后,应在100ms内 回送应答包,否则,应该重发命令
                 重发三次,都没收到应答包,说明有通信故障,应该及时处理
                 切换卡在正确收到PC机命令后,应该立即执行控制功能,命令执行后,回送应答包
                                给出当前状态值

发送接收部分通信原理:用二个缓冲器,一个用来接收,一个用来发送
                                         将接收到的五个数据依次存放在接收缓冲器里
                                 发送部分也用一个发送缓冲器,将要发送的数都先放到缓冲器里,再依次发出

*/
/*****************************************************
单片机  : ATmega16L
时钟频率: 12.000000 MHz

*****************************************************/
#include <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define UART_BEGIN_STX  0xBB
#define UART_END_STX    0xEE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RXB8 1
#define TXB8 0
#define UPE 2
#define OVR 3
#define FE 4
#define UDRE 5
#define RXC 7

#define FRAMING_ERROR (1<<FE)//接收帧出错
#define PARITY_ERROR (1<<UPE)
#define DATA_OVERRUN (1<<OVR)
#define DATA_REGISTER_EMPTY (1<<UDRE)
#define RX_COMPLETE (1<<RXC)//接收标志位

#define TX_BUFFER_SIZE 5                                        //发送缓冲器大小,因为这里通信为5个字节
unsigned char tx_buffer[TX_BUFFER_SIZE];    // 发送缓冲区大小,这里为5个字节 可修改
unsigned char tx_wr_index,tx_rd_index,tx_counter;
                //写指针 读指针,准备发送的字符个数

#define RX_BUFFER_SIZE 5
unsigned char rx_buffer[RX_BUFFER_SIZE];     // 串口接收绶冲区大小
unsigned char rx_counter;                                        //缓冲区中已接收到的数据个数
unsigned char Uart_RecvFlag;

void put_char(unsigned char c);

/********************************************************************

//                        主程序

********************************************************************/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channel = 0x07;//默认第七通道
    unsigned char tx_1,tx_3;

           PORTB&=~(1<<channel);//B 低电平点亮
    DDRB=0xFF;

           PORTD = 0X00;
                DDRD |= (1 << PD1);   //PD0为接收端口,置为输入口;PD1为发送端口,置为输出口

    UCSRA=0x00;
    UCSRB=0xD8;     // UCSRB|=(1<<TXEN)|(1<<RXEN)|(1<<RXCIE)|(1<<TXCIE);
    UCSRC=0x86;     //UCSRC|=(1<<URSEL)|(1<<UCSZ1)|(1<<UCSZ0);        //UCSZ 011 8位数据,异步,无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

        UBRRL=(F_CPU/BAUD/16-1)%256;            //波特率设置  16M 9600  UBRR=(F_CPU/BAUDRATE/16-1)=0x67 误差0.2%
        UBRRH=(F_CPU/BAUD/16-1)/256;
    sei();

    while (1)
    {
        if (Uart_RecvFlag)        //正确接收到一组数据
        {                       // 有刚接收到数据包需要处理
            tx_1 = 0x00;        //命令接收字:00 表示正确接收
            switch (rx_buffer[1])   // 数据包处理过程
            {
                case 0xA0://根据通信数据格式,第二位数据,为接收到的命令,故看这条命令是什么,再做相应的动作
                    break;//通信格式为:起始字,命令接收字,通道号,校验码(通道号和接收字的异或)结束字
                              //起始字 和校验码,结束字,前面进rx_buffer前已经校验过了
                case 0xA1://如果收到的第二个数据为命令A1 表示通道号,进行通道切换
                    if (rx_buffer[2]>=0x00 && rx_buffer[2]<=0x07)
                    {
                        channel = rx_buffer[2];
                        PORTA = ~(0x01<<channel);
                    }
                    else
                        tx_1 = 0x02;    //如果通道号不在0--8内,0x02表示通道出错
                    break;
                default://否则不是这二个命令,则为命令字出错
                    tx_1 = 0x01;
                    break;
            }
            tx_3 = tx_1^channel;
                                            //接收到的数据都是正确的,发回数据包
            put_char(UART_BEGIN_STX);    // 发送回送数据包,开始
            put_char(tx_1);                //接收字
            put_char(channel);        //通道号
            put_char(tx_3);                //校验码
            put_char(UART_END_STX);//结束
            Uart_RecvFlag = 0;    //允许接收下一个数据包
        }
    }
}

/****************************************************************************
* 名    称:
* 功    能:发送中断函数,将发送缓冲器里的数据依次发出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ISR(USART_TXC_vect)                                                                                        //将发送缓冲器的的数,发出
{
    if (tx_counter)                                                                                        //发送队列中还有没发完的数据。缓冲器还在发送中,等待它发完,再发下一组数据
    {
        --tx_counter;                                                                                //没发完的数减一,直到全部发完
        UDR=tx_buffer[tx_rd_index];                                                        //从没发完的这一个数开始,发送
        if (++tx_rd_index == TX_BUFFER_SIZE) tx_rd_index=0;        //一直指到最后一个数,表示全部发完了这一组数据
    }
}
/****************************************************************************
* 名    称:
* 功    能:向发送缓冲器里写入数据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void put_char(unsigned char c)//向发送缓冲器中写入数据
{
    while (tx_counter == TX_BUFFER_SIZE);//当发送缓冲器中的数是满的,即还有一组数没发送出去,等待,等它发完后,再写入
    cli();
    if (tx_counter || ((UCSRA & DATA_REGISTER_EMPTY)==0))//前面还有没发或没发完的数据
    {
        tx_buffer[tx_wr_index]=c;//将数据排在后面,等待发送
        if(++tx_wr_index == TX_BUFFER_SIZE) tx_wr_index=0;//前面数据已经全部发完,则让指针指向这组新数据的开头
        ++tx_counter; //队列中准备要发送的数加1
    }
    else//无等待发送数据,发送缓冲器空出,直接写入
        UDR=c;
    sei();
}

/****************************************************************************
* 名    称:
* 功    能:接收中断函数,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入接收缓冲器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ISR(USART_RXC_vect)//每接收到一个数应该产生一个中断
{
    unsigned char status,data;
    status = UCSRA;//如果接收到数 RXC置位,ucsra=0x80,读取udr后 RXC清0  ucsra=0 所以读取标志位要放读取数据前面
    data = UDR;
    if (!Uart_RecvFlag)     // 判断是否允许接收一个新的数据包 Uart_RecvFlag=1,表示正确接收到一个数据包
    {
        if ((status & (FRAMING_ERROR | PARITY_ERROR | DATA_OVERRUN))==0)
        {
            rx_buffer[rx_counter] = data;//将数据放到接收缓冲器后面 如有2个数,则rx_buffer[2]中
            rx_counter++;//接收缓冲器中的数据总数加1
            switch (rx_counter)//对接收缓冲器中的数据进行分析  通信格式为:起始字,命令接收字,通道号,校验码(通道号和接收字的异或)结束字
            {
                case 1:     // 检测接收缓冲器中第一个数据,也就是rx_buffer[0]是不是起始字符
                    if (data != UART_BEGIN_STX) rx_counter = 0;//如果不符合,则表示这一组数做废,新进来的数盖住了前面的数,相当于重新接收
                    break;
                case 4:     // 检验校验字
                    if (data != (rx_buffer[1]^rx_buffer[2])) rx_counter = 0;
                    break;
                case 5:     // 检验结束字符
                    rx_counter = 0;
                    if (data == UART_END_STX) Uart_RecvFlag = 1;//1 4 5都符合,也就是正确的接收到了一组 5 个数据的数据包
                    break;   // Uart_RecvFlag=1,表示正确接收到一个数据包
            }
        }
    }
}

网友:
不如调试吧,过程是分段的。你先看初始化设置,然后看是否进入了中断(在中断里进行flag标识,比如亮灯啊什么的),接着逐步判断接收到的数据(也是进行flag标识)。可以先不关发送出去的,只接收试试看。

网友:
ATmega16L 12M  ?

网友:
最烦的就是贴上大段的代码,是让别人给你调试吗?

你自己是如何调试的?哪一步出了问题?

网友:
看的眼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