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GUI-1.6.10在mini2440上的移植

楼主(2009-08-03):
经过不少周折,终于把MiniGUI-1.6.10在mini2440上移植成功了。不敢独享,特把详细的移植过程编辑成文档在此发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相关的源码包:

    相关资料:

    目前在mini2440开发板上测试通过,其实在其他开发板上也是类似,只是运行时配置文件可能有所不同而已。

网友:
楼主顶你,能否上传视频演示?多谢

楼主:
下面是配置文件,资源文件和我编译好的库文件,可以直接使用,不必亲自编译。

        配置文件MiniGUI.cfg在修改后可以放在以下目录中的一个:

            1--应用程序当前目录下的 MiniGUI.cfg 文件
            2--用户主目录下的 .MiniGUI.cfg 文件
            3--/usr/local/etc/MiniGUI.cfg
            4--/etc/MiniGUI.cfg

        资源文件放在/usr/local/lib/minigui目录中

        下面的压缩包包含MiniGUI运行和编译所需的全部库文件,是在Redhat9上使用arm-linux-gcc-3.3.2编译而成,可以直接放在放在/lib目录下。

        下载后记得把文件名修改过来,上面所指的目录均为开发板上的根文件系统中的目录。

网友:
感谢分享,很详细的帮助。谢谢!

网友:
谢楼主,没下先顶了。

楼主:
为什么只有mark?我费了一天的时间整理,都是经过试验的啊!

网友:
大牛,还么时间搞这个,屏买回来弄2410

网友:
我也共享一个在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上移植成功的MiniGUI for ecos吧!

其实没有LCD屏也可以玩各种GUI,利用虚拟桌面技术。

**************************
* 第九讲 图形用户接口GUI *
**************************
    2007/02/25  asdjf@163.com  www.armecos.com

    有了操作系统、TCP/IP协议栈、文件系统,再加上GUI就比较全面了。本节讲述MiniGUI在ecos上的移植。

    MiniGUI是一款开源的GUI中间件,它将鼠标、键盘等设备驱动抽象为输入抽象层IAL引擎,将各种显示设备驱动抽象成图形抽象层GAL引擎,用户基于MiniGUI接口开发的程序可以跨平台使用。本来,最新版本的MiniGUI已经支持ecos了,但我使用的是MiniGUI学习版软件(MiniGUI-STR),它是MiniGUI的精简版本,只支持Linux和uClinux操作系统,此外还缺少许多高级特性。我用的开发板是SMARTARM2200,LCD驱动可以直接拿来使用,但我要玩扫雷,需要自己写鼠标和键盘驱动,为此,在移植上下了一番功夫。

    MiniGUI属于中间件,它屏蔽了各种操作系统平台的差异,目前可以在Linux、uClinux、ecos、VxWorks、ThreadX、uC/OS-II等操作系统上运行,可以配置成三种运行模式:
    1、MiniGUI-Threads  程序可以在不同线程中建立多个窗口,但所有窗口在同一个地址空间中运行。ecos、uC/OS-II、VxWorks就适合使用这种模式,根据MiniGUI作者的实际应用经验,ecos操作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替代传统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

    2、MiniGUI-Lite  C/S结构,每个程序是单独的进程,每个进程也可以建立多个窗口,适合于具有完整UNIX特性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例如:Linux。MiniGUI作者特别指出,要清楚嵌入式Linux/uClinux的方案并不是万能的。由于Linux/uClinux在实时性等方面的缺陷,使得它还不能用来开发对实时性、性能、成本等因素非常敏感的嵌入式产品。

    3、MiniGUI-Standlone  不需要多线程/多进程的支持,独立运行,有些操作系统,例如uClinux,因某种原因缺少线程库支持,或者发现其线程库存在缺陷时适用这种模式。(MiniGUI作者就为uClinux的库缺陷头疼不已,某些调用就是不能正确运行,没办法,想出这么一招解决问题,呵呵。)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ecos使用MiniGUI-Threads运行模式,下面就可以动手移植了,不过在移植前很有必要了解一下MiniGUI的工程组织方式。MiniGUI工程(MiniGUI库本身及示例程序包)是通过GNU的Automake/Autoconf脚本组织的。现在的各种自由软件,如:Apache、MySQL等都是利用Automake/Autoconf实现自动配置和编译的。用户只需要./configure、make、install这三条命令就可以把程序或函数库编译并安装到系统中。其中,configure是自包含的,也就是说用户不需要安装Automake/Autoconf环境就可以直接运行,就象用rar生成的自解压文件解压时不需要rar软件一样。configure是用脚本语言写的,可以独立运行,只有开发者生成configure文件时才需要Automake/Autoconf环境。

    也许上面的论述令你感到复杂,其实核心思想就是要得到各个目录下的Makefile文件和一个config.h配置头文件。Makefile文件描述了各个文件之间的依赖关系、编译规则、编译选项和配置参数。config.h使用宏定义的方法给出了具体的配置参数。知道这么多足够了,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对工程组织方式不感兴趣,现在就可以跳过这一段。因为MiniGUI要运行在各种平台上,所以不可能写一个固定的Makefile和配置文件,为了能自动探测平台环境,自动生成Makefile和config.h,需要编写configure脚本,但是手工写configure脚本太累了,有人就发明了自动生成工具Autoconf。使用者只要书写config.h.in和Makefile.in就可以自动生成configure脚本,工作量减轻了不少。但是手工写.in文件还是嫌累,那么可以用Autoscan从源文件中抽取与函数调用和头文件有关的信息,生成configure.scan,以此为框架手写configure.in,避免疏漏,然后用Autoheader读入configure.in生成config.h.in。编写Makefile.am,使用Automake生成Makefile.in。通过这么一系列的自动化过程,开发人员只要写很少的代码就可以生成复杂的Makefile和自动化配置软件。综上,复杂化的原因是软件自动化配置引起的,好在我们只是针对SMARTARM2200板子上的ecos做MiniGUI移植,环境是固定的,第一次configure配置生成Makefile和config.h后只需关心这几个文件就行了。

    首先,我们要准备ecos库,选择net模板(其支持posix兼容层),添加ROMFS和RAMFS包,为后面的编译工作准备*.h文件。

    从学习版光盘中拷贝或者从www.minigui.com网站下载以下文件:
        libminigui-str-1.6.2.tar    源程序库
        minigui-res-str-1.6.tar     资源文件:图标、光标、BMP图片、字体库、输入法
        mg-samples-str-1.6.2.tar    示例程序
        mde-str-1.6.2.tar           小游戏:扫雷等

    将以上文件解压缩到同一个目录下,如:/t。修改各个configure配置选项,为了避免每次重复输入,可以把命令写入build文件。

#!/bin/sh

rm config.cache config.status -f

ECOS_DIR=/tmp/untitled_install

CC=arm-elf-gcc \
CFLAGS="-g -D__ecos__ -DEMBED -I ${ECOS_DIR}/include -I /tmp/minigui_lib/include" \
LDFLAGS="-L ${ECOS_DIR}/lib -Ttarget.ld -nostdlib -L /tmp/minigui_lib/lib" \
./configure \
    --prefix=/tmp/minigui_lib \
    --build=i386-elf \
    --host=arm-elf \
    --target=arm-elf \
    --with-osname=ecos

    配置相应的头文件位置、库文件位置、编译前缀等。操作系统选择ecos。
    然后运行make,根据出错情况修改源文件,主要是头文件没找到,函数不存在等错误。
    如果头文件不存在就注释掉对应的include,没有getpwuid函数,直接用“/”目录替代,没有random和srandom函数就用下面的方法替代:
    #define  srandom  srand
    #define  random   rand
    总之就是调试,然后发现问题逐一解决。没有想象中的复杂,MiniGUI组织得很好,基本上只是一些小改动,或者删除,或者调整配置,本来MiniGUI就支持ecos嘛!

    然后加入GAL和IAL,刚开始调试程序先把图像显示出来再说,IAL先不移植,直接使用dummy驱动。其实也不用移植,SmartARM板子的LCD驱动已经写好了,拿来就能用。不过不符合ecos规范,还可以进一步优化,基于ecos的线程效率高些,命名规则和移植性好,多少改改吧。

    为了运行MiniGUI应用程序,我们还需要准备文件系统和运行时配置文件以及资源文件。
    一般,需要将这些文件存放到ROMFS文件系统里。我们配置的ecos支持romfs,ROMFS文件系统有两种实现方法:1、用程序头文件实现,作成数组放到H文件里,由编译器决定地址;2、用ROM映像实现,使用固定的flash地址。ecos提供了三个ROM文件系统制作工具:
    mk_romfs.exe    将romfs目录转化成BIN
    file2c.tcl      将BIN转化成H文件
    gen             批处理,从目录直接生成H文件

    先准备好文件目录:
    /etc
          MiniGUI.cfg      MiniGUI运行时配置文件
    /res
          app              MiniGUI应用程序资源
          bmp              BMP图片
          cursor           光标图形
          font             字体库
          icon             图标
          imetab           输入法

    res资源文件直接由minigui-res-str-1.6安装,app应用程序资源由用户指定,MiniGUI.cfg中要配置相关项:

[system]
# GAL engine
gal_engine=commlcd   使用commlcd的LCD驱动图形引擎

# IAL engine
#ial_engine=dummy    使用dummy输入引擎,即无输入设备
ial_engine=pcsim     使用pcsim键盘鼠标仿真输入引擎

[rawbitmapfonts]     指定字体资源路径
fontfile0=/res/font/8x16-iso8859-1.bin

[varbitmapfonts]
fontfile0=/res/font/Courier-rr-10-15.vbf

[cursorinfo]         指定光标资源路径
cursorpath=/res/cursor/

[iconinfo]           指定图标资源路径
iconpath=/res/icon/

[bitmapinfo]         指定BMP图形资源路径
bitmappath=/res/bmp/

[imeinfo]            指定输入法资源路径
imetabpath=/res/imetab/

[appinfo]            指定应用程序资源路径
apprespath=/res/app

    其他没有写出的项使用缺省值或进行类似设置。这样MiniGUI就可以知道各种资源被保存到了什么地方,使用什么输入输出引擎等等信息,此信息是运行时才确定的。

    在cygwin中使用$ mk_romfs -v ./romfs minigui.bin将romfs目录制作成ROMFS文件系统映像minigui.bin,
    在redboot中用lo -b 0x81010000 -r -h 192.168.0.1 minigui.bin下载映像到RAM中,
    在redboot中用fis create -b 0x81010000 -l 0x160000 minigui将RAM中的映像烧写到flash中,并命名为minigui,
    用fis list查看到redboot把此映像自动分配到了0x80020000地址。
    在程序中定义CYGNUM_FS_ROM_BASE_ADDRESS为0x80020000,就可以使用这个ROMFS了。

    如果想用头文件的方式实现,只要用file2c.tcl就可以转换为C头文件,如下:
    sh file2c.tcl minigui.bin miniguifs.h(或者直接用gen从目录生成H文件)
    把这个头文件包含在C应用程序里,并将ROMFS挂装在这个数组上即可。不过这样每次更改目录/文件都要重新编译程序。

    现在可以编译调试bomb程序了,可以看到液晶屏上显示出扫雷的图片,不过速度比较慢,刷屏的过程看得很清楚,可以看到一列一列摆放地雷的过程,不过这对于了解程序运行过程有好处。

    图像显示正确后,就可以加入鼠标和键盘驱动了。一种方法是编写USB键盘和USB鼠标驱动;另一种是用PC机串口模拟。两种方法都支持,本讲只介绍后一种,另一个在USB host章节再说。

    上位机
    用PC机串口模拟鼠标键盘输入,上位机模拟程序用VC编写,在窗口内移动鼠标、按下/抬起按键或者有键盘输入时,模拟程序会从串口发送数据,格式为:
    鼠标:    1LMRxxyy   0xxxxxxx  0yyyyyyy
    键盘:    11111111   0000000k  0kkkkkkk

    因为屏幕是240*320大小,所以用9位数就可以表示x、y坐标,L、M、R分别表示左中右按键情况,对应位为1表示按下,为0表示抬起,第一字节最高位为1,其他字节最高位为0,以便识别开始。键值用8位表示,第一字节为0xFF。
    为了防止鼠标移出窗口,使用ClipCursor(&Rect)将鼠标限制在窗口内。
    在CMainFrame::PreCreateWindow内修改窗口属性,使其显示240*320大小。
    在OnLButtonDown/OnLButtonUp/OnRButtonDown/OnRButtonUp/OnMouseMove内记录鼠标位置和鼠标按键状态。
    在OnCreate内打开串口,设置波特率等属性,创建一个50ms定时器。
    在OnChar里判断输入键值。用GetKeyState函数查看指定虚拟键的状态,该状态指定此键是UP状态,DOWN状态,还是被触发的(开关每次按下此键时进行切换)。
    在OnTimer里定时向串口发送经过编码的鼠标和/或键盘信息。

    下位机
    MiniGUI等待鼠标键盘事件(中断),当发生事件时更新坐标值和/或读入键值。在ecos中使用select原语提供多个事件同时等待,select支持阻塞等待,等待期间不浪费系统资源。read原语使用非阻塞调用方式(non-blocking),因此ecos配置时要选:
    serial device drivers
                support non-blocking read and write calls
    注意:因为占用了串口0,所以printf在后面就不能使用了,超级终端也要关闭,以免冲突。
    使用open ("/dev/ser0", O_RDONLY|O_NONBLOCK)打开串口,read读串口,select等待事件,解码出x、y坐标,LMR状态和键盘键值,就能够实现MiniGUI输入引擎。因为窗口大小是240*320的,而且鼠标被锁定在窗口内,所以,可以不用看PC屏幕,直接参照LCD屏幕鼠标指针位置移动鼠标/键盘输入,实验证明,鼠标指针的反映是及时的,只是在初始化时有比较明显的延时。
    执行示例程序painter,可以用鼠标画线,反映稍微有一点延迟,换个高速CPU就能解决问题。

    所有的C文件都能编译通过后,就可以开始加到ecos组件仓库里了。去掉所有多余文件,只保留源文件、Makefile文件、config.h头文件,做个简单的CDL脚本,一个minigui模板,就可以开始编译库了。这样,MiniGUI就成了我们系统的一个组件,用的时候只要配置裁减一下就可以了,再也不必关心编译问题了。

    MiniGUI模仿了Windows的消息驱动机制,对于理解Windows工作原理很有好处。MiniGUI的体积在嵌入式里有点偏大(有点偏向桌面系统的迹象),但经过裁减和在ecos上的移植,还是实用的轻量级GUI。加上BUG的不断减少,更多软件的加入(如浏览器等),MiniGUI还是值得使用的。

网友:
请问楼主:我现在用的ubuntu 9.04 linux操作系统,gcc的版本是4.43,可否编译Minigui?

楼主:
当然可以。

网友:
因为显卡驱动原因,我把redhat9内核从2.4升级到2.6了,不知道是不是配置选项没选好,出来的新内核不能挂载光驱和vfat,而且启动的时候,一些USB设备例如键盘鼠标报错,iptables出错,不知道楼主知不知道原因?
  我手动挂载光驱模块也不行~

  mount -t -iso9660 /dev/cdrom /mnt/cdrom  报错
  modprobe cdrom 也不行

  mount -t vfat /dev/hdb6 /mnt/win 挂载fat32 失败

  在2.4内核下面是好的~

  ls -l /dev/cdrom

  发现/dev/cdrom->/dev/hda

网友:
升级的主要原因是新ati显卡驱动要求内核至少是2.6的,升级后显卡倒是正常工作了,声卡却总是不能正常工作,我按照网上的方法加载alsa声卡模块,不管在2.4内核还是2.6内核底下都没有成功,在  make driver的时候总是报错,问题多多啊~不知道楼主搭建的开发环境是怎么样的?

网友:
请问楼主;我在编译mg-samples-str-1.6.2 时出错,不知道怎么解决,错误如下:

t -f 'listbox.c' || echo './'`listbox.c
listbox.c: In function `fill_boxes':
listbox.c:146: `DIR'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listbox.c:146: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listbox.c:146: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listbox.c:146: `dir'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listbox.c:154: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opendir'
listbox.c:157: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readdir'
listbox.c:157: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listbox.c:162: dereferencing pointer to incomplete type
listbox.c:169: dereferencing pointer to incomplete type
listbox.c:173: dereferencing pointer to incomplete type
listbox.c:180: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closedir'
make[1]: *** [listbox.o]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minigui/source/x86/mg-samples-str-1.6.2/src'
make: *** [all-recursive] Error 1

请问楼主老大这是何原因引起的?

网友:
为什么这个‘DIR’没有定义?该如何处理?

网友:
好东西阿,真好需要,收藏了

网友:
老大出来帮忙解决问题呀!

网友(2009-09-02):
要学的太多了!!!!!!!!!!

网友(2009-10-21):
minigui 还是不错的。现在arm7下用的是ucgui,以后arm9了肯定要用minigui。先收起来。

网友:
LZ辛苦了,整理的非常的好!谢谢!

网友:
楼主再移植QTE吧,我喜欢QT!

网友:
马克吐烟

网友:
楼主太好了,这么详细的文档

网友:
顶一个,赞一个

网友:
LZ辛苦了。
挥泪感激~~

网友(2009-12-20):
请问LZ为何不移植minigui3.0高版本的?

网友:
楼上的你有3.0的代码吗?

网友:
最近对GUI感兴趣中。

网友:
楼主费心了,非常感谢你提供的资料~~~很齐全~~~

网友(2010-04-02):
mark要用时,再看看

网友(2010-05-09):
回复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你之前的依赖库编译出现了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

网友:
有时间也搞一把!

网友(2010-06-11):
再顶一把,我在Fedora12上实践了一下,非常好,移植文档写的非常详细

网友:
好东西,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2010-07-31):
好好记录一下

网友(2010-09-08):
学习了!
到编译arm目录下的mg-samples出现错误
helloworld.c:17:28: error: minigui/common.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那就是
CC = arm-linux-gcc–I/usr/local/arm/4.3.2/arm-linux/include/–L/usr/local/arm/4.3.2/arm-linux/lib
CFLAGS =-O2
LIBOBJS = -lminigui -lmgext -lm -lpthread
LIBS = -lminigui -lmgext -lm -lpthread
COMPILE = $(CC) $(DEFS) $(DEFAULT_INCLUDES) $(INCLUDES) $(AM_CPPFLAGS) \$(CPPFLAGS) $(AM_CFLAGS) $(CFLAGS) -lminigui -lmgext -lm -lpthread
这一段没有效果,怎么回事,楼主看下。
我用的是fedora9 在mg-samples下的makefile内没有COMPILE字样啊?怎么回事?

网友:
不错,有时间也玩玩看。》》》

网友(2010-11-17):
终于有我用的了,lz好厉害

网友:
楼主啊,我也遇到和104楼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啊!!!

网友:
好东西!最近正学minigui。问一下楼主,我按照你pdf的教程。所有的库都安装了,但是在最后编译mde的时候说我minigui未安装成功。问一下楼主,这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好贴,正好需要

网友(2010-12-25):
let me have a mark here.

网友(2011-02-21):
楼主共享的精神值得赞赏

改明我到ubuntu和micro2440下试试

网友:
这篇文章不错,支持。

网友:
LZ强,我的MINIGUI在 UC/OS上也移植成功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另外配置文件下载后打不开,坏掉了。麻烦楼主重传一个啊。

网友:
楼主 兄弟 我给你发了封邮件 qq也加你了 希望你看一下 麻烦了

网友(2011-03-30):


网友(2011-05-13):
非常棒的资料!谢谢!

网友:
下了,有空的时候试验之,到时再来回帖!

网友:
安装LZ的pdf移植了一下,PC机仿真成功运行

我用的编译器也是3.3.2.ARM环境中的库和资源文件全部都编译完了,但是TQ的板子提供的带EABI的内核,于是把EABI去掉

但是3.3.2编译不过,换个天嵌提供的3.4.5.这回编译过了(但是minigui用的是3.3.2)。而且挂在文件系统时,又出现了错误!

文件系统中的busybox等程序都是用4.3.3的编译器编译的,要使linux内核,busybox,minigui的编译器统一还真费事!

104楼的Makefile只的是src目录中的Makefile
LIBS= -lminigui -lmgext -lm -lpthread -lpng -ljepg
CC 后面的头文件和库文件一定指定正确不然就出现error:minigui/common.h: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重新用4.3.3的编译器把minigui的库编译了一下。终于出结果:

网友(2011-06-19):
运行minigui程序的时候报错: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mgext-2.0.so.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用strace 跟踪了一下,原来是安装在 /usr/local/lib/ 下的库没有链接进去,请教怎么把这个链接加到运行时搜索的库里去呢?

网友:
上面这个问题解决了,在 /etc/ld.so.conf 里加一行:/usr/local/lib
再运行 ldconfig 就可以了

现在又遇到新问题了,继续求教:
NEWGAL: No available video device.
NEWGAL: Does not find matched engine: fbcon.
GDI: Can not get graphics engine information!

解决了,在 /usr/local/etc/MiniGUI.cfg 里把 GAL ,后来还有 IAL 的引擎改为qvfb就可以了,分别是这两行:
gal_engine=qvfb
ial_engine=qvfb

网友:
好资料啊!羡慕中……

网友(2011-08-03):
现在想把它一直在STM32上面。

网友:
用过一段MiniGUI,个人感觉不是很好,函数的执行速度有点不尽人意

网友(2011-09-13):
能在TQ2440上用吗

网友(2011-10-14):
实在是猛料啊,全都收下了。不过不是用在2440上

网友:
好人啊,正要搞这个!

网友:
谢谢楼主了,这么多资料,不用自己去找了

网友:
谢谢,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这个得顶,MINIGUI,MINI2440 MARK!

网友(2011-11-21):
楼主太好了,感谢

网友:
百度里搜索到这里来了,
好好的LZ,MARK下

网友:
正需要这方便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好帖,帮顶。
大家有人做过往MINIGUI里面添加字体库吗?我的应用需要增加大字体的中文,没有找到方法,也没有一个专门 讨论minigui的论坛。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2-02-23):
mark,以后用得着

网友:
收了,很好

网友:
MiniGUI-1.6.10

网友:
既然挖坟出来了。 先mark慢慢学习

网友(2012-03-31):
怎么下载不了呢,急死我了

网友:
真可惜网速不给力

网友:
OK 收下了。先回复再拿东西。

网友:
下来看先

网友(2012-05-05):
期待链接有效

网友:
MiniGUI的授权费是多少?

网友(2013-02-01):
mark xue xi xia gui

网友:
这个可以顶,谢谢分享

网友:
正在学,收藏了

网友(2014-01-15):
记号,字数补丁

网友(2014-03-19):
先收了再说

网友:
非常需要,正在评估用这个minigui,如果接受GPL还是免费的